请教西门子200PLC高速计数器如何内部复位问题

楼主(2012-04-08):
12种模式中,带有外部I0.2 I0.5 I1.0 I1.4复位模式,如何使用内部M位复位?如三菱的用RST指令

网友A:
      可以这样处理实现内部复位:通常高速计数器的初始化子程序是使用SM0.1调用的,你可以将SM0.1常开触点再并接一位变量(如M2.0)一起调用高速计数器的初始化子程序,开机时,由于M2,0=0,而第一扫描周期SM0.1=1,第二扫描起 SM0.1=0,高速计数器工作。当程序运行到某处使M2.0=1(或人为使M2.0=1),又调用该子程序,在M2.0=1时间内,时时调用子程序,如当前值设定=0,则高速计数器的值=0且不计数(即处于复位状态),当程序又使M2.0=0时,高速计数器又从0开始计数。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三菱的不是也有个开机扫描的M8000吧还是多少我也忘记了

网友C:
三菱的高计无需初始化的。所以不涉及到8002的问题。随叫随用。

楼主:
多谢一楼的回复,OK

网友D(2023-05-01):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处理实现内部复位:通常高速计数器的初始化子程序是使用SM0.1调用的,你可以将SM0.1常开触点再并接一位变量(如M2.0)一起调用高速计数器的初始化子程序,开机时,由于M2,0=0,而第一扫描周期SM0.1=1,第二扫描起 SM0.1=0,高速计数器工作。当程序运行到某处使M2.0=1(或人为使M2.0=1),又调用该子程序,在M2.0=1时间内,时时调用子程序,如当前值设定=0,则高速计数器的值=0且不计数(即处于复位状态),当程序又使M2.0=0时,高速计数器又从0开始计数。

没有像欧姆龙高速计算计数器那样吗?软软复位+Z相复位,接通一个特殊继器编码器每转一圈达到设定值计数自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