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系列变频器

楼主(2012-04-08):
我用过的几个型号的台达变频器(B、F、M),经常报警(GFF),但测电机等外围元件都正常,复位后或断电后再送电就可正常开机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接地保护或保险丝故障:

接地保护:变频器有异常输出现象。输出端接地,功率模块可能已经损坏,此保护系针对变频器而非人体。

保险丝故障:由主电路板的LED指示灯显示保险丝是否故障。

检查措施:检查输出侧接线是否绝缘不良,确定IGBT功率模块是否损坏,更换保险丝

网友B:
测电机等外围元件都正常的话,硬件故障,一般是检测电流的互感器相关故障,送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地保护或保险丝故障:接地保护:变频器有异常输出现象。输出端接地,功率模块可能已经损坏,此保护系针对变频器而非人体。保险丝故障:由主电路板的LED指示灯显示保险丝是否故障。检查措施:检查输出侧接线是否绝缘不良,确定IGBT功率模块是否损坏,更换保险丝

你用的这几个系列都是针对不同的负载试用。F适合风机。m微型相对小电机。按楼上的做一个分析。针对手册的报警分析来处理试试看。

楼主:
我用的这几种变频器有的报了几次GFF以后可以正常工作一二个月的,有的也能正常工作好几天的,这是不是台达机的通病?

楼主(2012-05-18):
我把变频器的接地撤掉就很少报GFF了,有的就不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