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和安川变频器通信是用的什么协仪?

楼主(2012-04-08):
mcgs和安川变频器通信是用的什么协仪?里面有安川的驱动!是不是就和PLC一样用就行了!还是要做一些别的?

网友A:
恩,设备管理里面有安川的驱动,可以直接拿过来用。

网友B:
你说的对,只要安装了驱动,在设备管理里面有安川的驱动显示可选,可以直接拿过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