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变频器报F015

楼主(2012-04-08):
有套6SE70的变频器用在张力辊和开卷、卷取机上,现在涉及到一个问题,其中一根辊子(电机为7.5KW西门子的)先按起动按钮,正常情况,不按加速按钮,辊子是不转的,但是现在是一按起动按钮,辊子有慢慢的在转,变频器频率变化幅度很大(0.01几到0.09几之间幌动,有时候会闪一下负值),按辊子加速,速度也加不上去,过一会变频器就会报F015,以前正常的时候在0.02,0.03之间闪烁而以.怀疑电机编码器有问题,把编码器换了之后,辊子依然在转,但是比之前转慢了很多,转转停停的,变频器频率变化仍然很大,但是不会在报F015了,也可以加速运行.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后续要如何处理.

网友A:
转载F015处理方法:

1、这台6SE70变频器是否以前都工作正常,只是最近才出现这个问题的。

2、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基本排除掉变频器参数的问题了,你从检查变频器系统外部入手,如电动机轴系是否能够自由旋转,及负载机械部分有无异常等等。

3、比如说:如果电动机与负载之间采取的是弹性连接,非刚性连接。由于连轴器的弹性形变非线性等因素,导致电动机负载的机械特性变化不均匀,就会出现上述报F015的现象。

4、再比如说:或者电动机与负载之间采取的是刚性连接,但是中间连轴器的质量或性能有问题,导致电动机与负载之间的机械连接不正常,也会出现上述现象的。

5、另外,编码器环节你也要仔细检查一下。如:编码器的安装是否正常,编码器是否出现了脉冲丢失或紊乱导致测速值异常,编码器回馈线路是否存在干扰影响到测速值,等等。

网友B:
估计是机械部位有点犯卡,报F015一般是因为变频器电流超过了装置的最大允许输出电流值(p128,可以设定)。你虽然说不报故障了,估计还是由于电流大,变频器自动减小了输出频率。

网友C(2012-05-08):
换一个测速板试试,我以前碰到过这种问题就是更换了一个测速板就好了,DT100吧。

网友C:
我用的这个,6SE7090-0XX84-3DB1,更换了就好了。F015,堵转??好像是。我也不是高手,记得好像是这个。

网友D:
建议监测下电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