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台DVP40ES00R2通讯问题

楼主(2012-04-08):
各位大侠,小弟请教个通讯问题,目前我是8台es40的PLC 想用485通讯,站号分别为0-7,每台的程序要怎养设置?是不是每台通讯协议设置一样,站号设置不一样,然后用modrd  跟MODWR指令就可以分别读取跟写入了,主要是0号站与其他七个站数据交换每次只与一个站通讯,

例如:0号站往1号站的D100里写入数据k1是不是这样写:LD X0 MODWR K1 H1064 K1     SET M1122

         反之 1号往0号站的 D100写入数据K1是不是也是:LD X0 MODWR K0 H1064 K1     SET M1122

请各位指正  谢谢!

以下是通讯参数站号设置

0号站:LD m1002 ;mov h86 d1120;set m1120;mov k0 d1121;

1号站:LD m1002 ;mov h86 d1120;set m1120;mov k1 d1121;

2号站:LD m1002 ;mov h86 d1120;set m1120;mov k2 d1121;

3号站:LD m1002 ;mov h86 d1120;set m1120;mov k3 d1121;

4号站:LD m1002 ;mov h86 d1120;set m1120;mov k4d1121;

5号站:LD m1002 ;mov h86 d1120;set m1120;mov k5 d1121;

6号站:LD m1002 ;mov h86 d1120;set m1120;mov k6d1121;

7号站:LD m1002 ;mov h86 d1120;set m1120;mov k7d1121;

网友A:
只要站号不同就可以区别开来!

网友B:
你这样是设置了站号和通讯协议,最好再把M1143复位,再给D1029设置个时间(MS)

你有这多的话,建议用PC-LINK。

网友C(2013-01-04):
楼主建议用PC-LINK。ES的PLC是否支持PC-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