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FRN132P11S-4CX出现OU2报警

楼主(2012-04-08):
求助帖
9分-已结帖
我用的一台变频器为富士变频器,在正常工作过程中已经出现6次OU2报警引起停机,请问如何分析与解决?

网友A:
出现OU2报警,减速时过电压。由于电动机再生电流增加,使主电路直流电压达到过电压检出值时,保护动作。(过电压检出值 800VDC) 但是,变频器输入侧错误地输入过高的电压时,不能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OU2报警,减速时过电压。由于电动机再生电流增加,使主电路直流电压达到过电压检出值时,保护动作。(过电压检出值 800VDC) 但是,变频器输入侧错误地输入过高的电压时,不能保护。

网友B:
增加制动电阻,适当调整减速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增加制动电阻,适当调整减速时间
或者电容老化,这变频器运使用多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