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
VF-8Z的7.5KW变频器驱动7.5KW的主轴电机启动过程发热大怎么回事

楼主(2012-04-09):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VF-8Z的7.5KW变频器驱动7.5KW的主轴电机启动过程发热大怎么回事,并且在启动过程中电流超过额定电流一倍多,请问怎么处理,我启动频率设置为45HZ?请高手给我指点!

网友:
你这个应该看哈机械部位有没问题

网友:
你的启动频率是不是太高了,启动电流超过额定电流一倍多,也不算高

网友:
启动频率设置高了,并且负载什么情况?

网友A: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
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40916594100001

网友B:
只讲了VF曲线的启动频率(45Hz可能偏高了),启动点电压如何? 大电流启动是快速启动的常用方法,只要启动过程足够快,不至于闷车烧电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