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200PLC是否有电池?

楼主(2012-04-09):
朋友的一台设备是西门子200plc控制的,不知道西门子200PLC是否也有电池啊?

网友A:
西门子200是没有内部电池的

网友B:
S7-200 可以外插电池模块的,但现在新款一般都是超级大电容供电进行数据保存

网友C:
有电池卡,S7-200cpu内部也有超级电容,但是超级电容一般只能保持2星期左右,如果长期停电的话,需要增加电池卡。

网友D:
2楼正解,另外那个不能停电太久,否则有可能数据丢失.

网友E:
西门子S7-200里面是超级电容

网友F:
是没有电池的,由超级电容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辛苦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电池卡,S7-200cpu内部也有超级电容,但是超级电容一般只能保持2星期左右,如果长期停电的话,需要增加电池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