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脉冲输出问题

楼主(2012-04-09):
PLC脉冲输出可以用作模拟量输出吗??

网友A:
脉冲是数字量,和模拟量两回事。

网友B:
完全就不一样,脉冲是数字量

网友C:
   对“PLC脉冲输出可以用作模拟量输出吗?”的答复:可以,但必须通过数模转换,才可将PLC输出的脉冲量转换为模拟量 。比如选用LM331(V/F与F/V转换器)组成F/V电路就可将脉冲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 见下图:

网友D:
可以经行数模转换然后再进行模拟量输出吧           这是数电第十一章讲的就是数模模数转换  建议楼主看看

网友E:
直接找个带模拟量输出的主机或模拟量扩展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