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变频器支持单脉冲信号吗

楼主(2012-04-09):
给定一启动信号,松开后正常运转,不采用D11和com一直闭合才能运行的方法。

网友A(2013-02-06):
好像有,据说是特殊版本

网友B(2013-05-29):
你要的功能是:运行开关是按下后又弹回松开的开关

这个功能通过多功能输入端子比如DI3(设置为HD),VM06 设置F1416=40

VM05  设置 CD632=38

DI3端子和DCM1端子短接,就可以实现保持功能了

网友C(2014-10-06):
引用 网友B:
你要的功能是:运行开关是按下后又弹回松开的开关这个功能...

停机怎么设置呢  比如 正常接点闭合, 接点断开时,变频器停机

网友D(2015-04-13):
您说得我们可以做:

burkert腐蚀性介质 http://www.burkertchina.net/aggressive/

    宝德高压最高达到250bar:burkertchina.net/highp/

    burkert高压最高达到250bar http://www.burkertchina.net/highp/

    宝德蒸汽(温度)最高达180°:burkertchina.net/steam/

    burkert蒸汽(温度)最高达180° http://www.burkertchina.net/steam/

    宝德附件:burkertchina.net/accessories/

    burkert附件 http://www.burkertchina.net/accessories/

    宝德过程控制阀:burkertchina.net/processcon/

    burkert过程控制阀 http://www.burkertchina.net/processcon/

    宝德波纹管阀:burkertchina.net/bellow/

    burkert波纹管阀 http://www.burkertchina.net/bellow/

    宝德隔膜阀:burkertchina.net/diaphragm/

    burkert隔膜阀 http://www.burkertchina.net/diaphragm/

    宝德截止阀:burkertchina.net/globe/

    burkert截止阀 http://www.burkertchina.net/glo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