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流量计速度突然变为0?

楼主(2012-04-09):
涡轮流量计流速模拟量输出:4-20mA,PLC计算累计流量来控制电磁阀通断,然后控制加油枪出油。在试验的时候,出油速度正常,但是流量计显示速度为0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偶的理解涡轮流量计如同家用的水表一样,要想实现齿轮转动势必需要一个前后压差的推动,因此涡轮流量计有一个最低使用压差限制,即在小于多少流量的情况下涡轮是转不动的,这就是家用水表最常用的偷水方式,滴滴答答或者小流量的流水水表是不转的,而且这个最小流量虽然仪表管径的增大而增大。此外很多流量表为了表明自己在小流量状态下的稳定,都在软件处理中设置了小信号切除措施,让人一看仪表显示很稳,可是在小流量状态下其本质就显现出来了。

楼主:
对:jiaoanpeng——王者之师关于偶的理解涡轮流量计如同家用的水表一样。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我理解,但是试验时出水速度快,跟测量70L/min速度时流速差不多,应该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