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的电流问题

楼主(2012-04-09):
我们厂有一台设备配电柜每相上3根120平方的电缆。我找了一台小的设备试了一下3根电缆的电流 A相上的3根电缆电流分别是          33    22.6  22 A相总电流是77.6              B相上的3根线分别是 19  17  16  B相总电流是52         C相分别是31  25  25   C总是81

我想问电流在700A左右的设备接上去A相上的3根电缆差值会不会变大?

楼主:
没人回复吗?帮帮忙吧。先谢谢了

网友A:
我想问电流在700A左右的设备接上去A相上的3根电缆差值会不会变大?没有看明白,楼主补充一下吧

网友B:
他是说a相增加700安负载。三条电线的电流相差会不会更大。他是三条线并联传输一相电流。

网友C:
这东西说不清的,因为不清楚电流差异的原因。

如果说电缆电阻吧,不可能差别达50%的,难道是接线端的接触电阻?

网友D:
三根电缆是要测量的都是A相的电流,你这样三根分开量有啥意思。

楼主:
负载电流是77A的时候 A相上的3根电线电流分别是        33    22.6  22   第一根电线比第二根和第三高10个电流

负载的电流是700A的时候呢?还是高10左右吗个电流?还是300 200 200?

网友E(2012-08-05):
A相上的3根电缆起着分流作用,700A电流的设备接上去,较之原先增加了10倍电流,平均每根电缆承受200多安电流,不知120平方电缆是否承受得了,需查下有关规程,只要能承受,3根电缆差值不会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