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12-04-09):
大侠们好!!

       主板和屏同时上电为什么通讯会连接不上,如屏先上电再主板通电就可以通讯上,反之主板先上再屏上电也一样通讯不上;换台达的屏怎么样都可以通讯?

 求解。谢谢!!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哪个通讯参数设置有问题呀???

楼主:
对:阿水--王者之师关于这个是不是哪个通讯参数设置有问题呀??? 内容的回复:

我用串口监测了屏一上电就发 00 01  。。。可能是这个干扰通讯 请问能屏蔽吗?

网友B:
主板通讯协议写得太差了点,我觉得需要保证电缆线任何时候热插拔都能在几秒内握手成功,更不要说谁先上电谁后上电了

楼主:
对:建议删除该帖关于主板通讯协议写得太差了点,我觉得需要保证电缆线任何时候热插拔都能在几秒内握手成功,更不要说谁先上电谁后上电了 内容的回复:

主板通讯协议有问题我是知道点,但是我跟台达屏 通讯 都没问题  用威纶通的屏幕 就出现上面情况   一上电就发01 00   过段时间 才回运行程序 发的是01 03XXXXXXX的才正常 。能修改屏?

网友B:
它发两个错误的字节就把你的主板搞死了,那要是现场来点干扰呢,不要去打屏的主意了

楼主:
对:建议删除该帖关于它发两个错误的字节就把你的主板搞死了,那要是现场来点干扰呢,不要去打屏的主意了内容的回复:

问题是同样的设备 用台达屏就没问题 。。用威纶通屏 就出现问题  你不觉的这屏有问题的,还是屏硬件方面的问题? 谁家的屏一上电还没运行到程序就发干扰主板通讯的,我不去打屏的主意,我打谁的主意去? 而我只需要知道威纶通屏这问题能不能解决!!

网友C:
是主板的通讯协议数据处理不完善,稍微改下主板的读取数据的处理方法就好了。如果你不改的话,在正常运行的时候即使你用台达的屏,万一出现丢包的情况,你的主板还是会出现通讯不上的问题,所以还是建议你该下主板最可靠

网友D:
想了下,,应该还是参数设置的问题,不同的屏幕,所支持的协议有可能不同,即使支持相同的协议,参数可能也有少许不同,比如说波特率

楼主:
维纶屏的启动时间过长(从上电到启动工程内容这段时间就要1分钟左右) 从那里可修改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维纶屏的启动时间过长(从上电到启动工程内容这段时间就要1分钟左右) 从那里可修改不?

1分钟你是夸大了点,不过二十几秒倒是有的,实际测试过。启动时间你没法改变它,现在的很多触摸屏都有操作系统,开发人员为了偷懒。维纶,信捷,昆仑通态,这些便宜的屏幕都是这个德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想了下,,应该还是参数设置的问题,不同的屏幕,所支持的协议有可能不同,即使支持相同的协议,参数可能也有少许不同,比如说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