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停电保持计数器更改为停电不保持

楼主(2012-04-09):
各位:

       怎样将台达PLC的停电保持更改为非停电保持,如将C100到C199更改为非停电保持,说明书上说的很笼统,如:D1208为起始地址,D22109为结束地址(D1208出厂值为#),就没有了!我想将C100至C199改为停电不保持,就不知道要怎么写程序,呵呵呵

网友A:
ES机种是固定的“停电保持区”和“非停电保持区”,不可以互换设定的!

楼主:
我用的是EH2的PLC,。。。。。。。。

网友B:
应该可以设置吧!!!其实,动脑筋想一下,加一句程序,开机起始脉冲将计数器清零不就行了???

楼主:
用一个指令就可以改变,比较便捷的方式,当然用RST来清除也可以,程序不是追求简洁、短小嘛!呵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一个指令就可以改变,比较便捷的方式,当然用RST来清除也可以,程序不是追求简洁、短小嘛!呵呵呵

这是个错误的误区!!!呵呵呵,现在是要追求复杂!!

楼主:
能简单的就不要复杂,逻辑计算严密减少冗余,这样才会有挑战性嘛!

网友C:
视图-系统区块:停电保持范围,然后下载到PLC里面!

网友D:
其实,动脑筋想一下,加一句程序,开机起始脉冲将计数器清零不就行了

楼主:
一个结果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实现,问题是我想知道用一个程序指令能够做到的方法,好像用MOV指令往D1208和1209里面放个数据就可以!7楼的兄弟讲的那种方法比较简便,易于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