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模拟量显示的程序

楼主(2012-04-09):
   我想把压差4-20mA的压差信号显示在触摸屏上,压力显示为多少MPa,用的是CP1H的plc,有熟悉的各位大虾们帮帮我,谢谢啦!编几句程序我看看最好~~~

网友A:
将压差电流信号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点。

然后通过编程将输入数字量转化为压力值,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

然后触摸屏放置个数值显示元件,读取这个压力值就好了。

网友B:
在程序中做个换算就行了。

楼主:
这个换算我也知道  我就像看看具体的换算程序   能编个简单的程序看看吗     (压差4-20mA的压差信号显示在触摸屏上,压力显示为0-100MPa)不胜感激!  发邮箱也行!QQ邮箱397050816@qq.com

网友C: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40917021300001

楼主:
对:电工九段关于将压差电流信号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点。然后通过编程将输入数字量转化为压力值,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然后触摸屏放置个数值显示元件,读取这个压力值就好了。内容的回复:

  能传个简单的程序看看吗  谢谢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下  这个程序可以吗

网友D:
这个程序应该可以的,我模拟试了一下。你用的模拟量的分辨率是6000,目标是0~100Mpa。使用的是第一个输入通道。记得在设置中把量程选择好就可以了。

楼主:
对:chenminglei0509关于这个程序应该可以的,我模拟试了一下。你用的模拟量的分辨率是6000,目标是0~100Mpa。使用的是第一个输入通道。记得在设置中把量程选择好就可以了。内容的回复:

 这个程序量程怎样设定呢   问下  谢谢

楼主:
对:chenminglei0509关于这个程序应该可以的,我模拟试了一下。你用的模拟量的分辨率是6000,目标是0~100Mpa。使用的是第一个输入通道。记得在设置中把量程选择好就可以了。内容的回复:

  必须设定量程吗  我就这样插入到程序里  直接读取4-20MA的信号  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0-100MPa的压力值  不行吗

网友E:
我有做个这个 功能块,  有兴趣的话 可以发给你

楼主:
  只是一个模拟量在触摸屏上显示的问题   看大家有没有熟悉的  (读取一通道的4-20MA的信号  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0-100MPa的压力值)  就这个程序  之前没有搞过  希望大家能赐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能块,  有兴趣的话 可以发给你

  我的邮箱是xuzhengjia@163.com    发给我把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