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使用VPN实现远程通讯?

楼主(2012-04-09):
VPN的使用目前非常广泛,设想在A城有一个站点,需要传输20组数据,在B城只要插上互联网就可以看到数据。

那位大侠能提供比较好的方案?包括硬件和软件配置,以及使用比较成熟的软件。

网友A:
坐等高手,学习。。。。。。。。。。。这个比较实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啊,VPN是虚拟专用网,就是在公司外部与公司之间建立一条隧道,可以方便外部的人员获取公司的信息

网友B:
假如A城是一个数据终端,及提供数据的设备,可能是PLC或者是服务器,B端应该是数据的获得者

网友B:
在A城的LAN内,架设一台VPN远程拨入服务器,通过这台服务器,B端可以通过互连网拨A城LAN内,就像在LAN内一样,这样就可以方便访问数据

网友B:
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提,我会继续解答

楼主:
A城如果仅仅是一台S7-200模块,采集了四个压力值,那这个站点应该配置什么VPN硬件?B城是通过什么软件连接?

网友C:
接着光明星的:

硬件需要防火墙,路由器, B城需要电脑可以上INTERNET,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软件

网友C:
算了做个教程给你吧                           开始了

网友C:
1  首先右键点击桌面上的网上邻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坐等高手,学习。。。。。。。。。。。这个比较实用

网友C:
出现如下画面:

网友C:
点击创建一个连接

网友C:
点击下一步,并选择第二个选项:连接到我工作的场所

网友C:
点击下一步,选择虚拟专用网

网友C:
点击下一步,公司名称随便输入

网友C:
以公司abc为例子 点击下一步,出现填写服务器IP地址

网友C:
特别注意服务器的IP地址,此处的IP地址应该填写A城的VPN服务器的IP地址,如果A端的ROUTER有VPN功能,可以省略专用服务器,此外IP地址应该为公网IP

网友C:
现在我们假设A 端VPN服务器的IP地址为 68.189.123.89

然后我们点下一步

网友C:
我们选择在桌面上建立一个快捷方式

点完成

网友C:
出现如下画面

网友C:
用户名: 就是在VPN服务器端建立的 用户

密码:同样在建立用户时候设置的

网友C:
对于s7 200采集数值如何传递

有这样几种建议

1 将数值显示在OS站上

这样可以通过远程桌面登陆上去查看相关数据

2 将数据现在在一个网页上

可以通过脚本读取数据库,放在页面上

记得西门子有WEBNAVAGATOR,如果能发布成网页最好,通过IIS做成站点访问

网友C:
欢迎大家有更好的方法和建议,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E:
那么强大啊,够牛啊

楼主:
A城这个站点如果没有办法连接到互联网上,是否可以采用VPN拨号方式,设备内装3G电话号码,,A城配置哪家的VPN硬件(可以插卡的)比较好?

网友B:
如果用3G也可以,就目前来说,联通的想比较快些,个人观点.

用3G的话,直接用他们的无线路由器就可以了,里面可以插卡

但是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 VPN功能

楼主:
那位还有比较成熟的方案,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