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鼠笼电动机电容制动控制电路图(我感觉有问题呢?)

楼主(2012-04-09):
大家看下这个电路图,我感觉有问题呢

楼主:
这个是我在别的论坛看到的图片,感觉不太对。

时间继电器应该用断电延时的才对吧,要不怎么实现断电时KM2延时断开用电容制动?

网友A:
看这图,这kt就是断电延时的呀?

楼主:
对:panchunhu关于看这图,这kt就是断电延时的呀? 内容的回复:

哦。。。。。。。。。

可是上面电路符号里怎么用延时接通,立即断开的触点呢。。。。。。。。。。。

楼主:
对:panchunhu关于看这图,这kt就是断电延时的呀? 内容的回复:

主要是我不明白电容电路的工作原理,这个电容制动电路是在电机断电时接通一段时间吗?

网友A:
看这图的原理,kt应该是断电延时的动断触点,上电的时候kt触点是闭合的,断电的时候延时一段时间触点断开.看它的触点符号好像错了,那个动作方向画反了.仅供参考,说错忽怪.

网友B:
kt应该是断电延时的动断触点;看它的触点符号好像错了,那个动作方向画反了.

工作原理:SB2按下KM1接触器闭合电机工作--KM1一对常开触点(3、5)自锁接通KM1接触器,常闭触点(9、10)断开,另一对常开(1、13)触点接通断电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触点(1、9)立即闭和为KM2接触器接通作好准备。

              按下SB1--KM1、KT释放,KM1触点(9、10)闭合---KM2接通---KT触点(1、9)经预先设定时间后断开---KM2断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t应该是断电延时的动断触点;看它的触点符号好像错了,那个动作方向画反了.工作原理:SB2按下KM1接触器闭合电机工作--KM1一对常开触点(3、5)自锁接通KM1接触器,常闭触点(9、10)断开,另一对常开(1、13)触点接通断电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触点(1、9)立即闭和为KM2接触器接通作好准备。              按下SB1--KM1、KT释放,KM1触点(9、10)闭合---KM2接通---KT触点(1、9)经预先设定时间后断开---KM2断开。

分析正确,不是好像,而是KT接点上面动作方向标志圆弧方向反了,不是面向接点,而是应该背向接点。

网友D:
三相异步鼠笼电动机电容制动控制       原理是什么啊

楼主:
对:panchunhu关于看这图的原理,kt应该是断电延时的动断触点,上电的时候kt触点是闭合的,断电的时候延时一段时间触点断开.看它的触点符号好像错了,那个动作方向画反了.仅供参考,说错忽怪. 内容的回复:

我也同意您的观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友B 的回复内容:kt应该是断电延时的动断触点;看它的触点符号好像错了,那个动作方向画反了.工作原理:SB2按下KM1接触器闭合电机工作--KM1一对常开触点(3、5)自锁接通KM1接触器,常闭触点(9、10)断开,另一对常开(1、13)触点接通断电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触点(1、9)立即闭和为KM2接触器接通作好准备。              按下SB1--KM1、KT释放,KM1触点(9、10)闭合---KM2接通---KT触点(1、9)经预先设定时间后断开---KM2断开。             分析正确,不是好像,而是KT接点上面动作方向标志圆弧方向反了,不是面向接点,而是应该背向接点。

同意!!!

网友F(2012-06-27):
今天我也看了这个图,就感觉不太对,我也是学这个的,加QQ524872907,大家可以互相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