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块问题

楼主(2012-04-09):
各位大侠好 小弟做了一个程序 就一个OB1 里面就一条程序 将PIW22  MOVE到DB1.DBW0中 然后插入一个共享DB1 打开DB1后没有发现创建的有关piw22的数据 这个需要怎么在其中显示出来?

我有一个别人的工程 他将数据传送到数据块中 数据块中就有很多被传送的数据 我该怎么添加进去 说是自动生成的 但我这个怎么会没有 请指教

楼主:
还有个问题 培训300的时候 老师讲比如程序中有100个块 有60个块没用 是编程者随意添加的 老师告诉怎么识别 我忘了 请各位前辈老师不吝赐教 多谢多谢

网友A:
iw22是否有值显示?

网友B:
      程序运行,用MOVE指令将“PIW22  MOVE到DB1.DBW0中”,打开DB1后,应在数据视图下,点击眼镜图标(运行下监视),才可看到DB1.DBW0的数据,如仍未有,则应看看PIW22是否为0.

网友C:
请问楼主,能发一份,你们培训300的教材和实例给我吗?谢谢947164800@QQ.COM

网友D:
检查步骤:

1:检查硬件组态,是否是PIW22(你的地址是否有错)

2:检查在线程序和你离线程序是否一致,如果不会检查,直接全部项目下载(全部下载包括硬件组态和具体程序等)

3:监测OB1,看看PIW22是否有数据(或者在硬件组态中点击你的PIW模块,点击Monitor,检查是否有数据)

希望上述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