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2N

楼主(2012-04-09):
1.设备是由三菱PLC控制的,当机器由于故障停机时,此时PLC是什么状态,内部辅助继电器M8000还是闭合的吗?

  2.机器报警停止后,故障清除后,拍下急停开关,再拔出来机器自动运行,这是怎么编程的?

  望大哥大姐不吝赐教小弟!

网友A:
M8000 PLC运行就是一直通的

网友B:
1,M8000 是内部点一点接通

2,这个用急停使用,一般急停按下后拨起机器不要进行自动运行,出于安全考虑最好是手动复位一下才能进入运行

网友C:
    PLC保护范围内的外部故障停机、或者不影响PLC运行的故障停机,PLC通常会处于运行状态,这时M8000是接通的;
    如楼上所说,急停按钮通常不应作为起动按钮使用;楼主所述情况,是在故障消除后,按下该按钮再抬起时,发出了一个起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