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80V电机,额定功率11KW,额定电流21.8A,可以直接启动吗?

楼主(2012-04-09):
三相380V电机,额定功率11KW,额定电流21.8A,负载是水泵,可以直接启动吗?  最好采用几平方的电缆, 电缆距离大概需要 300米左右吧,还有大家说说,有必要并电容提高下功率因数吗?希望朋友给些建议,谢谢了

网友A:
电机能不能直接启动不是电机的功率决定,而是电源容量(电力变压器容量)来决定的。

网友B:
对:hbb关于电机能不能直接启动不是电机的功率决定,而是电源容量(电力变压器容量)来决定的。内容的回复:

三相380V电机,额定功率11KW,额定电流21.8A,负载是水泵,可以直接启动吗?

 能不能直接启动,是由上端电源和其他负载共同决定的!

最好采用几平方的电缆, 电缆距离大概需要 300米左右吧,还有大家说说,有必要并电容提高下功率因数吗?

300米,相对来说够远的了。具体参看国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机能不能直接启动不是电机的功率决定,而是电源容量(电力变压器容量)来决定的。

网友D:
可以直接启动;线径16平方;要配电容!

网友D:
发幅图片参考吓...............

网友E:
可以直接启动,要是近距离的话6平方就够了,300米距离还是用10平方好些

网友F(2012-08-07):
P=(3) ×I×COSΦ, COSΦ=0.767,功率因素较低,因并联电容补偿。

根据公式,10P/U×2×18×L/S,300米距离时,电缆截面S3.13(mm2),用4平方电缆即可,由于电缆距离与截面成反比,距离越短,电缆应越粗。

网友G:
功率因数能那样计算出吗?距离越短电缆越粗是什么道理?

300米的距离直接启动没问题,因为供电线路的阻抗就可以限流了。在工厂内30KW以下的电机都可以直接启动,不必考虑其他因素。

11KW电机正常的配线是铜2.5,散热不好的敷设条件可以用铜4.0。如果想做就地补偿,加一台2KVar电容,可以减小约5A电流。

网友F:
在三相电流、电压基本平衡时,根据P=(3) U×I×COSΦ,可算出功率因数。根据R=ρL/S,长度越短,电阻越小,流过导体的电流越大,选配电缆是与电缆距离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