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与PC通过RS485通信的问题,紧急求助~~谢谢

楼主(2012-04-09):
初学者学习s7-200plc,现在要实现plc与计算机的通信,接口是通过RS485电缆连接的,因为这款plc有两个端口,我是用的是PORT1作为与计算机通信的端口,plc中的程序是关于字符发送中断的,使用的调试软件是Accessport,但是在实现的过程中,监控不到接收信息,每发送一次信息,RS485电缆上的TXD灯会闪一下,但软件显示0接受,不知道是什么的问题?这是硬件连接的问题?设置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紧急求助~

网友A:
程序里指令写了吗?得具体说下

楼主:
现在是一个S7-200技术手册中的例

网友B:
我记得两个接口中,一个是232接口,一个是485接口吧!不知道对不对!你应该与电脑连接的是232接口,三条线的!不是485通讯协议!因为电脑的串口是232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两个接口中,一个是232接口,一个是485接口吧!不知道对不对!你应该与电脑连接的是232接口,三条线的!不是485通讯协议!
我用的是这各型号的,都是48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里指令写了吗?得具体说下

内容是上面那贴图中的,不知道有么有高见

网友E:
计算机是232口,和PLC通信时,需要232-485转换器,PLC的编程电缆RS232-PPI就可以。

PLC程序就用手册上给的就行,PC那边用串口调试助手就行,当然用VB或VC也行,就是需要自己编程。

网友F:
计算机的串口是232的,你用的这个型号是485的,在通信时,要用一个232转484的转换器来实现信号的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计算机的串口是232的,你用的这个型号是485的,在通信时,要用一个232转484的转换器来实现信号的转换

我用的是USB-485转换器进行的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计算机是232口,和PLC通信时,需要232-485转换器,PLC的编程电缆RS232-PPI就可以。PLC程序就用手册上给的就行,PC那边用串口调试助手就行,当然用VB或VC也行,就是需要自己编程。

我用的是USB-485转换器

网友I:
赶紧232的好用一些,LZ是不是通信设置没有设置好,仔细在检查检查。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网友G 计算机的串口是232的,你用的这个型号是485的,在通信时,要用一个232转484的转换器来实现信号的转换 内容的回复:我用的是USB-485转换器进行的转换

你可以试着改一下波特率,看看是不是两边的通信速率不一致。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imgg关于 计算机是232口,和PLC通信时,需要232-485转换器,PLC的编程电缆RS232-PPI就可以。PLC程序就用手册上给的就行,PC那边用串口调试助手就行,当然用VB或VC也行,就是需要自己编程。 内容的回复:我用的是USB-485转换器

USB转化器应该虚拟串口

网友L:
你的是什么技术手册啊,可以把名字发我吗?或麻烦把手册发到363692121@qq.com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两个接口中,一个是232接口,一个是485接口吧!不知道对不对!你应该与电脑连接的是232接口,三条线的!不是485通讯协议!因为电脑的串口是232协议的!

这两个接口都可以通过程序初始化为485通讯口,如果与电脑连接,可以用232转485转换器。

网友M:
USB转485的接口没用过通讯,不知道能不能用。

建议你自己做一根485通讯线,加一个232转485接口连上电脑,这样做绝对没问题。

网友N:
自己焊条线也是个办法,可以用超级终端先试下,是否通讯上

网友O:
200的PORT口都是485接口的

网友P:
3-8~1-2迎角对应

网友Q:
检查你的通讯程序是否按照PLC通讯协议写的,计算机端口是否正确。USB模拟出来的串口是需要选择的。

网友R:
计算机口采用RS232.PLC口是RS485

网友S:
要用PC-PPI或USB-PPI电缆,连接哪个口都可以。

网友T:
200的PORT1、port2都是485接口的,USB转485的接口能用,我用过;参照s7-200手册看一下程序吧

网友U:
不明白,完全不懂啊@!!!!!!!!!!

网友V:
其实就200的PPI 电缆这么简单。一头是USB的一头是串口的。不需要你们说的那么复杂。哎误入子弟啊

网友W:
讯记公司作为自控总线光纤通讯主导企业,PROFIBUS系列全面升级新添PROFIBUS双总线冗余环光纤中继器、PROFIBUS集线器(HUB)以及PROFIBUS冗余链路模块(RLM01)等全系列PROFIBUS网络通讯产品,并正式投产销售, Profibus-DP电接口为DB9-F完全按西门子的PROFIBUS-DP接口定义可直接使用Profibus-DP连接线连接增加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并与系统的兼容性产品完全自主核心知识产权是国际少数国内唯一提供此产品的供应商产品经过SIEMENS S7系列PLCABB 800系列DCS AC500系列PLC等控制系统的严格测试并历经数年数以千计应用案例检验技术指标优良是替代SIEMENS OLM的国际高档PROFIBUS总线光纤中继器的不二选择

典型应用:

光纤环网

点击查看原图

成功实现国产化并为自动化控制领域通讯系统提供极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优化了PROFIBUS总线的通讯功能.产品自推出以来稳定、可靠应用于轨道交通、火电、风电、石油、化工、冶金、煤炭、港口机械、天然气、纺织等各个行业的自控系统,赢得工程商、系统集成商和最终用户的高度评价,以信誉赢得客户、以品质和服务寻求发展!

体验联络:13066988513 刘先生 e-mail:boblb@163.com QQ:457361178

网友X:
一般PLC配的都是485电缆线,PC连接时需要进行485转232一下才能使用,也可以直接使用高级的PPI电缆,那样可以直接接到计算机使用。在使用中需要在PLC里面编写一段通信程序,否则是不能接收的。主要关注下你设置的波特率和奇偶校验是不是正确,正确后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计算机没有串口,那也可以用USB转RS232来做,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X:
一般多数用端口0端进行通信。。。

网友Y:
进入“控制面板”选“设置PG/pc接口”,在访问路径下选“PC/PPI  cable (PPI) ” 属性

在“属性 - PC/PPI  cable (PPI) ” 下。选“本地连接”

在“连接到  ”一栏,将“ com1 ” 改成 “ USB ”

这样就可以实现plc与计算机的通信了。

网友Z(2012-11-07):
学习了,看了半天,还是没有明白,200 的,如 224 CN 的那个9针的通讯口是不是 485 接口协议的呢,是不是接上 3, 8 两线就能与 485 设备进行通讯?还有能做 MODBUS 设备通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