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同富士变频器通信,能控制不能监控

楼主(2012-04-09):
大家伙,小弟在玩FX3UPLC同富士5000G11S变频器通信,PLC是通过485ADP模块同变频器通信的,第二个通道,我程序能控制变频器,但是不知道怎么哪里错误没有数据返回,M8423这个继电器没动作;可模块接收灯又亮了,跪求大侠指点!
附件中是我的写入频率跟启停程序,帮我看下哪里错问题,谢谢! 现在改成 GX developer 格式了!

网友A: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40917052300001

网友B:
你这个附件是什么东东啊???是程序???是组态???不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附件是什么东东啊???是程序???是组态???不解......

下载打开不知道是神马玩意

网友D:
你需要设置变频H30功能,RT485通道选择。

楼主:
对:EBN-Max关于你这个附件是什么东东啊???是程序???是组态???不解......内容的回复:

是程序,works2写的,三菱编程软件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友B 的回复内容: 你这个附件是什么东东啊???是程序???是组态???不解...... 下载打开不知道是神马玩意

你works2软件装了嘛

楼主:
对:wengen-huang关于你需要设置变频H30功能,RT485通道选择。 内容的回复:

这个我知道,我频率跟控制启停都是用通信控制的,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网友B关于你这个附件是什么东东啊???是程序???是组态???不解......内容的回复:是程序,works2写的,三菱编程软件哇

我知道是GT Work写的,也知道是用第二版....不过你为什么不把项目压缩成单个项目文件呢???   呵呵  我没有安装2的,只有3的,3的读2的只能是GTD和GTE文件.....

网友G:
你的启动停止好用吗?如果启停好用,那变频器通讯参数设置应该没问题,应该是你PLC程序的问题,你要监控的地址与变频器上的对应对了吗?再仔细看看;反之,查看一下变频器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网友B关于你这个附件是什么东东啊???是程序???是组态???不解......内容的回复:是程序,works2写的,三菱编程软件哇 内容的回复:我知道是GT Work写的,也知道是用第二版....不过你为什么不把项目压缩成单个项目文件呢???   呵呵  我没有安装2的,只有3的,3的读2的只能是GTD和GTE文件.....

是GX works!

楼主:
你好,设定频率跟控制启停都很好,按照通信手册上来说,我设定一个频率或者控制启停,发给变频器后执行完之后会有一组数据返回,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程序很简单的,我就单一的看M8423有没有得电,可一次都没有,也就是说返回出问题,可是接受灯亮了;

另外,我没有这段程序中没有监控变频器,我写下去试试,到底是写频率跟控制启停本来就是没有数据返回的,还是程序有问题,可我觉得程序没有问题,很简单的一段控制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网友E 网友B: 你这个附件是什么东东啊???是程序???是组态???不解...... 下载打开不知道是神马玩意 内容的回复:你works2软件装了嘛

没装works2 ,只装了GX developer

楼主:
对:陈古今关于你的启动停止好用吗?如果启停好用,那变频器通讯参数设置应该没问题,应该是你PLC程序的问题,你要监控的地址与变频器上的对应对了吗?再仔细看看;反之,查看一下变频器参数。 内容的回复:

你好,设定频率跟控制启停都很好,按照通信手册上来说,我设定一个频率或者控制启停,发给变频器后执行完之后会有一组数据返回,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程序很简单的,我就单一的看M8423有没有得电,可一次都没有,也就是说返回出问题,可是接受灯亮了;

另外,我没有这段程序中没有监控变频器,我写下去试试,到底是写频率跟控制启停本来就是没有数据返回的,还是程序有问题,可我觉得程序没有问题,很简单的一段控制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网友E 网友B: 你这个附件是什么东东啊???是程序???是组态???不解...... 下载打开不知道是神马玩意 内容的回复:你works2软件装了嘛 内容的回复:没装works2 ,只装了GX developer

你好,现在改成GX developer格式了!

楼主:
对:魂——工人关于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2/2012022412532300001-1.shtml 看这个对你有没帮助 内容的回复:

呵呵,我已经找到原因了!

网友J(2012-06-13):
对:魂——工人关于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2/2012022412532300001-1.shtml 看这个对你有没帮助 内容的回复:

什么原因啊,能否说明一下,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K(2017-10-21):
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4-09):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大家伙,小弟在玩FX3UPLC同富士5000G11S变频器通信,PLC是通过485ADP模块同变频器通信的,第二个通道,我程序能控制变频器,但是不知道怎么哪里错误没有数据返回,M8423这个继电器没动作;可模块接收灯又亮了,跪求大侠指点!
附件中是我的写入频率跟启停程序,帮我看下哪里错问题,谢谢! 现在改成 GX developer 格式了!

网友(2018-10-15):
附件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