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伺服
B2伺服不能用通讯来做位置控制?

楼主(2012-04-09):
两点间的往返运行,我想用通讯的方式来做,就像变频器一样用上位机设频率,DI控制起停和正反转。类似这种方式,比如给伺服器设置好脉冲频率跟脉冲个数后,启动正转信号,按设定的频率到达设定位置后输出一个到位信号,然后正转信号关闭,反转信号启动回到原点,再启动正转,如此往复运行。。。。我看手册上好像位置模式只能用外部脉冲来控制啊?要是能用通讯控制的话就能省下模块的钱了,这样岂不是很好?我对伺服还不熟悉请各位指教一二!

网友:
B2是台达的吗?如果是,台达有内置的多段P2P功能,可以靠I/O切选,也许能满足楼主的应用需求。至于能不能靠通讯设定,或操作不详。建议电询原厂。

网友A:
b2的不行,AB或者A2的才可以走内部位置

网友B:
B2的没头在意,AB的可以通讯控制的。

楼主:
知道了,,,谢谢各位

网友C(2020-12-06):
十分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