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屏多机

楼主(2012-04-09):
可以用一个触摸屏监控多个PLC吗?怎样实现?

网友A:
看是什么屏和什么PLC,现在国产的来说绝对可以.

楼主:
DOP-A57CSTD用485通讯连3台DVP-12SA可以实现吗?

网友B(2012-05-14):
小kiss

plc分配不同的站号  直接连接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kissplc分配不同的站号  直接连接就行

是的,帮屏当成一台电脑就可以了,然后和他们通讯

网友D:
要用到RS485通讯,不过人机上的“站号@寄存器”必须区分清楚;否则会产生“打架”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kissplc分配不同的站号  直接连接就行 是的,帮屏当成一台电脑就可以了,然后和他们通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要用到RS485通讯,不过人机上的“站号@寄存器”必须区分清楚;否则会产生“打架”的情况。

不错,防止打架发生,不能用232那种一对一通讯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