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绝缘电阻 大于多少欧能用

楼主(2012-04-09):
请各位指教,电动机绝缘电阻是多少,顺便问下多少KW以上的电机才用到星三角

网友A:
电阻一般1.5M以上,功率我觉得22KW以上就该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B:
按照书上说的绝缘电阻是大于0.5MΩ,但是,我觉得是不行的,最少的10MΩ以上,越大越好,星三角有的电机11KW以上的就用星三角了。看变压器的容量定。

楼主:
那绝缘电阻和电机的大小有没有关系,你们两种百度里也有,我不知道哪位说的才是正确的,有工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