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7-200plc cpu 224cn配置以太网模块cp243-1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4-09):
由于毕设需要,做的是有关plc方面的!

用的是西门子plc s7-200,由于笔记本没有串口线,所以打算用以太网模块来进行plc与上位机的通信以及程序的下载等!

但是我们是借用台式机利用串口进行的以太网模块的配置,(ip地址等的设置),但是配置完成后在我们win7系统下的就无法通行,能够搜索到ip地址,但是无法辨别出是plc,显示未知,也无法通信!有遇到这方面问题的同学或者大牛人士吗,急需求解,谢谢了!

网友A:
转到技术群了,耐心等他们回复。

网友B:
200 的plc 以太网模块必须配置i连接以后 不能只设置IP地址就完事了

 才能通过microwin使用以太网进行编程调试

另外,win7安装microwin 必须v4.0 SP9才能使用

网友C:
必须 对CP243-1 进行配置 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