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铭牌问题

楼主(2012-04-09):
看见一稳压电源铭牌 狠不解

INPUT:100-120vac 3.15A

输入;200-240VAC 1.5A

OUT:+24VDC/AC  4.5A

问:输入怎么又两种?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楼主:这是开关电源呀。

很正常,两种电源输入呀,楼主可以选任一种用(一般有一个切换开关)。

还有宽电压输入,例如100--240V输入

网友B:
考虑多了,100-120V 是一些国家的电压范围,咱国内用只选200-240这一档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开关电源呀。很正常,两种电源输入呀,楼主可以选任一种用(一般有一个切换开关)。还有宽电压输入,例如100--240V输入

谢谢  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一些国家的电压范围,咱国内用只选200-240这一档就可以

收益了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