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求助 高手都来呀

楼主(2012-04-09):
我是初学者!想请教一下用A B Z 三相编码器如何实现360 度角度信号输出和测出机械速度!

网友A:
测量机械速度用不着3相编码器,1相就够,A+B相是用于即有速度又有方向的控制,Z相是旋转1周的标记。

以下是本人用的测速程序,供参考:

网友B:
我认为要实现360°信号输出,只需Z相信号就可以了!正如楼上所说的。要实现测速就需要进行转换了!编码器每转一圈,实际机械设备走的距离,再算速度!

楼主:
谢谢2位!是我说的不够清楚!我还需要做电磁阀信号输出的!能在指点一下嘛!

网友C:
用凸轮指令去任意角度区间,对应输出相应电磁阀,测速就直接使用Z相利用高速计数功能进行脉冲计数,再除以电子齿数比(就是机械结构转一圈,编码器转多少圈)

三菱的我不熟,如果是松下PLC,我可以更详细的告诉你,有问题可联系我,    QQ631201168

楼主:
凸轮指令跟不上脉冲的速度!机械转速很快的!

网友A:
凸轮指令跟不上脉冲的速度?那就还用高速计数指令,可以测量 脉冲/秒,由脉冲/秒换算出:弧度/秒。

开始测量的信号肯定有的吧,阀门关闭后的反馈信号肯定也有吧,由开始到结束总可以测量时间吧,脉冲数也可测量吧。

所有的条件都有了,弧度/秒不就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凸轮指令跟不上脉冲的速度?那就还用高速计数指令,可以测量 脉冲/秒,由脉冲/秒换算出:弧度/秒。开始测量的信号肯定有的吧,阀门关闭后的反馈信号肯定也有吧,由开始到结束总可以测量时间吧,脉冲数也可测量吧。所有的条件都有了,弧度/秒不就出来了吗?

可以帮忙贴个梯型图嘛!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