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高手帮我看看

楼主(2012-04-09):
这是我在联机时的截图,明明条件满足了,但是D1030就是不清零,而且D2156不等于1的时候,M607才复位,可是现在是等于一,为什么显示复位,奇怪了

网友A:
是台达PLC梯形图吗?

网友B:
这是台达哪个型号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台达哪个型号的啊?

是台达的ISP编程软件。

搜索一下有没有其他指令用到D1030

楼主:
是台达ES2型的PLC

楼主:
这是用ISPSoft软件画的ES2型PLC的梯形图,前面也用到了D1030,但是不管之前怎么样的,当程序扫描到这一行,就要执行将D1030清零啊,可惜不但没清零,连M607也复位了,D2156明明是等于1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台达ES2型的PLC

网友E:
楼主用的都是双字指令,指令参数里默认的都是DX,DX+1被自动占用;建议你检查一下寄存器是否有冲突?或者将D=、D<>改成LD=、LD<>;DMOV改成MOV。

网友F:
对:ljbcompany关于楼主用的都是双字指令,指令参数里默认的都是DX,DX+1被自动占用;建议你检查一下寄存器是否有冲突?或者将D=、D<>改成LD=、LD<>;DMOV改成MOV。 内容的回复:

举手同意

网友G:
也发现了同样问题,同样复位不了D1030(高位是D1031),不知道何解?看来需要问问台达了。

网友H:
坛子开启速度快的不敢信。

网友I:
D1030、D1031是特殊寄存器,用于记录Y0脉冲个数,通常情况,特殊寄存器只能专用,而楼主将此当作普通寄存器使用,难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