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维修-变频器过流(OC)保护分析及对策

楼主(2012-04-09):
系列富士变频器维修-变频器过流(OC)保护分析及对策

维修实例:

1.某厂运用变频器近50台,大多数运用富士变频器,在运用中曾发作过流跳闸现象,经我们停止剖析和研讨,根本上得到处理。变频器过电流跳闸又分运转中过流跳闸和升、降速中过流跳闸、短路毛病等。下面就过流缘由停止剖析。

2 轻载过电流
2.1
毛病特性
当变频器所带负载很轻时,会发作过电流跳闸,这是变频调速特有的现象。在u/f控制形式下,存在着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在运转过程中,由于u/f形式没选好,u补偿过大形成电动机磁经过饱和,使电动机电流增大,发作变频器过电流跳闸。
2.2
判别与处置
低频运转时,为了能带动较重的负载,常常需求停止转矩补偿(即进步u/f比,也叫转矩提升)。招致电动机磁路的饱和水平随负载的轻重而变化。这种由电动机磁路饱和惹起的过电流跳闸,主要发作在低频、轻载的状况下。处理办法:重复调整u/f比,能够采用自动停止的办法、选择u/f形式或调整电位器等办法,停止实验直到适宜,不再跳车。
2.3
特殊案例
一台frn90g114cx变频器(配套90kw尿素大颗粒冷却转股电机)空载时,经常发作过流跳闸。当冷却转股滚筒内装有多半筒大颗粒尿素后反而运转稳定。大颗粒冷却转股电机空载时选择了u/f形式停止重复调整 u/f 比,使输出电压进步一些,以便取得一定地起动转矩,处理了空载过流跳闸问题。

3 重载过电流
3.1
毛病特性
有些消费机械在运转过程中负荷忽然加重,以至“卡住”,电动机的转速因带不动而大幅降落,电流急剧增加,招致过电流跳闸。
3.2
处理办法
(1)
首先理解机械自身能否有毛病,假如有毛病,应检修机器。
(2)
假如这种过载属于消费过程中经常呈现的现象,应加大电动机和负载之间的传动比。恰当加大传动比,可减轻电动机轴上的阻转矩,防止呈现带不动的状况。当无法加大传动比,应增大电动机和变频器的容量。
3.3
特殊案例
这是正常过流维护。
加速或减速中过电流
4.1
毛病特性
由于工艺负荷动摇,变频器驱动的电机停止升、降速或电机启动、中止时,经常发作过流跳闸。
4.2
处理办法
(1)
延长加()速时间
首先理解依据消费工艺请求能否允许延长升速或降速时间,如允许,则可延长加()速时间。
(2)
设置加()速自处置(防失速)功用
变频器关于升、降速过程中的过电流,设置了自处置(防失速)功用。当加()电流超越设置的上限电流时,将暂停加()速,待电流降至设定值以下时,再继续加()速。
4.3
特殊案例
一台frn110g114cx变频器(配套110kw尿素ⅰ钾氨泵电机)由于工艺是自动控制调整负荷,电机转速也自动停止升、降速,经常发作过流跳闸。经工艺人员同意,延长了加()速时间(原来加减速时间是15s,调整到45s),得以处理。

5.1 毛病特性
(1)
第一次跳闸有可能在运转过程中发作,如复位后再起动,则常常一升速就跳闸。
(2)
具有很大的冲击电流,变频器可以停止维护跳闸而不会损坏。由于维护跳闸非常疾速,难以察看其电流的大小。
5.2
判别与处置 (全系列富士变频器维修-变频器过流(OC)保护分析及对策
第一步,首选要判别能否短路。为了便于判别,在复位后再起动前,可在输入侧接入一个电压表,重新启动时,电位器从零开端迟缓旋动,同时,留意察看电压表。假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刚上升就立刻跳闸,且电压表的指针有霎时回零的迹象,则阐明变频器的输出端曾经短路或接地。
第二步,要判别是在变频器内部短路,还是在外部短路。这时,应将变频器输出端的接线脱开,再旋动电位器,使频率上升,如仍跳闸,阐明变频器内部短路;如不再跳闸,则阐明是变频器外部短路,应检查从变频器到电动机之间的线路,以及电动机自身。

网友A:
好的维修经验,分享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