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应用中的谐波及影响

楼主(2012-04-09):
变频器选型时,电气网友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技术要求,如技术要求中明确要求所选变频器产生的电压谐波和电流谐波必须要符合中国国家公用电网谐波标准和国际IEEE519等标准要求,具体数值是总的电压谐波畸变率和总的电流谐波率要低于5%,针对这个要求,哪些变频器能符合这些标准要求呢?这个问题可能不仅会困惑很多销售,同时也可能让很多电气工程师很纠结,所以在本次论坛上我们欢迎各位网友能够积极探讨,加上理论分析和实测谐波大小,能够让各位网友明确以下基本概念,正确选择变频器,降低变频器对电网的干扰。

  什么是谐波

  谐波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非线性负载所致。当电流流经负载时,与所加的电压不呈线性关系,就形成非正弦电流,从而产生谐波。谐波频率是基波频率的整倍数,根据法国数学家傅立叶(M.Fourier)分析原理证实,任何重复的波形都可以分解为含有基波频率和一系列为基波倍数的谐波的正弦波分量。谐波是正弦波,每个谐波都具有不同的频率,幅度与相角。谐波可以I区分为偶次与奇次性,第3、5、7次编号的为奇次谐波,而2、4,6、8等为偶次谐波,如基波为50Hz时,2次谐波为100Hz,3次谐波则是150Hz。一般地讲,奇次谐波引起的危害比偶次谐波更多更大。在平衡的三相系统中,由于对称关系,偶次谐波已经被消除了,只有奇次谐波存在。对于三相整流负载,出现的谐波电流是6n±1次谐波,变频器主要产生5、7次谐波。

  谐波电流计算方法

  计算步骤

  步骤1:根据国家标准和实际变压器的短路容量计算所允许的各次谐波电流,具体公式为

  Ih=IGB(Sr/Sj)

  式中:Ih为各次谐波电流允许限值;IGB为基准短路容量下各次谐波电流限值;Sr为实际短路容量,MVA;Sj为基准短路容量,380V时取10MVA。

  同一公共连接点的每个用户向电网注入的谐波电流允许值按此用户在该点的协议容量或最大负荷容量与其供电设备容量之比进行分配。如果简单地用谐波电流算术和的方法,得到的结果往往过于保守,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推荐使用伪平方求和的方法,即有

  Ihi=Ih(Si/St)1/a

  式中:Si为用户的用电协议容量或最大负荷容量,MVA;St为供电设备容量,MVA;Ihi为折算后的各次谐波电流允许值;a为相位叠加系数,各次谐波的相位叠加系数可按相关表格查得。

  步骤2:额定电流折算

  I’e=Ie×(0.38标准电压)

  式中:I’e为折算后的额定电流;Ie为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步骤3:根据谐波电流含量表以及变频器的电路形式来确定各次谐波电流的大小,并和步骤1的结果相比较,判断是否符合国标。计算公式如下:

  Ih=I’e×谐波含量(%)×负载率

  如果不符合国标,则应采用其他的对策,如使用电抗器、添加谐波补偿设备等。

  谐波的限制标准

  关于谐波的常用标准是GB-T14549和IEEE519以及GB-T17625。

楼主:
GB-T14549是中国国内标准,是针对电网提出的谐波限制要求。电力公司使用这个标准来保证公共电网的质量满足要求。IEEE519是对应于GB-T14549的国际标准,作为“电力系统中的谐波控制推荐实施和要求”,这个标准的目的是为处理静止功率补偿器和其他非线性负载产生的谐波提供指南,从而避免电网质量问题。最近随着变频器和其他非线性负载增加,电力公司开始推行这个标准。如不采取谐波处理措施,大部分变频器不能满IEEE519要求。

  GB-T17625是针对接入电网的设备提出的谐波限制要求,当接入电网的设备满足这个标准时,就不会对电网造成危害。因此,设备制造商有义务使所制造的设备满足这个标准的要求,电力公司有权利限制不满足GB-T17625的设备接入电网。

  另一方面,设备的采购方有权利要求所采购的设备满足GB-T17625,否则,企业会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企业承受的经济损失来自两个方面。第一,设备在运行时,会对用户的内部电网产生危害,造成制造系统的故障,降低产量,增加废品率;第二,设备运行后,企业不能满足GB-T14549的要求,需要对电力公司承担责任,接受处罚。

  综上所述,GB14549体现了电力公司与电力用户之间的责任关系。GB17625体现了设备制造商与设备用户之间责任关系。

  一、在变频器输入侧的对策

  1、变频系统的供电电源与其他设备的供电电源相互独立,或在变频器和其他用电设备的输入侧安装隔离变压器,切断谐波电流。

  2、设置交流电抗器。在电源与变频器输入侧之间串联交流电抗器,这样可使整流阻抗增大来有效抑制高次谐波电流,提高输入电源的功率因数,使进线电流的波形畸变大约降低30%~50%,是不加电抗器谐波电流的一半左右。

  3、设置交流滤波器。滤波器串联在变频器输入侧,由电感线圈组成,通过增大电路的阻抗减小频率较高的谐波电流。目前谐波抑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采用有源电力滤波器。它串联或是并联于主电路中,实时从补偿对象中检测出谐波电流,由补偿装置产生一个与该谐波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补偿电流,从而使电网电流只含基波分量。这种滤波器能对频率和幅值都变化的谐波进行跟踪补偿,其特性不受系统的影响,无谐波放大的危险,因而备受关注。

  二、采用多相脉冲整流

  在条件允许或是要求谐波限制在比较小的情况下,可采用多相整流的方法。12相脉冲整流THDV大约为10%~15%,18相脉冲整流的THDV约为3%~8%,满足国际标准的要求。缺点是需要专用变压器,不利于设备的改造,价格较高。

  三、屏蔽干扰源

  屏蔽干扰源是抑制干扰的最有效的方法。通常变频器本身用铁壳屏蔽,不让其电磁干扰泄漏;输出线最好用钢管屏蔽,特别是以外部信号控制变频器时,要求信号线尽可能短(一般为20m以内),且信号线采用双芯屏蔽,并与主电路线(AC380V)及控制线(AC220V)完全分离,决不能放于同一配管或线槽内,周围电子敏感设备线路也要求屏蔽。为使屏蔽有效,屏蔽罩必须可靠接地。正确的接地既可以使系统有效地抑制外来干扰,又能降低设备本身对外界的干扰。对于变频器,主回路端子PE的正确接地是减小变频器干扰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一定要非常重视。变频器接地导线的截面积一般应不小于2.5mm,长度控制在20m以内。建议变频器的接地与其他动力设备接地点分开,不能共地。

  四、变频器谐波的治理可采用以下方法:

  (1)变频器的隔离、屏蔽、接地:变频器系统的供电电源与其它设备的供电电源相互独立。或在变频器和其它用电设备的输入侧安装隔离变压器。或者将变频器放入铁箱内,铁箱外壳接地。同时变频器输出电源应尽量远离控制电缆敷设(不小于50mm间距),必须靠近敷设时尽量以正交角度跨越,必须平行敷设时尽量缩短平行段长度(不超过1mm),输出电缆应穿钢管并将钢管作电气连通并可靠接地。作

  (2)加装交流电抗器和直流电抗器:当变频器使用在配电变压器容量大于500KVA,且变压器容量大于变频器容量的10倍以上,则在变频器输入侧加装交流电抗器。而当配电变压器输出电压三相不平衡,且不平衡率大于3%时,变频器输入电流峰值很大,会造成导线过热,则此时需加装交流电抗器。严重时则需加装直流电抗器。)

  (3)加装无源滤波器:将无源滤波器安装在变频器的交流侧,无源滤波器由L、C、R元件构成谐波共振回路,当LC回路的谐波频率和某一次高次谐波电流频率相同时,即可阻止高次谐波流入电网。无源滤波器特点是投资少、频率高、结构简单、运行可靠及维护方便。无源滤波器缺点是滤波易受系统参数的影响,对某些次谐波有放大的可能、耗费多、体积大。直

  (4)加装有源滤波器:早在70年代初,日本学者就提出有源滤波器的概念,由源滤波器通过对电流中高次谐波进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输入与高次谐波成分具有相反相位电流,达到实时补偿谐波电流的目的。与无源滤波器相比具有高度可控性和快速响应性,有一机多能特点。且可消除与系统阻抗发生谐振危险。也可自动跟踪补偿变化的谐波。但存在容量大,价格高等特点。公

  (5)加装无功功率静止型无功补偿装置:对于大型冲击性负荷,可装设无功功率的静止型无功补偿装置,以获得补偿负荷快速变动的无功需求,改善功率因数,滤除系统谐波,减少向系统注入谐波电流,稳定母线电压,降低三相电压不平衡度,提高供电系统承受谐波能力。而其中以自饱和电抗型(SR型)的效果最好,其电子元件少,可靠性高,反应速度快,维护方便经济,且我国一般变压器厂均能制造。元

  (6)线路分开:因电源系统内有阻抗,所以谐波负荷电流将造成电压波形的谐波电压畸形。把产生谐波的负荷的供电线路和对谐波敏感的负荷供电线路分开,线性负荷和非线性负荷从同一电源接口点PCC开始由不同的电路馈电,使非线性负荷产生的畸变电压不会传导到线性负荷上去。

  (7)电路的多重化、多元化:逆变单元的并联多元化是采用2个或多个逆变单元并联,通过波形移位叠加,抵消谐波分量;整流电路的多重化是采用12脉波、18脉波、24脉波整流,可降低谐波成分;功率单元的串联多重化是采用多脉波(如30脉波的串联),功率单元多重化线路也可降低谐波成分。此外还有新的变频调制方法,如电压矢量的变形调制。,

  (8)变频器的控制方式的完善:随着电力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网络等高新技术发展,变频器控制方式有了以下发展:数字控制变频器,变频器数字化采用单片机MCS51或80C196MC等,辅助以SLE4520或EPLD液晶显示器等来实现更加完善的控制性能;多种控制方式结合,单一的控制方式有着各自的缺点,如果将这些单一控制方式结合起来,可以取长补短,从而达到降低谐波提高效率的功效。止

  (9)使用理想化的无谐波污染的绿色变频器:绿色变频器的品质标准是:输入和输出电流都是正弦波,输入功率因数可控,带任何负载使都能使功率因数为1,可获得工频上下任意可控的输出功率。

  五、变频器电抗器的选择问题

  1, 额定交流电流的选择

  额定交流电流是从发热方面设计电抗器的长期工作电流,同时应该考虑足够的高次谐波分量。即输出电抗器实际流过的电流是变频器电机负载的输出电流。

  2, 电压降

  电压降是指50HZ时,对应实际额定电流时电抗器线圈两端的实际电压降。通常选择电压降在4V~8V左右。

  3, 电感量的选择

  电抗器的额定电感量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若电感量选择不合适,会直接影响额定电流下的电压降的变化,从而引起故障。而电感量的大小取决于电抗器铁芯的截面积和线圈的匝数与气隙的调整。

  输出电抗器电感量的选择是根据在额定频率范围内的电缆长度来确定,然后再根据电动机的实际额定电流来选择相应电感量要求下的铁芯截面积和导线截面积,才能确定实际电压降。

  4,对应额定电流的电感量与电缆长度:

  电缆长度 额定输出电流 电感量

  300米 100A 46μH

  200A 23μH

  250A 16μH

  300A 13μH

  600米 100A 92μH

  200A 46μH

  250A 34μH

  300A 27μH

  理想的电抗器在额定交流电流及以下,电感量应保持不变,随着电流的增大,而电感量逐渐减小。

  当额定电流大于2倍时,电感量减小到额定电感量的0.6倍。

  当额定电流大于2.5倍时,电感量减小到额定电感量的0.5倍。

  当额定电流大于4倍时,电感量减小到额定电感量的0.35倍。

  六、降低变频器谐波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1)变频器的隔离、屏蔽、接地:变频器系统的供电电源与其它设备的供电电源相互独立。或在变频器和其它用电设备的输入侧安装隔离变压器。或者将变频器放入铁箱内,铁箱外壳接地。同时变频器输出电源应尽量远离控制电缆敷设(不小于50mm间距),必须靠近敷设时尽量以正交角度跨越,必须平行敷设时尽量缩短平行段长度(不超过1 mm ),输出电缆应穿钢管并将钢管作电气连通并可靠接地。

  2)加装交流电抗器和直流电抗器:当变频器使用在配电变压器容量大于500KVA ,且变压器容量大于变频器容量的10倍以上,则在变频器输入侧加装交流电抗器。而当配电变压器输出电压三相不平衡,且不平衡率大于3% 时,变频器输入电流峰值很大,会造成导线过热,则此时需加装交流电抗器。严重时则需加装直流电抗器。

  3)加装无源滤波器:将无源滤波器安装在变频器的交流侧,无源滤波器由 L、C、R元件构成谐波共振回路,当 LC 回路的谐波频率和某一次高次谐波电流频率相同时,即可阻止高次谐波流入电网。无源滤波器特点是投资少、频率高、结构简单、运行可靠及维护方便。无源滤波器缺点是滤波易受系统参数的影响,对某些次谐波有放大的可能、耗费多、体积大。

  4)加装有源滤波器:早在70年代初,日本学者就提出有源滤波器的概念,由源滤波器通过对电流中高次谐波进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输入与高次谐波成分具有相反相位电流,达到实时补偿谐波电流的目的。与无源滤波器相比具有高度可控性和快速响应性,有一机多能特点。且可消除与系统阻抗发生谐振危险。也可自动跟踪补偿变化的谐波。但存在容量大,价格高等特点。

  5)加装无功功率静止型无功补偿装置:对于大型冲击性负荷,可装设无功功率的静止型无功补偿装置,以或得补偿负荷快速变动的无功需求,改善功率因数,滤除系统谐波,减少向系统注入谐波电流,稳定母线电压,降低三相电压不平衡度,提高供电系统承受谐波能力。而其中以自饱和电抗型( SR型 ) 的效果最好,其电子元件少,可靠性高,反应速度快,维护方便经济,且我国一般变压器厂均能制造。

  6)线路分开:谐波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使用了非线性负载,因此,解决的根本办法是把产生谐波的负载的供电线路和对谐波敏感的负载的供电线路分开。由于非线性负载引起的畸变电流在电缆的阻抗上产生一个畸变电压降,而合成的畸变电压波形加到与此同一线路上所接的其它负载,引起谐波电流在其上流过。因此,减少谐波危害的措施也可从加大电缆截面积,减少回路的阻抗方式来实现。可以将线性负载与非线性负载从同一电源接口点(PCC)就开始分别的电路供电,这样可以使由非线性负载产生的畸变电压不会传导到线性负载上去。这是目前治理谐波问题较为理想的解决方案。

  7)电路的多重化、多元化:逆变单元的并联多元化是采用2个或多个逆变单元并联,通过波形移位叠加,抵消谐波分量;整流电路的多重化是采用12脉波、18脉波、24脉波整流,可降低谐波成分;功率单元的串联多重化是采用多脉波(如30脉波的串联),功率单元多重化线路也可降低谐波成分。此外还有新的变频调制方法,如电压矢量的变形调制。

  8)变频器的控制方式的完善:随着电力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网络等高新技术发展,变频器控制方式有了以下发展:数字控制变频器,变频器数字化采用单片机MCS51或80C196MC等,辅助以 SLE4520或EPLD液晶显示器等来实现更加完善的控制性能;多种控制方式结合,单一的控制方式有着各自的缺点,如果将这些单一控制方式结合起来,可以取长补短,从而达到降低谐波提高效率的功效。

  9)使用理想化的无谐波污染的绿色变频器:绿色变频器的品质标准是:输入和输出电流都是正弦波,输入功率因数可控,带任何负载使都能使功率因数为1,可获得工频上下任意可控的输出功率。变频器内置的交流电抗器,它能很好的抑制谐波,同时可以保护整流桥不受电源电压瞬间尖波的影响,实践表明,不带电抗器的谐波电流明显高于带电抗器产生的谐波电流。为了减少谐波污染造成的干扰,在变频器的输出回路安装噪声滤波器。并且在变频器答应的情况,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另外,在大功率变频器中,通常使用12脉冲或18脉冲整流,这样在电源中,通过消除最低次谐波来减少谐波含量。

  综上所述,可以了解变频器以及变频器谐波产生的机理,变频器谐波以及其危害性,以及采用变频器隔离、接地或采用无源滤波器、有源滤波器、加设无功补偿装置以及绿色变频器等方法。随着电力电子技术以及微电子技术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治理谐波问题上将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将变频器产生的谐波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以达到抑制电网污染,提高电能质量。

网友A:
内容很丰富呀。。

网友B(2013-05-25):
谐波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非线性负载所致

说实话,此帖真心不错,得好好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