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厂电气问答(一)

楼主(2012-04-09):
-.包装车间电气常见故障

1. 包装机运转时突然电源跳停?

回答:

如果再次送电,能够开启包装机,在包装机转动一到二圈时,当运转到那个下料嘴并将要掉袋时跳停,就是这个下料嘴的电磁铁断路引起的.

2. 出灰电机不启动?

回答;

 1.12V继电器接触不良;

    2.微机信号输入不良(黑白线);

    3.接触器线圈接触不良;

    4.关闸板接触器,常闭点接触不良;

    5.微机板损坏;

3. 包装机现场控制箱断路器跳停?

 回答;

    1出灰叶轮卡死;

    2 接触器/断路器(QF)单相:

    3 电机过流/电机轴承损坏:

4. 喷头不打印,当感应光电开启时,喷头只有一只嘴喷,而且连续发出嘟嘟声?

回答:

主要是程序设置错误,字体宽度设置过大。

5. 启动接包机皮带时,100#线的断路器跳停?

回答:

原因是100#线在动力头处接地,可能是在检查滑环时盖子压破了100#线

6. 装车电动葫芦启动上升时电动葫芦却下降?

回答:

主要是上开接触器单相,更换接触器。

7. 包装机掉包,当袋灌满进立即掉袋?

回答:

     1接近开关内部短路(更换接近开关)

     2 掉袋接触器吸死,无法断开

8. 袋收尘提升阀手动可动作,自动不能动作?

回答:

     1 电磁阀线圈或底座烧损

     2 线头脱落

9. 库底散装配电箱常发故障有那些?

 回答:

     1 由触点接触不良造成的无法升降;

     2 由电机缺相,触点损坏等原因造成的单机收尘无法启动,启动后无法自锁的现象;

10. 袋收尘控制箱常见故障?

 回答:

     1 收尘绞刀分格轮跳停,是否卡死/缺相;

     2 接触器,热继烧损;

     3 电机烧损:

11. 输送带常发故障有那些?

回答:

     1 由现场跑偏开关,拉绳开关末能复位造成的输送机无法启动的现象;

     2 皮带打滑,电机空转的现象;

     3 电机烧损,轴承损坏的现象;

12. 按下停止按钮时设备不停止运转或过几秒钟后停止?

回答:

     1 接触器吸死未断开;

     2 停止常闭按钮不能断开;

二.烧成车间常见电气故障

1.高温风机跳停原因?

回答:

1.监测柜检测到有故障停机信号,检查PLC里是不是有输入的故障信号,如偶合器油压过低,监测柜上应该启动备用泵,备用泵启动油压还是报警,那就应该判断为机械原因。

2.中控程序跳停,原因有好多种,如是轴承温度引起的跳停,那就是风机轴承的温度引起的,我们应该做的是去判断是不是轴承真的温度高,还是由于人为引起的跳停。

3.高温风机高压柜引起的跳停,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如是备妥丢失,那就要根据高压柜图纸查线路来处理。跳停后,当然要查一下综保上是不是有故障。

4.水电阻柜故障。

2.电动执行器处理方法?

  回答:

当电动执行器在中控给定时,电动执行器没有反应,现场的电动执行器是不是在中控位置,测量电动执行器端子70.71上是不是有给定,反馈是不是和给定对应,如不是调整电位器,使给定和反馈一致。

3.绞刀在正常运行中跳停?

回答:

 1.现场检查是不是绞刀卡死,出现这种情况,电力室里的抽屉柜上故障指示灯亮,需要将热继复位,然后检查电机是不是良好。这就是机械原因引起电气上的跳停。

2.中控引起的跳停,是由于中控程序内某一个条件的不具备或是该条件的丢失而引起设备的跳停。如是驱动信号丢失引起的,就得查该电机的备妥是不是具备。

3.设备上之间的硬连锁引起该台设备的跳停,比如说绞刀的物料是卸至回转下料器的,那回转下料器的跳停也是引起绞刀跳停的原因之一。

4.水电阻在正常停机一段时间,当要开机时没有备妥信号?

  回答:

     检查PLC中是不是具备开机条件。如COM线在有电情况时,PLC内没有输出备妥信号,就要检查电解液液位,电解液的温度.动极板是不是在行程上升的位置等信号,确定是不是输入到PLC

5.高压电机在有备妥的情况下,中控驱动就跳闸原因?

  回答:

     1.在正常情况下,跳闸线圈的回路中,线路的硬联锁是原因之一。

     2.综保引起的跳闸,综保上有故障显示,根据综保上的故障来检查问题。如是过流跳闸,除了机械原因外,最重要的是水电阻柜,由于电解液电阻偏小,电机的启动电流增加,本身电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所以引起过流跳闸。根据实际添加电解粉。

     3.控制线路中串入分闸线圈的停止按钮扩充中继的触点没有断开也会引起驱动就跳闸。

6.高压柜上的储能电机不会储能该怎么检查?

  回答:

1.储能电机直流220V电源。

2.高压柜上储能电机的转换开关是不是打在自动位置。

3. 判断储能电机的好坏。

  4. 储能电机线路中的机械触点的好坏。

7.在正常运行中变压器轻瓦斯报警该怎么处理?

  回答:

在变压器低压侧检查气体继电器进了空气而导致轻瓦斯报警,应及时在气体继电器上将空气排出。变压器轻瓦斯报警是由于油枕中的变压器油位的降低与变压器内的油进行不了正常的油循环,或变压器油有气体的分解引起。

8.电收尘在正常运行中跳停的原因?

  回答:

  1.运行参数是否过大。

  2.微处理机是否显示报警,针对报警显示内容解决问题。

  3.联琐开关是否闭合,检查电场变压器柜子的行程开关。

  4.检查插件是不是接触不良,调换另一台微机。

9.烟囱帽在中控位置时,中控驱动没有反应该怎么处理?

  回答:

  1.检查烟囱帽的反馈信号,调整反馈信号或更换电位器。

  2.到现场检查执行器有没有过力矩,关限位是不是到位。

  3.电机的热敏电阻的触点是不是闭合的。

10.蓖冷机冷却风机中控有备妥信号,驱动没有反应?

  回答:

  1.检查控制柜的电源,包括控制电源的变压器的熔丝。

  2..检查中控驱动信号。

  3..检查起动的中间继电器。

  4..根据软起动器故障显示,检查软起动器里参数,如没有改变,更换软起动器。

11.电动弧型阀中控没有备妥信号,如何检查原因?

  回答:

  1.检查PLC中备妥的输出点,并判断中间继电器的好坏。

  2.检查1-17号电动弧型阀输到PLC的备妥信号,限位信号.

  3.COM线电源。

12.电动弧型阀控制柜报故障信号,并在正常运行中跳停?

  回答:

  1.根据控制屏上确定是哪只电动弧型阀的限位故障,检查该电动弧型阀的控制线路上的保险丝

2.现场检查电动弧型阀的限位开关好坏,并更换。

13.高压柜真空断路器合闸储能后,储能电机有空转声音?

  回答:

   主要原因是由于该真空断路器储能电机控制线路中的限位开关没有断开引起,拆开真空断路器调整限位挡块即可。:

14. 煤磨进煤长皮带在运行中跳停,电机没有烧毁?

  回答:

  1.长皮带电机在运行中由于拉是绳开关被拉,而导致备妥信号丢失,引起中控跳停,将拉绳开关复位即可。

  2.长皮带上由于原煤过多,引起电机过载跳停,将抽屉柜内热继电器复位。

  3.抽屉柜内控制线路保险丝烧毁,更换保险丝。

15.煤磨袋收尘在正常运行中跳停?

  回答:

  1.检查袋收尘现场控制箱主电源。

  2.检查袋收尘PLC电源保险丝。

  3.检查袋收尘控制电源保险丝,如是保险丝烧毁,根据图纸检查脉冲阀.提升阀线路。确定线路上是否短路或接地。

16.预热器旋风筒负压不正常?

  回答:

  1.压力变送器管道进行清堵。

  2.利用手操器对压力变送器进行校正。

  3.和其他旋风筒压力变送器进行更换,判断压力变送器好坏.

17.热电偶测温中控显示异常的情况?

  回答:

  1.热电偶24伏直流电源是否正常。

  2.热电偶拆线测毫伏值是否正常。

  3.如以上都不正常,应该拉出热电偶检查是否损坏,予以更换。

18.运行电机跳停复位后,仍会跳停这样处理?

  回答:

  1.开机是观察电流表是不是超电流,由于过流引起的跳停,根据情况确定是机械还是工艺联锁引起的。

  2.检查主线路.电机线圈的绝缘.三相阻值是否平衡。

19.窑中液压挡轮在运行中突然跳停的原因?

  回答:

  1.首先看PLC有没有故障信号输入(如上串极限、下串极限报警、滤油器堵塞、油温过高等.)

  2.如果PLC无报警,则有可能是上串限位和下串限位行程开关中的一只末能复位,造成的上下限位同时输入PLC,导致跳停.

20.篦床跳停原因?

  回答:

  1.篦床压死,造成两个行程开关跳变超时.

  2.篦床左右错位,造成行程开关未感应到或行程开关被撞二坏.

  3.中控驱动丢失,需检查现场急停按钮,DCS.

  4.液压站油箱故障,是否油箱液位低,油箱油温过高,循环泵出口过滤器堵塞,总回油管过滤器堵塞.

三.生料车间常电气故障

1.生料立磨液压站中控压力反馈不对?

  回答:

1.首先比较控制柜显示屏压力给定值与中控给定值是否一致,判断问题所在,如不一致先查中控压力给定,再查压力输出。

2.假如中控给定为110Bar而显示屏显示80Bar,则是给定有问题,先查隔离模块输入输出是否正常且是否一致,如不一致则隔离模块故障或隔离模块24V电源故障。

3.如隔离模块输入、输出都正常,检查柜本身—N4隔离模块是以及到PLC信号输入。

4.如隔离模块输入不正常,检查DCS柜压力给定值,如不正常的可能是模拟量通道损坏或中控给定不下来,需更换模拟量输出通道或检查中控程序。

5.如中控给定与显示屏是一致的,则反馈出了问题,先查本柜压力输出mA信号,如正常再检查DCS柜输入信号,判断是否正常并更换其通道。

2. 中控通知磨主电机无允许启动信号?

  回答:

1.先问中控画面上有没有磨辊抬到位信号(“△”图标),如没有则液压站停辊三个高位接近开关未感应到,查看液压站柜显示屏三磨抬辊到位情况,然后到现场检查。

2.主电机稀油站是否正常工作,有无允许主机启动信号。

3.水电阻柜是否正常,备妥信号是否正常。

3. 机堆料中未在最高点返回?

回答:

1.造成大臂未到最高点返回的原因有两点;

1.1料堆最高限位感应到了,及触料开关碰到料了,这两个同时满足之后才能造成大臂返回。

1.2 PLC出错,引起的乱工作。

2.首先我们要查的是前者,了解在哪个地方返回的,如果大臂未升到最高时,而触料开关未碰到料的情况下返回的,则肯定是触料开关误动作引起返回的,需检查触料开关。还有是大臂升到最高点返回的,则要查料堆高位接近开关是否误动作,感应是否正常,有无松动现象等。

3.如上两点是正常的,则PLC出错。

4. 料机在运行时出现料耙低速报警

回答:

1.造成料耙低速报警原因有几点:

1.1左右限位感应不好

1.2液压缸进出程阀出现故障

1.3PLC出错

2.首先要打到手动位置,将大车倒出一点,开料耙先分出进出程阀是否正常,如能正常工作的,可能就左、右限位问题,先到限位处看一下接近开关感应是否正常。

3.液压缸进到“进”位置时,看一下PLC输入点是灯亮,如灯亮则进位置没问题,反之一样,料耙开到液压缸“出”位置时,看一下PLC输入点是否灯亮。

4.以上两点都没问题,可能是PLC没有发出“进”或“出”液压缸的指令,则PLC程序出错。

5. 机在运行时出现刮板低速报警?

回答:

1.首先在操作屏上接复位键将报警复位,然后打到手动位置,单开刮板机看刮板是否能运行(先判断是“真”或“假”信号)。

2.假如在开机后刮板都没有反应的,则可能偶合器或减速机出现了故障,导致低速报警的出现。

3.假如刮板运行几秒后跳停的,就是保护起了作用,就要查测低速报警接近开关有无问题,可能接近开关松动或损坏引起的联锁跳停。

4.如上两点都好的,有可能PLC出现错误,导致故障的出现。

6. 变频皮带中控显示反馈下降?

回答:

1.首先查看变频器液晶显并观察确认现场设备转速是否有所下降。

2.假如现场没有下降的,则反馈出了问题,先用万用表测变频器输出多少mA信号,与隔离模块输出是否一致,如果隔离模块输入、输出都正常,则可能DCS柜出现了问题,查点号表找到反馈输入点,确认mA信号是否与变频器柜上的一致,如一致的,可能是通道坏了,需更换通道。

3.假如给定出现了问题造成反馈下降的,先查DCS给定下的mA信号,确认隔离模块输入变频器是信号否一致,排除DCS柜与隔离模块有无问题。

4.最后检查变频器输入信号,并合对参数,如再不正常可能是变频器内部故障。

7. 堆料机出现低速报警?

回答:

1.先要看堆料皮带是否堵料,造成的低速报警。

2. 堆料皮带无堵料的,则看低速报警接近开关有无松动或感应不好。

3.工作台上打到手动位置,把皮带开起来看接近开关感应情况,确认工作是否正常,如正常的还会引起报警的,则PLC程序出错。

8. 中控负压无显示?

回答:

1.查现场负压表取样管阀门是否完好。

2.取样管有无放异物堵塞现象,用铁丝通一下。

3.压力变送器是否完好,输出有无420mA信号,在DCS柜端量输入信号。

4.以上都正常,有可能模拟量输入通道AI坏了,更换模拟量输入通道后确认。

9. 中控显示某轴承温度突然升高或没显示?

回答:

1.首先,先看现场温度箱有无温度显示,是否正常。

2.假如现场温度箱上显示温度不正常的,测量热电阻阻值估算其温度,确定其是否正常后检查接线、更换热电阻。

3.如现场是好的,查看温度显示仪表模似量输出是否正常,如输出不正常的更换温度显示仪并确认。

4.如温度显示仪输出mA值正常(按仪表量程计算)的,最后检查到DCS柜模拟量输入,确认后更换通道等。

10. 立磨稀油站出现急停报警?

回答:

1.先通过油站控制屏按“RESET”复位按钮是否能复位。

2.查看柜上与现场的急停按钮是否被人按下,且没有复位。

3.然后,在急停保护继电器上量一下急停按钮的端子是否通,如通的则急停没有问题,可能保护器出现了故障,再看保护器上指示灯是否亮,220V电源是否好的,最后,可能是保护器损坏,更换后确认。

11. 长时间停机,重开稀油站注意事项?

回答:

1.必须先开加热器,使油升到允许范围,如磨辊润滑站就需要现场加温到50℃以上才能有油温OK信号。

2.减速机油站在开机前,必须现场先开低压泵几分钟,使低压管道油流量在允许范围内才能正常开机。

3.在液压站运行后,抬辊抬到高位时,看抬辊高限位是否已感应到,及料厚开关显示是否为250mm

4.磨辊润滑站在运行后,要注意观察回油,供油时间与回油温度是否正常。

12.磨辊油站在运行时常见故障?

回答:

1.回油泵过滤器阻力大,停机时需更换过滤器或过滤器清洗。

2.磨辊内压力高于停泵极限值10分钟兵报警,需更更改供油压力,供压正常后,看回油是否通畅,回油温度多少,与其它两个比较后再更改供油压力参数,如这个回油不是很畅,且压力不会下降,则有可能回油管有泄漏或堵塞,在停机时,必须试回油管压力是否正常。

3.磨辊进油管油流量低于最大值70%报警,则会造成油站跳停,原因可能是流量阀不好引起,需拆开检查。

4.油箱温度在低于43℃时,会出现报警,需开加热器升温。

13. 皮带称在运行时跳停?

回答:

1.首先看仪表与变频器上有无故障显示,按照故障查处问题。

2.皮带称皮带有异物卡死造成的跳停(仪表显示H7报警,变频器过流报警),复位后重新开机后变频器过载跳停、仪表H7报警无速度反馈。

3.皮带运行时碰到跑偏开关引起的跳停(仪表显示H7报警,变频器无报警),但打在现场能能正常运行,复位重新开机后变频器不动作、仪表H7报警无速度反馈。

4、速度传感器引起跳停(仪表显示H7报警,变频器无报警),复位重新开机后变频器开机后又停机且无故障、仪表H7报警无速度反馈。

14. 皮带称在运行中,中控累计量不会增加?

回答:

1.先观察柜上累计量脉冲计数继电器是否会正常吸合,判断其好坏。

2.若能正常吸合,则检查至DCSDI输入情况。

3.若不能正常吸合观察仪表Z1Z2参数是否会累增,用万用表量测量仪表脉冲是否有输出。

4.若仪表Z1Z2参数会累增且有输出,则检查接线情况。

5.若仪表Z1Z2参数会累增且无输出,则检查将仪表Z1清零,再观察确认。

6.最后判断为仪表自身故障。

15. 某皮带机在运行中跳停?

回答:

1.跑偏开关联锁跳停,有故障信号提示,中控复位后是否能正常开机。

2.如中控复位后无备妥,到电力室检查抽届柜,且故障指示灯亮,复位热继同时检查COM电源断路器,复位后再到现场确认皮带是否有异物卡住、堵料现象,重新开机。如跳停断路器的,就要先检查电机有无问题,主回路有无短路现象,确认后,方可开机。

3.如抽屉柜送电后,仍然无备妥确认现场拉绳开关是否动作,如控制电源保险就烧毁的,就是拉绳开关或现场接扭会有短路现象,处理后方可开机。

16. 中控显示画面全无备妥?

回答:

1.先看Com电源抽屉柜是否跳闸。

2.DCS柜电源是否跳掉。

3.模块出现了故障。

4控制站通讯是否有问题。

17. 中控无论给定多少,执行器的反馈死终不变?

回答:

1.首先将执行器打到手动位置,开(或关)一下执行器,看是否能工作,如不能工作的,先检查电源部分(主电源跳闸了、电机过热保护),再检查传动部位是否有卡死现象。

2.如果现场能正常工作的,则打开执行器,量输入输出mA值,如给定是正常的,而反馈始终在(420mA)外的,有可能线路板坏了,需更换线路板。

3.如果中控给定与反馈mA值是正常的,而中控显示反馈不对,测则DCS柜端信号值,确认后检查线路或更换AI通道。

4.改变中控给定值,现场mA值无变化,检查线路及模块输出确认后更换AO通道。

18. 主电机在运行中,各妥信号丢失引起的跳停?

回答:

1.先查高压柜ZS2继电器是否吸合,如中继线圈,有直流220V电压的,而中继不吸合,就是备妥继电器坏了,需更换。

2.如中继是好的,且输出也有电的,而中控没有备妥的,可能是DCS柜出了问题,查点号表找到相应的点,看灯是否亮的.

3.如果量得ZJ2中继线圈也没有电压的,则要查控制母线是否有电压,或SK开关不好,或是现场触点不好引起无备妥。

19. 主电机稀油站报警,引起的主电机跳停?

回答:

1. 先看控制箱有无报警信号,如压力过低造成的跳停,就先复位报警,中控开启稀油站,查看压力是否正常,如一直都是两台泵同时运行的,且压力值不是很高,就需要调节阀门来控制压力,使压力调到允许范围内再开机。

2. 如果开机后压力一切正常的,中控仍无允许启动主机信号,确认现场控制柜有无允许启动主机信号,指示灯是否亮,查检PLC输出,中继是否良好,如果信号已经送至DCS柜了,还是没有的,检查DCS柜确认更换其通DI通道。

20. 煤小车在运行中跳停?

回答:

1. 首先,先问岗位工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比如是跳停之后,开起来就好了,就可以怀疑是滑块与滑轴线接触不好引起的,量下控制箱电源是否正常。

2. 现场启动小车,看是否能正常运行,如果不行,就是控制电路出了问题,例如,行程开关或急停不好的等等。

3. 如果一开就会引起总空开跳闸,可能是主回路短路、电机烧毁,需查线路、电机。

4. 如果小车在运行中断断续续跳停,且一开又能开起来的,就是滑轴线与滑块接触不好,需更换滑块后再试。

四.余热发电常见电气故障

1. 循环水重锤阀门液压装置电气设备故障?

回答:

现象:中控画面显示电气故障且复位无效,现场故障灯亮

处理:转入现场控制,阀门关,现场故障灯灭,重新开启阀门,注意电磁阀有无吸合,如不动作,则可判断电磁阀失效,开启过程中,注意液压油压力变化,正常应该在上.下限位之间,阀门开到开限位后,油压应保持不变,若突然跌下,清洗液压组合装置。

2. 电厂停电后如何送10KV?

回答:

根据电厂并网不上网的特点,遵循电网并网的三要素原则:电压、频率、相位角。

电厂停电后,首先判明原因,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处理:

A、总降侧联络柜跳闸:

现象:①发电机开关柜未跳,电站侧联络开关柜未跳,电厂孤网运行,发电机带厂用电(负荷在400KW左右)

处理:维持汽轮机正常运转,发电机带厂用电,断开电站侧联络柜开关(至关重要),合上总降侧联络开关柜,进行电站侧联络柜同期并网,发电机并入总降电网。

现象:②发电机开关柜未跳,电站侧联络开关柜跳闸,电厂孤网运行;

处理:合上总降侧联络开关柜,进行电站侧联络开关同期并网

B、电站侧联络柜跳闸

    现象:①发电机开关柜跳闸,总降侧联络开关柜未跳闸,发电机负荷为0,汽轮机房进线电源消失,应急灯启动,汽轮机进入停机过程

    处理:确认总降侧开关柜合闸,发电机开关柜跳闸,合上电站侧联络柜,电厂进入到送电过程,电厂恢复厂用电

    现象:②发电机开关柜未跳,总降侧开关柜未跳,

    处理:确认各开关柜状态,电站侧联络柜同期合闸

    现象:③发电机开关柜未跳,总降侧联络柜跳闸

    处理:合上总降侧联络柜,电站侧联络柜同期合闸

C、发电机开关柜跳闸

    ①、发电机甩负荷至0,厂用电未消失,汽轮机维持在3000rpm,维持汽轮机正常运转,进行发电机开关柜同期点并网合闸

    ②、发电机甩负荷至0,厂用电消失,汽轮机打闸停机,视情况恢复厂用电,汽轮机进行极热态启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3.  电厂停电后,如何送低压柜电380V(总降到送10KV?

回答:

确认电站10KV母线带电,合上1#2#站用变压器高压柜,合1#2#站用变压器低压侧出线空气断路器,母联开关自动合上,合上至循环水电力室低压空气断路器,到循环水电力室合低压空气断路器

4. 拉链机跳停处理?

回答:

检查电力室热继电器是否动作,抽屉柜面板黄灯亮(继电器动作),复位热继,现场检查电机是否损坏,现场按纽打到现场启动,确认是否为堵料所至。

5. 发电机并列操作要点?

回答:

汽轮机转速达到3000rpm后,汽轮机状态稳定一段时间(不超过5min),合上灭磁开关,发电机起励,机端电压达到10.5KV,发电机同期经由自动同期装置寻找同期点后,自动发出合闸命令,同期成功。电网同期三要素:电压、频率、相位角,

电厂如何送保安电源380V?

回答:

在接到送保安电源指令后,退出1#2#站用变高压柜小车,合上保安电源进线低压空气开关(同时确认控制回路的单P开关合上),两人配合,一人短接母线A相的进、出端,一人合面板的合闸按钮,确认送保安电源成功,合母联开关,送电至循环水电力室。

网友A(2015-05-14):
需要包装机专用垦创无触点接触器,装车机专用无触点接触器,有意向的联系18816111033 刘先生

网友A(2015-08-11):
垦创TS系列无触点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