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厂电气问答(二)

楼主(2012-04-09):
五.制成车间电气常见故障

1. 为什么热继电器能正常工作,电机仍然会烧毁?

回答:

在日常生产中,操作工人在热继保护跳停后,在没有排除故障的情况下.人为复位热继或自动复位,继续开启电机.这样多次循环后,造成电机烧毁.

    造成电机烧毁的主要原因是绕组温度绝缘所能承受极限.而中小型电机大部分没有温度保护.造成。而电机温度过高一般由以下几个原因行成.

1. 负荷大:如工艺原因、机械问题等.

2. 缺相运行.

3. 电能质量低:电压过高、过低或非正弦压.

4. 通风不良,电机内部进灰使绕组上产生了隔热层、风叶损坏、风道堵塞.

5. 电机修理质量不好:修理过程中用火烧定子使铁芯退火,造成铁芯磁性变坏,载电流和铁损增加。绝缘漆处理达不到要求。

6.  繁重工作制:频繁起动、正反转、低速运转时间过长。

7.周围环境温度过高:电机工作环境温度高,而热继电器不在同一环境。

8. 绕阻振动大:由于电机外部振动大或线圈内部槽契松动。

以上分析中第1.2.3.6种情况热继可以跳停,而其它4种情况热继是无法保护到的.但是在第1.2.3.6种情况下,热继跳停也不能保证电机就不会烧毁.这是因为热继与电机的发热原理和散热常数是不一样的.两者的电流是同步的,而产生的热量的大小是异步的。

热继电器的工作原理符合焦耳定律 (W=I2RT

电动机能量损耗引起发热。能量损耗分为不变损耗(克服磁阻的铁损和空载损耗)和可变损耗(转子和定子的线损)。这表明定子电流与负荷并非成线性关系。因为定子电流是和与负荷无关的定载电流和与负荷有关的转子电流的矢量和有关。当负荷较小时损耗大部分在定子里。当电机由于负荷增大转速减慢,甚至于违者堵转时,热量主要是由转子发出。通俗的说就是原来变为机械能的电能都以热能的形式转变出来。所以电机温度直线上升。还有一点就是由于电机温度升高,转子和定子膨胀,气隙减小。有可能使电机扫膛。使定子线圈局部地方温度特高。

热继电器通常安装在控制柜里环境也较好,一般几分钟内就能达到启动要求、面电机发热以后通常需要几十分钟才能冷却下来,而且有时电机冷却槽里有物料、或油漆刷的太厚造成冷却效果更差。

综上所述,电机与热继的发热时间异步是造成热继跳停而电机仍烧毁的主要原因。

2. 打散机为什么跳停而又查不出什么故障?

回答:

06年四月份制成车间二台打散机经过半年的运行后,相继出现跳停,但有备妥,且能开起来,而PLC上无故障显示,有时一个班出现数次,虽然我们眼睛紧盯着PLC,跳停时还是不能发现,跳停由是哪一路开关量输入所引起的.后来联系了生产厂家.厂家技术人员经过观察几天以后,拆除三根开关量输入线,情况才得以缓解,据厂家技术人员反映其它水泥厂在使用过程中也出现过类似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出打散机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 PLC选型不对。系统反应过快,造成抗干扰能力差。

2. PLC编程不合理。开关量输入应加定时器进行延时。

3. 电缆问题。电缆施工时未按要求施放。或在施工时出现破损进水。

4. 现场控制箱放置不合理。现场控制箱安装在四楼振动大,多触点转换开关容易进灰且接触不好。

后来两台打散机又相继出现过跳停,我们根据以上的几条经验对打散机进行维修修,已经能够迅速的解决问题。

3. 油站压力达到要求为什么压力控制器不会动作?

回答:

冬天制成车间二号磨磨尾油站和主减速机油站在开机时经常出现两台低压泵长时间(十分钟以内,正常为30秒)达不到动作压力。压力控制器和PLC均未发现异常情况。后来在油站运行时拆下连接压力控制器的油管。管口慢慢冒出内上气泡。然后流出稠密稠的油来。管子接回后油站压力就正常。

我们分析了一下。

1. 油站安装在接近露天情况下,相对其它油站温度较低

2. 油站加热器只能加热到油箱,而不能加热到与压力控制器相连的小油管,油管内油温低流动性差阻力大。油压短时间内不能到达压力控制器

3. 油站长时间运行后油内出现气泡一部分空气到达小油管形成气阻。

4. 磨主电机为什么会出现呜呜的声音?

回答:

去年11月份制车间2号磨主电机发出呜呜的声音,停机检查未发现有异常情况。开机后再仔细听声音。声源在风机进风口,经电机厂技术人员分析电机机冷却风机的进风口型状就象一只大哨子。出厂时电机没有这种声音。但当大气压起变化后。或风机积灰,破损。都有可能使风机出现不同的声音。

5. 熟料库底灯泡为什么经常坏?

回答: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后我们发现熟料库底的相对于其它工作场所灯泡更容易坏,我认为主要原因是环境恶劣造成的。

熟料库底高温高粉尘高湿度,空气不流通,无论什么电气设备在这种环境中寿命都会变短

其主要表现为:

高温:使电气设备的温度更高绝缘降低

高粉尘:电气设备上的积灰使设备散热度坏,触点上接触不良。

空气不流通:使电气设备散热不好。

高湿度:虽然能使电气设备散热度好。但它使电气设备的绝缘变差,同时湿度和高粉尘相互作用造成电气设备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粘住灰尘。使电气设备的散热效果进一步恶化。

6. 为什么有时油站供油温度会比油箱温度高?

回答:

一般情况油站油经油泵加压后再到冷却器,冷却后温度会比油箱温度低几度,但有时也会有供油温度比油箱温度高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它的工艺流程得到解释。见下图:

在正常开机时油站的油从油箱经油泵加压到冷却器降温再到设备,由于设备是发热源,所以油箱温度比供油温度高。

长时间停机以后,设备温度接近于空气温度,而油站油因不容易散热而且又有加热器,温度要比气温高好多。开机应后油经冷却器,冷却再经设备冷却回到油站。这时的油箱温度还是比供油温度高。温度较低的油到油箱后都在油箱的底部而它们的流动性比较差。这时油泵所吸的都是流动性较好温度稍高的油。所以这时油箱温度比供油温度高。这一过程时间很长大概在开机后的十几分钟内。

7. 检修为什么要拉电源?

回答:

在红狮不管哪个工程在检修时都要求把主电路分开。这造成电工劳动强度增加,这有必要吗?下面我们分析一下:

中控方式启动

1.中控有许多台电脑,每一台电脑都可以启动全厂的大部分设备。

2.中控操作员有时会误操作。

3.现场检修和中控未联系好。

4. DCS柜可以通过短接中继或线路干扰起动设备。

现场方式启动

1. 大部分设备都有现场按钮盒,有些有好几个,每个按钮盒子都可以启动设备。

2. 线路干扰造成开机

3. 现场按钮和线路会遇到一些意处如机械撞击,使电源和起动线相连造成设备起动。

4. 电力室控制柜可在接线端子上短接起动设备。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知道检修为什么要接主电路必须认真的执行下去。

8. 磨机为什么会自动启动?

回答:

去年四月份制成车间二号磨在油站开机并有充许启动信号的情况下自动开机,查看图纸后发现在开关柜备妥的情况下105102是相通的.103105是磨头油站,磨尾油站、水电阻、主电机油站、主减速机油站、辅传允许启动的串联接点。当这几个点都相通以后,磨机就充许启动.问题肯定出现在现场按钮盒,综保合闸这两个条件.经查综合保护X3X4号不相通.到现场按钮盒的线因感应电已达到相通的程度,主要原因是交直流共用一条线.重新放线分开以后磨机就没有出现过自动启动.

9. 高压电容柜为什么会爆炸?

回答:

去年生料车间和制成车间相继出现高压电容柜爆炸的事故,造成生产中断.高压电容柜的爆炸到目前为止还是不可避免的,只能通过防护,减小事故发生的几率..

引起它爆炸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断路器重燃.电容在退出电网时,有时断路器触头会发生重燃,产生很高的过电压,在绝缘相对较差的地方会短路或接地.

2、过电压,低谷时电压稍高。

3、谐波其它设备的异常启停

以上三点都有可能造成电容器过电流,内部局部放电甚至热击穿,虽然串联电抗器但是还是有可能产生熔丝烧断并产生电弧和其它二相短路。

10. 供电局是怎么测出接地点的?

回答:

今年夏天我厂110KV外线发生过两次接地故障,金子山变电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离变电所多少米的地方出了故障,虽然不是很准确,但也大至上反映了接地点的位置,那他们怎么得出来的呢?

一条线路阻抗,电抗是不变的,而阻抗和电抗和输电线的长度成正比,正常运行时电压为额定电压,电流为负荷电流,而发生接地或短路故障时,线路电压降低,电流增大。所以正常状态和故障状态时的电压与电流的比值有很大的不同。而阻抗与线路的距离成正比,电压与电流成反比,所以变电所能知道故障地点。

11. 为什么各项备妥都有辊压机却开不起来?

回答:

有几次制成车间辊压机,活动辊开起来后,固定辊却开不起来。放在现场开却一点问题也没有。经查人机对话窗口辊压机启动的条件都有备妥,后来从辊压机的启动方式入手解决了这个问题。

辊压机启动方式为:

中控驱动-油站启动-油压正常-活动辊正常-固定辊正常-辊压机运行-中控-中控驱动保持

从中控驱动到驱动信号保持是30秒,而活动辊启动到固家辊启动这时间是一定的。所以说问题关键在于中控驱动15秒以后,油站压力没有达到要求值,经现场观测在油温较低情况下,油站油压力上升非常慢,有时超过15秒。所以辊压机开不起来。后来把辊压机驱动时间改为60秒后未出现上述情况。

12. 绞刀变频电机怎么起动?

回答:

去年下半年年制成车间增加了四台变频绞刀分别用在矿粉和粉煤灰库底,运行方式为中控给定速度.当绞刀停机以后,绞刀里面还是满单管的粉料经过一段时间粉料沉积变实,造成阻力变大,而变频器起动时频率较小,而变频器所输出电压基本上和频率成比例,即频率最小的电压也是最小的,所以那时力矩也是最小的。而设备上的阻力是最大的,所以这时绞刀不动。经过几分钟以后才运转,但有时输出频率已达到给定频率绞刀还是未转。

这是因为我们使用的变频器默认工作在矢量控制方式下,在低频的时候只能产生低转矩。无法提供设备足够的启动力矩。我们可以把变频器的启动方式设定为恒转矩,恒定频率设定为20Hz。这样在启动时就可以给设备提供三十秒额定转矩。然后转为矢量控制方式,这样就可以使设备正常运转起来了。

13. 为什么排风扇轴流风机水泵会经常烧电机?

回答:

到总降修电机处看下,我们会发现在那里修理的大多数量水泵轴流风机排风扇和设备上的一些小型电机,稍大的电机很少会烧坏,我认为主要原因以下几个。

1. 轴承失油

1.1 设备上有些小型电机烧坏不影响运转率,更换也较容易所以平时未加保养。

1.2 相排风机用的滑动轴承油比较容易干燥。

1.3 轴流风机水泵本身噪声较大,失油不易发现。

2. 电流保护未做好

2.1 流风机、排风机水泵都是临时设备,在使用时一般不装热继电器,最多就一个断路保护。

2.2 电流指示,小型电机即使在非常重要位置也没有将电流变送到中控显示,或根本没有电流表,在电流异常时无法及时发现,长时间后造成电机烧毁。

3.3 有些小型电机加装了热继电器,但二次线并联在主机上,辅机跳停不影响主机运行,也未做出报警。多次启停后烧毁。

3. 电容坏。单相水泵,排风机电容容易坏,未及时发现烧坏电机

4. 冷却不好。水泵潜水泵因为是水冷却,在无水情况下,电机过热烧毁。

5. 进水。潜水泵因密封圈损坏电机烧坏。其它电机因接线盒掉线或密封不好进水。

6. 震动大。因电机自身或环境震动大引起电机轴承内圈和外圈产生摩擦,电机烧坏。

14. 辊压机上的压力变送器为什么会经常坏?

回答:

去年曾经有一段时间辊压机上的压力变送器,经常坏,一开始认为压力变送器质量不是很好,后来改用25Mp的压力变送器(原配20Mp)结果用了没多久又坏了。

按常理辊压机油泵能达到最大压力也就12Mp左右,不致于使量程25MP的压力变送器过载损坏,结合压力变送器坏和辊压机运行情况发现,变送器坏和辊压机在现场开启有很大的关系。

那段时间因液压泵经常坏,为了使液压泵少工作,所以首先要让电磁阀不工作,那就必须在现场开启,巡检工现场开辊压机的顺序是润滑油站-辊压机液压泵-液压系统加压到8MP左右-开启辊压机。开机时辊压机的辊缝是最小的。也就是说液压缸是油量最多的时候,辊压机正常运行后粉料多的情况下,粉料里的空气在两辊这间爆炸,短时间内使辊缝增加,再或者物料里有非常坚硬的异物辊压机不能将它压碎在短时间内把辊缝增大。这时液压系统产生一个很大的压力。正常情况下,这个压力能通过机械溢流阀把压力卸掉。但有时刚好有异物(如皮垫金属销)把卸压回路堵了。这时就把压力变送器压坏了。

自从去年2号辊压机更换活动棍后,辊压机已很少手动开了,而且熟料里面的金属异物大大减少,所以辊压压力变送器很少坏了。

15. 取样机为何不会调速?

回答:

制成车间原来用的是单相可调速取样机,但有一次稍转一下电位器,电机就转的非常快,根本不能满足取样的需要。经查在电机尾部的测速发电机永磁铁已碎。没有相同的磁铁,后来只好从生产厂家发过来一只电机,更换电后调速就正常了。

我们知道控制分为开环和闭环,输出量对控制作用没有影响的系统叫开环控制,它的特点是结构简单,抗干扰能力差。如负载的变化,放大器的零点飘移对电转速都会有影响,如我厂的所有变频风机都是开环控制输出。对控制作用有影响的系统叫闭环控制。它的特点是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它除有给定作用输出外,还有调节功能。如我厂的皮带称,基本都是闭环控制。

正常情况下取样机,给定值和测速发电机所反馈的值达到平衡值,电机转速在设定值。当永磁铁碎以后,测速发电机无电压反馈给控制机构,所以调速电位器稍调一点速度达到最快了。

16. 变频器为何经常出故障?

回答:

七月份制成车间四台变频器风机变频器相继出现跳停,故障显示有“电压过低”,“参数校验和故障”等错误,按照变频器上的故障显示根本查不出什么毛病,后来用测温枪测量柜内温度达53度左右,而变频器温度更高。后来给每台变频器加装了零时排风扇,这以后情况就大有改观。

17. 入库提升机为什么跳停?

回答:

去年1号入库提升机出现跳停,跳停后中控复位可重新开启。起初认为是中控操作失误所造成的。但是它有时一星期或几天跳一次,给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对于这种跳停是从以下几方面引起的。

1. 控制器保护:因电流高,温度高等引起控制器保护跳停,但这些控制器上都会有显示,须在控制器上复位才能重新开启。显然这一点可以排除。

2. 现场按钮:因现场按钮盒线松动或振动大引起控制线失压引起跳停,在柜内短接去现场按钮盒的的线还是会跳停。所以这也不是故障原因。

3. 柜内线松动。经检查柜内无一根线松动。

4. 运行信号丢失。包括DCS柜和自身控制柜的运行信号。经查DCS柜内运行和启动都比较紧,中间都正常。而且更换中继,但还是会跳停。最后把目光盯在柜子本身问题上。后来在观察半天后刚好碰上辊压机振动大,入库提升机跳停。把运行信号中继更换到另一台提升机,这一台提升机也会跳停。而这一台不会跳停。判断为中断故障。

18.低电无功补充并联电容柜原理

回答:

低压无功补偿并联电容,近年来更新换代非常快,从红狮的发展以来,已经是第三代了解。第一代是用空气开关控制数组电容.第二代是专用的电容接触器。电容退出网时通过接触器上的短接片放电。第三代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由杭州银狐生产的电子触发式电容。前两者的优点是结构简单,但是它的致命缺点是电容易爆炸。造成设备和人身安全事故。第三代电容柜的主要特点是,由专用的触发模块加双向可控硅控制电容的投入时间,并且串联了电抗器。

基本上杜绝了电容器爆炸的危险。缺点是可控硅在状态下要消耗1V左右的电压。所以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再加上电抗在运行中也要消耗一部分电能产生热量。所以电容柜的温度比较高需要较好的散热设施。

它的工作原理如下:微电脑接收从互感器电压等数据后,发出投入电容的命令,触发器模块在电压相位角为90o270o时(此时电压为零)发出触发脉冲,双向可控硅导通。电流以电抗器限流后进入电容器,电容柜运行。因为它是在交流电压为零伏时投入运行的,所以它能解决其它控制方式投入时暖意大电流的现象,减少对电网的冲击。运行一些时间后安装在散热器上的热敏电阻(我厂为60oc)动作。冷却轴流风机工作,当控制器接收到功率因数超前于目标功率因数后发出退出电容命令,双向可控硅切断主回路,电容柜停止工作。

电容余电通过放电指示灯放电。当散热器上温度降到40oc时另外一只热敏电阻动作。冷却风机停止工作。

目前在使用中发现主要有双向可控硅坏和轴流风机坏。如在日常检查中发现电容柜投入运行时此组电容的双向可控硅的一组或一组以上以击穿,再或者是触发器问题。

双向可控硅的测量方法:在无电状态下用万用表的RX1档量输入输出点。导通的就以损坏。

19.皮带秤在运行中常见问题?

回答:

皮带秤在运行中最常见的问题是仪表、压力传感器、速度传感器这三个问题。压力传感器和速度传感器出故障有些能在仪表上显示出来,有些需要从物料上来判断。

压力传感器问题:首先到秤架上检查一下传感器上配重架上有没有物料卡住,再检查线有无松动,如都正常就要检查传感器的毫伏输出是否线性。

检查方法如下。假定压力传感器的满量程是50Kg。在压力传感器上施加一定的重量,如10Kg。那么输出的毫伏是2mv,再施加20kg,输出应为4mv.如果相差太大,证明传感器已坏,须更换。

速度传感器问题:速度传感器问题一般都能在登记表上显示出来。便遇到过传感器在能感应和不能感应的中间位置。仪表上有比较小的速度而变频器的输出转速非常大。首先到减速机上检查线有无破损。因减速机产生的热量较大,附近的速度传感器线较易老化。再检查接线盒内线有无松动。如都正常。再检查一下传感器是否需要旋进一点。如果仍不能解决问题。像测试接近开关一样测试一下传感器。就可以做出最终判断。

20.辊压机中控开不起的检查方法?

回答:

1. 现场控制箱按钮盒是否打到中控。

2. 减速机油温,活动辊固定温度是否报警。

3. 辊缝差值是否超过设定值。

4. 油站油压是否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目的要求值。

5. 液压系统油压是否超过最大值。

6. 高压柜是否备妥。

7. 综合保护器上有无故障显示。

8. 二次线路中继是否吸合。

六.自动化仪器仪表常见故障

1. 现场仪表系统故障的如何分析?

回答:

 1. 首先,在分析现场仪表故障前,要比较透彻地了解相关仪表系统的生产过程、生产工艺情况及条件,了解仪表系统的设计方案、设计意图,仪表系统的结构、特点、性能及参数要求等。

2. 在分析检查现场仪表系统故障之前,要向现场操作工人了解生产的负荷及原料的参数变化情况,查看故障仪表的记录曲线,进行综合分析,以确定仪表故障原因所在。

3. 如果仪表记录曲线为一条死线(一点变化也没有的线称死线.,或记录曲线原来为波动,现在突然变成一条直线;故障很可能在仪表系统。因为目前记录仪表大多是DCS计算机系统,灵敏度非常高,参数的变化能非常灵敏的反应出来。此时可人为地改变一下工艺参数,看曲线变化情况。如不变化,基本断定是仪表系统出了问题;如有正常变化,基本断定仪表系统没有大的问题。

4. 变化工艺参数时,发现记录曲线发生突变或跳到最大或最小,此时的故障也常在仪表系统。

5. 故障出现以前仪表记录曲线一直表现正常,出现波动后记录曲线变得毫无规律或使系统难以控制,甚至连手动操作也不能控制,此时故障可能是工艺操作系统造成的。

6. 当发现DCS显示仪表不正常时,可以到现场检查同一直观仪表的指示值,如果它们差别很大,则很可能是仪表系统出现故障。

7. 总之,分析现场仪表故障原因时,要特别注意被测控制对象和控制阀的特性变化,这些都可能是造成现场仪表系统故障的原因。所以,我们要从现场仪表系统和工艺操作系统两个方面综合考虑、仔细分析,检查原因所在。

2. 测量参数仪表控制系统故障如何分析?

回答:

   2.1 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分析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故障时,首先要注意两点:这类仪表多采用电动仪表测量、指示、控制;所以显示滞后较大。

2.1.1 温度仪表系统的指示值突然变到最大或最小。(一般为仪表系统故障。因为温度仪表系统测量滞后较大,不会发生突然变化。此时的故障原因多是热电偶、热电阻、补偿导线断线或变送器放大器失灵造成。)

2.1.2 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出现快速振荡现象。(多为控制参数PID调整不当造成。)

2.1.3 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出现大幅缓慢的波动。(很可能是由于工艺操作变化引起的,如当时工艺操作没有变化,则很可能是仪表控制系统本身的故障。)

2.1.4 温度控制系统本身的故障分析步骤:检查调节阀输入信号是否变化,输入信号不变化,调节阀动作,调节阀膜头膜片漏了;检查调节阀定位器输入信号是否变化,输入信号不变化,输出信号变化,定位器有故障;检查定位器输入信号有变化,再查调节器输出有无变化,如果调节器输入不变化,输出变化,此时是调节器本身的故障。

  2.2 压力控制仪表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2.2.1压力控制系统仪表指示出现快速振荡波动时,首先检查工艺操作有无变化,这种变化多半是工艺操作和调节器PID参数整定不好造成。

2.2.2压力控制系统仪表指示出现死线,工艺操作变化了压力指示还是不变化,一般故障出现在压力测量系统中,首先检查测量引压导管系统是否有堵的现象,不堵,检查压力变送器输出系统有无变化,有变化,故障出在控制器测量指示系统。

  2.3 流量控制仪表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2.3.1 流量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达到最小时,首先检查现场检测仪表,如果正常,则故障在显示仪表。当现场检测仪表指示也最小,则检查调节阀开度,若调节阀开度为零,则常为调节阀到调节器之间故障。当现场检测仪表指示最小,调节阀开度正常,故障原因很可能是系统压力不够、系统管路堵塞、泵不上量、介质结晶、操作不当等原因造成。若是仪表方面的故障,原因有:孔板差压流量计可能是正压引压导管堵;差压变送器正压室漏;机械式流量计是齿轮卡死或过滤网堵等。

2.3.2 流量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达到最大时,则检测仪表也常常会指示最大。此时可手动遥控调节阀开大或关小,如果流量能降下来则一般为工艺操作原因造成。若流量值降不下来,则是仪表系统的原因造成,检查流量控制仪表系统的调节阀是否动作;检查仪表测量引压系统是否正常;检查仪表信号传送系统是否正常。

2.3.3流量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波动较频繁,可将控制改到手动,如果波动减小,则是仪表方面的原因或是仪表控制参数PID不合适,如果波动仍频繁,则是工艺操作方面原因造成。

  2.4 液位控制仪表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2.4.1 液位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变化到最大或最小时,可以先检查检测仪表看是否正常,如指示正常,将液位控制改为手动遥控液位,看液位变化情况。如液位可以稳定在一定的范围,则故障在液位控制系统;如稳不住液位,一般为工艺系统造成的故障,要从工艺方面查找原因。

2.4.2差压式液位控制仪表指示和现场直读式指示仪表指示对不上时,首先检查现场直读式指示仪表是否正常,如指示正常,检查差压式液位仪表的负压导压管封液是否有渗漏;若有渗漏,重新灌封液,调零点;无渗漏,可能是仪表的负迁移量不对了,重新调整迁移量使仪表指示正常。

2.4.3液位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变化波动频繁时,首先要分析液面控制对象的容量大小,来分析故障的原因,容量大一般是仪表故障造成。容量小的首先要分析工艺操作情况是否有变化,如有变化很可能是工艺造成的波动频繁。如没有变化可能是仪表故障造成。

3. 热电偶、热电阻的原理及信号估算?

回答:

3.1 热电偶原理

将两种不同材料的导体或半导体AB焊接起来,构成一个闭合回路,当导体AB的两个执着点12之间存在温差时,两者之间便产生电动势,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而这种电动势称为热电势。热电偶就是利用这一效应来工作的。其中,直接用作测量介质温度的一端叫做工作端(也称为测量端),另一端叫做冷端(也称为补偿端);冷端与显示仪表或配套仪表连接.

        热电偶实际上是一种能量转换器,它将热能转换为电能,用所产生的热电势测量温度,对于热电偶的热电势,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1 热电偶的热电势是热电偶两端温度函数的差,而不是热电偶两端温度差的函数;

1.2 热电偶所产生的热电势的大小,当热电偶的材料是均匀时,与热电偶的长度和直径无关,只与热电偶材料的成份和两端的温差有关;

1.3 当热电偶的两个热电偶丝材料成份确定后,热电偶热电势的大小,只与热电偶的温度差有关,若热电偶冷端的温度保持一定,热电偶的热电势仅是工作端温度的单值函数。

根据热电偶本身的原理,在冷端用万用表我们可以测量到mV级的信号。不同金属的热电偶其线性变化值不一样(附对照表一份)。我们现在用的都是K型的。分度值大概为每100-4mv,比如我量到的电压信号为20mv,就表示温度在500℃左右通过测量信号值、比较显示值与实际值间的差异就可以叛断出问题所在。

3.2 热电阻

热电阻的测温原理为电阻的变化随温度的变化而线性变化。像热电偶一样,根据热电阻的原理,我们可用万用表量其电阻值和经过变送器后的mA值,很容易的判断哪部分出了问题。目前我们厂用的都是PT100的,PT100热电阻在电阻100Ω的时候为0℃,分度值大概为温度变化10℃热电阻产生3.8Ω的线性变化。

3.3 总结

有些热电偶,热电阻是带变送器的,或直接接到二次仪表上,量仪表的输入(mv,Ω)输出(mA)同样可以用这方些方法计算判断,在其中要保证仪表的正确的设置。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快的查到,判断问题

4.中控画面温度(热电偶或热电阻)故障分析?

回答:

4.1 中控画面温度(热电偶或热电阻)没有显示?

4.1.1 变送器端无有源24V。(检查DCS柜输出端子是否有24V输出,排除接线、断线问题后更换AI通道)

4.1.2 接线错误。(改下接线,正接正、负接负)

4.1.3 热电偶变送器损坏。(有源24V正常,串入回路量mA信号,按比例计算其温度是否正常)

4.1.4 热电偶前置端损坏。(拆开热电偶到变送器端接线量mV(热电阻为电阻值Ω)信号,对照mV/℃比较表看是温度否正常)

4.1.5 DCSAI点损坏。(对照点号表量DCS柜端mA信号都正常,更换AI输入通道)

4.2 中控画面温度(热电偶或热电阻)有显示不稳定、跳字?

4.2.1 现场工况不稳定引起。(看其他就近温度是否有这种现象,判断是否现场工况引起)

4.2.2 线路干扰。(做好线路屏蔽线的接地)

4.2.3 接线问题。(重新接线且紧固螺丝)

4.2.4 热电偶前置端或变送器损坏。(用万用表量mv(热电阻为电阻值Ω)信号,mA信号作叛断,更换相关配件)

4.3 带现场数显仪表的温度显示故障

4.3.1 显示不稳定。(检查输入信号问题,输出信号,叛断是问题所在)

4.3.2 显示仪表故障。(更换新仪表)

4.3.3 中控显示温度与现场不对应。(检查仪表分度号、量程)

4.3.4其他见12

5. 压力表故障分析

回答:

5.1 中控画面压力没有显示

5.1.1 测压孔严重堵塞(用相对长条物品清堵)

5.1.2 变送器端无有源24V。(检查DCS柜输出端子是否有24V输出,如没有排除接线问题后更换AI通道)

5.1.3 接线错误。(重新接线正接正、负接负)

5.1.4 压力变送器损坏。(有源24V是正常,串入回路量mA信号,按比例计算其温度是否正常,或重新标定)

5.1.5 DCSAI点损坏(对照点号表量进来mA信号都正常,更换AI输入通道)

5.2 中控画面压力显示不稳定跳字、偏大、偏小如何分析

5.2.1 现场工况不稳定引起。(看其他就近温度是否有这种现象,叛断是否现场工况引起)

5.2.2 线路干扰。(做好线路屏蔽线的接地)

5.2.3 接线问题。(重新接线且紧固螺丝)

5.2.4 压力送器损坏。(对大气量mA信号做叛断,更换相关配件)

5.2.5 测压孔不明显堵塞(用相对长条物品清堵)

6. 如何分析地磅常见问题、故障?

回答:

6.1 显示漂移:

6.1.1 检查仪表是否接地。(接好仪表地线)

6.1.2 检查电源是否异常。(参照仪表说明书内电源参数)

6.1.3 检查仪表本身是否漂移,用备用仪表或模拟器观察。(更换主板)

6.1.4 单只检查传感器是否漂移。(更换传感器)

6.1.5 检查传感器电缆是否破损。(切除破损处重新接好)

6.1.6检查传感器输出/输入电阻是否异常,参考传感器说明书数据。(更换传感器)(我公司传感器输入阻抗770±20Ω,输出阻抗700±5Ω.

6.1.7 检查传感器绝缘性能是否良好。(更换传感器)

6.1.7 检查接线盒是否受潮或老化。(受潮用电吹风吹干,老化换接线盒)

6.2 显示重量不准确:

6.2.1 检查是否有异物卡住秤体。(清除异物)

6.2.2 检查限位装置是否卡住秤体。(调节好合理的限位装置位置)

6.2.3 检查基础水平有无下沉或秤体是否变行。(重整基础,加固秤体)

6.2.4 检查所有电缆有无破损老化。(更换破损电缆)

6.2.4 检查接线盒部件是否烧坏或老化。(更换接线盒)

6.2.5 检查传感器是否损坏,参照传感器说名书数据检查。(更换传感器)

6.2.6 检查每个角差有无误差。(调整角差)

6.3 出现正负超载:

6.3.1 检查九芯插头有无脱线。(重新焊接好)

6.3.2 检查进仪表的15V电源是否正常。(更换仪表电源主件)

6.3.3  +EX-EX之间的电压是否为12.5V(更换电源)

6.3.4 检查传感器零点输出漂移是否严重。(更换传感器)

6.3.5 检查是否有异物卡住秤体。(清理异物)

6.4 仪表开机及卸载后不回零:

6.4.1 检查220V电压是否稳定。(配稳压不间断电源)

6.4.2 检查仪表是否损坏或传感器异常。(更换仪表或传感器)

7. DCS控制的一般电机的故障分析、判断?

回答:

7.1中控画面相关信号表示

7.1.1  备妥:现场设备已送电且在中控位置,或所有现场条件已满足条件。

7.1.2  应答:现场设备已运行。

7.1.3  驱动:设备的启动信号

7.1.4  联锁:主要设备的安全联锁(主要为工艺设备间的联锁),保护联锁(设备本身的保护联锁)。

7.1.5  启动充许:为设备的启动联锁(对本身设备开机的启动要求)

7.2 在中控发现设备没有备妥信号

7.2.1  设备控制柜未送电。(把电送上)

7.2.2  现场转换开关是否打在中控位置。(打到中控位置,如没有检查现场按钮盒)

7.2.3  COM线没电。(送上COM电源)

7.2.4  柜内保险烧坏。(更换新保险丝)

7.2.5  如皮带机拉绳开关没复位。(复位拉绳开关)

7.2.6  DCS中继柜备妥中继故障。(更换中继)

7.2.7  设备内部联锁条件未满足。(检查内部联锁保护)

7.2.8  控制柜热继电器动作。(复位热继)

7.3 驱动后画面功能块变红(现场应答信号没上来)/没变红(联锁跳停)

7.3.1  现场设备没有反应,未收到驱动信号。(检查中继柜、控制柜、及接线)

7.3.2  现场设备运行后马上跳停,运行信号没上来。(检查中继柜、控制柜、及接线,电机)

7.3 3  现场设备运行后马上跳停,现场过流跳闸等。(检查机械部分、电机)

7.3.4  跑偏开关、速度开关故障。(检查、更换跑偏开关速度开关)

7.3.5  现场设备(自带系统设备)设备间的联锁保护故障。(检查设备内部联锁故障情况)

7.4 没有充许启动信号(主要为高压电机)

7.4.1  水电阻柜有没备妥。(参照2

7.4.2  就地电容柜没有备妥。(参照2

7.3.2  现场油站运行后没充许启动信号。(参照2,油压是否正常等)

7.4.4  对于风机,风门是没关死。(关死风门)

7.5 没有联锁信号

7.5.1  上游工艺设备没有运行。(运行上游工艺设备)

7.5.2  电流、振动、温度、压力等超过跳停设定值。(检查现场机械设备,或现场仪器仪表)

7.5.3  现场跑偏、速度开关动作。(检查跑偏、速度开关)

七.网络故障十四问

1. 为什么Windows 2000网上邻居中找不到域及服务器,但可找到其他的工作站?

回答:

"控制面板→网络→Microsoft网络客户"中,将登录时Windows 98与网络的连接由慢速改为快速连接。

2. 为什么在查看"网上邻居"时,会出现 "无法浏览网络。网络不可访问?

回答:

2.1 Windows启动后,要求输入Microsoft网络用户登录口令时,点了"取消"按钮所造成的,如果是要登录NT服务器,必须以合法的用户登录,并且输入正确口令。

2.2 与其它的硬件起冲突。打开"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查看硬件的前面是否有黄色的问号、感叹号或者红色的问号。如果有,必须手工更改这些设备的中断和I/O地址设置。

3. 为什么在"网上邻居""资源管理器"中只能找到本机的机器名?

回答:

网络通信错误,一般是网线断路或者与网卡的接确不良,还有可能是Hub有问题。

4. 为什么可以访问服务器,也可以访问Internet,但却无法访问其他工作站?

回答:

4.1 如果使用了WINS解析,可能是WINS服务器地址设置不当。

4.2 检查网关设置,若双方分属不同的子网而网关设置有误,则不能看到其他工作站。

4.3 检查子网掩码设置。

5. 为什么网卡安装不上?

回答:

5.1计算机上安装了过多其它类型的接口卡,造成中断和I/O地址冲突。可以先将其他不重要的卡拿下来,再安装网卡,最后再安装其他接口卡。

5.2计算机中有一些安装不正确的设备,或有"未知设备"一项,使系统不能检测网卡。这时应该删除"未知设备"中的所有项目,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5.3计算机不能识别这一种类型的网卡,一般只能更换网卡。

6. 为什么可以PingIP地址,但Ping不通域名?

回答:

TCP/IP协议中的"DNS设置"不正确,请检查其中的配置。对于对等网,"主机"应该填自己机器本身的名字,""不需填写,DNS服务器应该填自己的IP。对于服务器/工作站网,"主机"应该填服务器的名字,""填局域网服务器设置的域,DNS服务器应该填服

务器的IP。

7. 为什么网络上的其他计算机无法与我的计算机连接?

回答:

7.1 确认是否安装了该网络使用的网络协议?如果要登录NT域,还必须安装NetBEUI协议。

7.2 是否安装并启用了文件和打印共享服务?

7.3 如果是要登录NT服务器网络,在"网络"属性的"主网络登录"中,应该选择"Microsoft网络用户"。

7.4如果是要登录NT服务器网络,在"网络"属性框的"配置"选项卡中,双击列表中的"Microsoft网络用户"组件,检查是否已选中"登录到Windows"复选框,以及"Windows"下的域名是否正确。

8. 为什么安装网卡后,计算机启动的速度慢了很多?

回答:

可能在TCP/IP设置中设置了"自动获取IP地址",这样每次启动计算机时,计算机都会主动搜索当前网络中的DHCP服务器,所以计算机启动的速度会大大降低。回决的方法是手动"指定IP地址"。

9. 为什么在网络邻居中看不到任何计算机?

回答:

主要原因可能是网卡的驱动程序工作不正常。请检查网卡的驱动程序,必要时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10. 为什么能够看到别人的机器,但不能读取别人电脑上的数据?

回答:

10.1 首先必须设置好资源共享。选择"网络→配置→文件及打印共享 ,将两个选项全部打勾并确定,安装成功后在"配置"中会出现"Microsoft 网络上的文件与打印机共享"选项。

10.2 检查所安装的所有协议中,是否绑定了"Microsoft网络上的文件与打印机共享"荡不安.选择"配置"中的协议如"TCP/IP协议",点击"属性"按钮,确保绑定中"Microsoft网络上的文件与打印机共享""Microsoft网络用户"前已经打勾了。

11. 为什么在安装网卡后通过"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器"查看时,报告"可能没有该设备,也可能此设备未正常运行,或是没有安装此设备的所有驱动程序"的错误信息?

回答:

11.1 没有安装正确的驱动程序,或者驱动程序版本不对。

11.2 中断号与I/O地址没有设置好。有一些网卡通过跳线开关设置;另外一些是通过随卡带的软盘中的Setup程序进行设置。

12. 为什么已经安装了网卡和各种网络通讯协议,但"文件及打印共享"是虚的,无法选择?

回答:

原因是没有安装"Microsoft 网络上的文件与打印共享"组件。在"网络"属性窗口的"配置"标签里,单击"添加"按钮,在"请选择网络组件"窗口单击"服务",单击"添加"按钮,在"选择网络服务"的左边窗口选择"Microsoft",在右边窗口选择"Microsoft网络上的文件与打印机共享",单击"确定"按钮,系统可能会要求插入Windows安装光盘,重新启动系统即可。

13. 为什么无法在网络上共享文件和打印机?

回答:

13.1  确认是否安装了文件和打印机共享服务组件。要共享本机上的文件或打印机,必须安装"Microsoft网络上的文件与打印机共享"服务。

13.2  确认是否已经启用了文件或打印机共享服务。在"网络"属性框中选择"配置"选项卡,单击"文件与打印机共享"按钮,然后选择"允许其他用户访问的我的文件""允许其他计算机使用我的打印机"选项。

13.3  确认访问服务是共享级访问服务。在"网络"属性的"访问控制"里面应该选择"共享级访问"。

14. 为什么无法登录到网络上?

回答:

14.1 检查计算机上是否安装了网络适配器,该网络适配器工作是否正常。

14.2 确保网络通信正常,即网线等连接设备完好。

14.3 确认网络适配器的中断和I/O地址没有与其他硬件冲突。

14.4 网络设置可能有问题。

网友A:
刚刚发的帖子,但是日期是昨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