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在三菱PLC编程软件中怎么编写

楼主(2012-04-09):
请问个为大侠:
1.这样的程序在在三菱plc编程软件中怎么编写?
2,第一幅图中中左母线中怎么加入的汉字?
3,左母线不是不能断开的吗?

网友A:
    左母线中加入了汉字?

    应当是“声明”,也就是对程序段或程序行的注释(比如GX Developer编程软件);左母线让位于汉字而显示间断开,那并不表示断开。

    “左母线不能断开”的说法,也是第一次看到——不是说可以断开——是感到“说这个干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呢??

网友D:
1, 看不到图的说

2,  左母线加文字? 还是你要做个 MCR 调用什么的?

网友E:
楼主可试试用截图软件把图截下来再贴上去。

网友F:
楼主上传图的格式不对所以看不到,楼主赶快修改让我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