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80V中用一根火线一根零线构成的220V电压能否替代三相220V

楼主(2012-04-09):
三相380V 用其中一根相线和一根零线构成的220V电压能否替代三相220V中的两相220V电压?还有各国的电压标准为什么都不一样,是以什么样的原则制定的呢?

网友A:
三相220V中的两相220V电压?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电路,如果是单相整流,电路的参考电位与供电系统接地没有任何关系,是可以的。假如用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接地就要注意了。一般采用隔离变压器就没有任何问题。各国电压标准不一样是由于历史上在电力发展史上,是由企业家推动的,而不是由政府推动的。所以后来形成多种标准体系。这种现象今天还是存在的,比如现场总线,PLC,DCS都是由企业推动的,所以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后来为了平衡,将许多企业标准都吸收到国际标准。使不同厂家的产品可以在一个系统内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电路,如果是单相整流,电路的参考电位与供电系统接地没有任何关系,是可以的。假如用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接地就要注意了。一般采用隔离变压器就没有任何问题。各国电压标准不一样是由于历史上在电力发展史上,是由企业家推动的,而不是由政府推动的。所以后来形成多种标准体系。这种现象今天还是存在的,比如现场总线,PLC,DCS都是由企业推动的,所以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后来为了平衡,将许多企业标准都吸收到国际标准。使不同厂家的产品可以在一个系统内使用。

没错,看具体使用情况。

网友D:
1,  不可以这样使用于三相 220V 电机上

2, 各国电压标准不一样是因各国条件不一样没有统一

3,  原则制定标准都是以各自国家标准而言,不过N 年后可能会统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这个要看具体电路,如果是单相整流,电路的参考电位与供电系统接地没有任何关系,是可以的。假如用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接地就要注意了。一般采用隔离变压器就没有任何问题。各国电压标准不一样是由于历史上在电力发展史上,是由企业家推动的,而不是由政府推动的。所以后来形成多种标准体系。这种现象今天还是存在的,比如现场总线,PLC,DCS都是由企业推动的,所以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后来为了平衡,将许多企业标准都吸收到国际标准。使不同厂家的产品可以在一个系统内使用。没错,看具体使用情况。

万事不可千篇一律,要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异,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牢牢掌握原理知识结合实践就可游刃有余。

网友F:
这个是不一样的···楼猪啊!要区分好相电压跟线电压···

网友G:
电源电压有三相220V的吗?电源如果是三角形接法它的相电压等于线电压;如果电源是星形接法它的线电压等于1.732倍的相电压。大家都喜欢把三角形接法的电源电压说是三相380V电压,把星形接法的电源电压说是三相220V电压,这种说法是不完全正确的,要说应该都是380V的电压。是三相的电源电压应该说线电压才是正确的。

楼主:
对:zhangfan168关于电源电压有三相220V的吗?电源如果是三角形接法它的相电压等于线电压;如果电源是星形接法它的线电压等于1.732倍的相电压。大家都喜欢把三角形接法的电源电压说是三相380V电压,把星形接法的电源电压说是三相220V电压,这种说法是不完全正确的,要说应该都是380V的电压。是三相的电源电压应该说线电压才是正确的。 内容的回复:

你所说的是国内和大部分欧美国家的标准,像日本美国用的是三相220V,单相110V的电压。之前我也不知道,后来进了日企才知道还有三相220v的

楼主:
对:jona关于这个要看具体电路,如果是单相整流,电路的参考电位与供电系统接地没有任何关系,是可以的。假如用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接地就要注意了。一般采用隔离变压器就没有任何问题。各国电压标准不一样是由于历史上在电力发展史上,是由企业家推动的,而不是由政府推动的。所以后来形成多种标准体系。这种现象今天还是存在的,比如现场总线,PLC,DCS都是由企业推动的,所以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后来为了平衡,将许多企业标准都吸收到国际标准。使不同厂家的产品可以在一个系统内使用。内容的回复:

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我们做的设备图纸要求要两相220v电压,但是客户那里没有变压器,所以想直接用一根相线一根零线的220v电压。不知道这样可行吗?

网友B:
对:Harrydu关于回复内容:对:jona关于这个要看具体电路,如果是单相整流,电路的参考电位与供电系统接地没有任何关系,是可以的。假如用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接地就要注意了。一般采用隔离变压器就没有任何问题。各国电压标准不一样是由于历史上在电力发展史上,是由企业家推动的,而不是由政府推动的。所以后来形成多种标准体系。这种现象今天还是存在的,比如现场总线,PLC,DCS都是由企业推动的,所以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后来为了平衡,将许多企业标准都吸收到国际标准。使不同厂家的产品可以在一个系统内使用。内容的回复: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我们做的设备图纸要求要两相220v电压,但是客户那里没有变压器,所以想直接用一根相线一根零线的220v电压。不知道这样可行吗?内容的回复:

可以,但是变频器输出接地和电机接地不要与电源接地连接。

楼主:
对:jona关于回复内容:对:Harrydu关于回复内容:对:jona关于这个要看具体电路,如果是单相整流,电路的参考电位与供电系统接地没有任何关系,是可以的。假如用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接地就要注意了。一般采用隔离变压器就没有任何问题。各国电压标准不一样是由于历史上在电力发展史上,是由企业家推动的,而不是由政府推动的。所以后来形成多种标准体系。这种现象今天还是存在的,比如现场总线,PLC,DCS都是由企业推动的,所以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后来为了平衡,将许多企业标准都吸收到国际标准。使不同厂家的产品可以在一个系统内使用。内容的回复: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我们做的设备图纸要求要两相220v电压,但是客户那里没有变压器,所以想直接用一根相线一根零线的220v电压。不知道这样可行吗?内容的回复:可以,但是变频器输出接地和电机接地不要与电源接地连接。 内容的回复:

这是为什么呢?就算不与电源接地连接,可是最终它们不还是连到一起了吗?

网友B:
对:Harrydu关于回复内容:对:jona关于回复内容:对:Harrydu关于回复内容:对:jona关于这个要看具体电路,如果是单相整流,电路的参考电位与供电系统接地没有任何关系,是可以的。假如用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接地就要注意了。一般采用隔离变压器就没有任何问题。各国电压标准不一样是由于历史上在电力发展史上,是由企业家推动的,而不是由政府推动的。所以后来形成多种标准体系。这种现象今天还是存在的,比如现场总线,PLC,DCS都是由企业推动的,所以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后来为了平衡,将许多企业标准都吸收到国际标准。使不同厂家的产品可以在一个系统内使用。内容的回复: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我们做的设备图纸要求要两相220v电压,但是客户那里没有变压器,所以想直接用一根相线一根零线的220v电压。不知道这样可行吗?内容的回复:可以,但是变频器输出接地和电机接地不要与电源接地连接。 内容的回复:这是为什么呢?就算不与电源接地连接,可是最终它们不还是连到一起了吗?内容的回复:

试了没有?先不要问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