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轴承清洗法

楼主(2012-04-09):
     把轴承放在煤油中浸泡5~10分钟,一手捏住内环,另一只手转动外环,轴承上的干油或防锈膏就会掉下来。然后将轴承放进较清洁的煤油中,用细软的毛刷刷洗,把滚珠和缝隙内的油污洗净,再放到汽油里清洗1次,取出后放在干净的纸上。向心球面球轴承和短圆柱滚子轴承清洗时应将滚珠、珠架、内环与外环脱开清洗。

  装在轴上的轴承的清洗,主要靠淋油或用油枪喷射的方法,容易清洗掉的油污先用煤油后用汽油;难以清洗掉的油污,先用100~200℃的热机油淋洗或油枪喷射,再用汽油清洗。一定要注意不要用锋利的工具刮轴承上结硬的油垢或锈蚀,以免损坏轴承滚动体和槽环部位的光洁度。洗净的轴承用干净布擦干。

网友A:
很小的时候,经常看到大人在修很破的摩托车发动机,就是用汽油洗过来洗过去;还有就是那个很老的柴油机,修来修去,一个是洗,二个是剪密封圈。

网友B:
   学习了,小时候还真是这样的呢,但是现在自己做维护人员倒是很少这样啦,厂里小电机一般拆开如果轴承有点松的话都全换新的上去,不会清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