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PLC维修中外围线路故障?

楼主(2012-04-09):
在PLC维修工作中,据权威统计,在PLC控制系统中出现的故障率为:CPU及存储器占5%,I/O模块占15%,传感器及开关占45%,执行器占30%,接线等其他方面占5%,可见80%以上的故障出现在外围线路。

  在PLC维修工作中,外围线路由现场输入信号(如按钮开关、选择开关、接近开关及一些传感器输出的开关量、继电器输出触点或模数转换器转换的模拟量等)和现场输出信号(电磁阀、继电器、接触器、电机等),以及导线和接线端子等组成。PLC维修时我们发现,接线松动、元器件损坏、机械故障、干扰等均可引起外围电路故障。所以,PLC维修时排查要仔细,替换的元器件要选用性能可靠安全系数高的优质器件。一些功能强大的控制系统采用故障代码表表示故障,对故障的分析排除带来极大便利,PLC维修时应好好利用。

  PLC维修实例:水下切粒机的控制系统出现故障,PLC维修工程师发现I5.4无输入导致Q7.0无输出,切粒机无法开启。检查后发现信号转换器和接近开关同时损坏,更换后正常。PLC维修时,象这类故障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排故时要借助万用表、系统原理图和逻辑图逐级排除。

  SIMATIC S5控制系统综合了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继电回路和计算机技术,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但一旦出现故障就会造成整个系统停机损失较大,PLC维修有一定困难且维修费用也较高,借助的维修工具除了万用表有时还要用到示波器甚至计算机,这就要求PLC维修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并且有一定的外语和计算机功底,只有对整个系统了解和熟悉后才能对常见的故障做到判断迅速、排除迅速,并尽可能地降低维修费用,确保系统的正常稳定。

网友A:
楼主维修经验丰富。

网友B:
总结的很好,时间久了,线路松动,设备老化引起的故障时有发生

网友C:
是啊,PLC本身的故障率是很低的,主要还是外部故障,平时预防性维修就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