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差分脉冲输入

楼主(2012-04-10):
我在用伺服的位置脉冲模式时,有两种接口电路,一种是集电极开路脉冲输入接口电路;一种是差分脉冲输入接口电路。开路集电极我会接线,也自己用PLC给伺服发脉冲试了,但差分脉冲输入接线不明白,这个还需要差分板吗?能给具体介绍一下怎么用吗?谢谢!

网友A:
和楼主一样啊,有谁知道让我们学习一下啊。

网友B:
差分脉冲输入应该是AB相的吧,大多PLC都不支持的,

网友C:
我也不知道也,希望知道的朋友介绍下

网友D:
多试下就知道了,很简单的我以前没用过第一次要点时间。

网友E:
差分信号时征服脉冲同时传送给伺服。

你的PLC或运动卡   能否发出差分信号?

网友F:
好象很少有人另外配差分板,一般是控制器本身提供差分信号,拿来直接用.

网友G(2023-05-03):
一般普通的plc都只是支持24V集电极开路输出方式的脉冲,输出频率一般不超过100K。只有专门的定位模块或者针对性的定位PLC才提供5V的差分输出方式的脉冲,输出频率能达到5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