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触摸屏MP277屏幕倒置解决方法

楼主(2012-04-10):
出差时遇到西门子的MP277触摸屏的屏幕故障,本来以为是产品不合格造成的问题。后来各方求教都不理想。自己想方设法来解决,在官网下载了MP277的系列手册资料,加以研究,仍不得其法。最后想到两个方法,便试之。最后自己终于在不动硬件的情况下搞定了,软件设置。

方法:在OP的选项下,Touch下,来校对触摸屏,校对一次后重新启动,若启动后屏幕正过来,再来一次。还是不行的话,说明产品确实有问题的。一般情况下,重启后,屏幕会校正过来的,然后再次校正触摸屏,刚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A:
要MP谁去下载。。。。。。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ww19830217关于要MP谁去下载。。。。。。 内容的回复:

那哥去了MP呀,欢迎大家一起交流技术呀!

网友B(2013-07-19):
Mp277的画面可以上传到电脑备份吗?我菜鸟请教一下,最近需要对画面备份。以前也没试过,查半天也没有提到上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