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请教

楼主(2012-04-10):
请问松下伺服MFDDTB3A2,怎么能输出一个频率电压到三菱的A/D模块呢?松下伺服有没有这个输出点呢?

网友A:
伺服有来自于编码器的差分信号,你用计数器测转速同样可以利用啊,为何一定要接到AD模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