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子主题:伺服控制器 干扰问题 解决

楼主(2012-04-10):
贴子主题:伺服控制器 干扰问题 解决

(转)fanhaijun521发表于:2012/4/10 9:08:37
很多伺服控制器都有遇到干扰问题,大家不知道如何解决,有的在市面买个普通滤波器,结果没作用,其实滤波器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很多人都忽略了。

“很多伺服控制器都有遇到干扰问题,大家不知道如何解决?”

1、我来谈谈,大家都知道,很早以前就有了脉冲伺服电机、步进脉冲伺服电机;
2、脉冲伺服电机、步进脉冲伺服电机为什么没有见过“干扰问题”?
3、有人说,现在的伺服工作频率高,错了!
4、你想想,视频的频率多高,数字系统的数字信号,为什么都能稳定而工作,单单我们的伺服就有那么多干扰问题呢?
5、首先大家遇到的是不是干扰问题,是不是认真的鉴别一下;
6、伺服工作存在严重的不稳定的缺陷是本质,而不是干扰的问题;
7、我们的伺服的概念比人忽悠了:
8、给电机套一个编码器,用一个上位机输入指令脉冲,通过加、减计数器输出的脉冲来确定电机启动、停止,电机、工件是否在给定位置上启动、停止的???
9、你认真想过没有?
10、例如给电机套一个编码器产生位置反馈脉冲,用一个上位机输入指令脉冲,通过加、减计数器输出的脉冲来控制电机:
1)计数器输出的脉冲为正脉冲电机正转启动;
2)计数器输出的脉冲为负脉冲电机反转启动;
3)计数器输出的脉冲为零,说明达到给定位置停机停车;
4)大家想想,“计数器输出的脉冲为零,说明达到给定位置停机停车”是一个瞬间的事,就好像交流电过零一样轻松,可是电机、工件不可能瞬间停车;
5)这时编码器会输出反馈脉冲显示位置已经过了,计数器输出负脉冲,电机反转启动,到了指定位置,电机工件还一样不能立即停车,这样编码器、计数器又输出正向脉冲,电机又随机正传启动,……
6)就是说编码器、指令脉冲知道给定位置在哪里,而且知道的精确度很高,不差半分毫,可是电机工件总是不那么听话,不是过了很多,就是欠了很多!
7)简单说,只有精确检测,而没有电机的精确控制,是这种伺服的最大缺陷;
8)或者说它压根就不是伺服,是一个电机自动控制装置!

网友A:
说的很有道理,对电机的精确控制还是很难做到!!!!!!!!!!

楼主:
实际上用位置开关,解决位置控制的效果相比,位置开关控制更简单更可靠!

网友B:
那还不如用步进电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