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型旋转编码器如何获取脉冲信号,负信号如何产生

楼主(2012-04-10):
编码器对称负信号 (A、A-,B、B-,Z、Z-)如何引进,即A-,B-Z-,他们的作用?

为什么说增量编码器接收的是4路信号正弦波,到底是正弦波还是方波?后来又变成了脉冲信号?

而正余弦编码器得到的还是正弦波?为什么?

百度的编码器原理讲的不是很准确,请明示以上问题答案

网友A:
编码器对称负信号(A、A-,B、B-,Z、Z-),由于A的波形与A-的波形恰好对称相反,他们磁场电流合成等于零,因此可用于远距离、抗干扰的场合下传输。

除了以上的特点以外,与A、B、Z相编码器的使用一样。

增量编码器接收的是4路信号正弦波?还是方波?此说法不对,应该是编码器输出的信号,而不是接受信号。

增量编码器有方波输出,也有正弦波输出。如果是方波输出,编码器本身输出的就是脉冲信号。

如果是正弦波输出,则需要将此正弦波转换成需要的脉冲。通常进行细分转换,据相关资料介绍,最大的细分可达1000,甚至更高,具体是如何转换,因牵涉到计算机、及电子方面领域,本人也不十分在行。按我的理解,可能是按每一个时刻的电压值,用预先编制的程序,进行一一对应换算。

楼主:
对:yjig关于编码器对称负信号(A、A-,B、B-,Z、Z-),由于A的波形与A-的波形恰好对称相反,他们磁场电流合成等于零,因此可用于远距离、抗干扰的场合下传输。除了以上的特点以外,与A、B、Z相编码器的使用一样。增量编码器接收的是4路信号正弦波?还是方波?此说法不对,应该是编码器输出的信号,而不是接受信号。增量编码器有方波输出,也有正弦波输出。如果是方波输出,编码器本身输出的就是脉冲信号。如果是正弦波输出,则需要将此正弦波转换成需要的脉冲。通常进行细分转换,据相关资料介绍,最大的细分可达1000,甚至更高,具体是如何转换,因牵涉到计算机、及电子方面领域,本人也不十分在行。按我的理解,可能是按每一个时刻的电压值,用预先编制的程序,进行一一对应换算。内容的回复:

那增量型编码器应该是模拟量传感器呢,还是数字量传感器呢?编码器输出的如果是连续的信号是不是就应该是模拟量传感器呢,但是看资料上好多说是数字量的。明暗交替的光栅为何能输出正弦波?

网友A:
增量型编码器有方波输出,也有正弦波输出。如果是方波输出,输出的是数字信号,即0、1。如果是正弦波输出,应该是模拟量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