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泰克的整流模块的疑问

楼主(2012-04-10):
最近本人处理一个故障:法兰泰克VL1600-3200KG的吊机,刹车整流模块因为进水,烧坏。更换备用。正常使用。然后闲暇无聊,就琢磨了一下,刹车模块的工作原理,小弟有不理解的地方.

1,整流为半波整流,但又和书本上的,不太一样。如下图

图纸上的

整流模块的图纸

半波整流整流的图片

下面图如果,没有D3,D4,D4用导线短接。只有当上为+,下为-,的时候,才能整流。半波380*0.45=171V,当上为-,下为+,的时候,是不通的。

那整流模块为什么不做成这个样子呢

也就是这样的

请大神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今天才发现你给我的短信,回复晚了,抱歉!其工作原理可能是这样的:

   你图中红色框整流模块电路是全波整流块,此处用于半波整流。该块的二个交流输入端去接电机的中右二相引线(即通过高速/低速转换开关(A-K25)与电机二相绕组相连),即该整流电路总是与电机高低速绕组相连的。当电机正转(A-X21闭合)或反转(A-X22闭合)运行时,由电网提供二相火线电压给整流模块,此时A-X21或A-X22的闭合将刹车电阻(R6、R7)短路,整流模块的输出电压加在刹车线圈的一端。而线圈的另一端又接供电的一个火线,这样使该电路的D1、D2管构成半波整流电路,而D3、D4管起续流作用(提高整流电流,减小直流波动),此时整流的直流电压=380×0.45=171V,全部加在刹车线圈上,抱闸打开。电机正常运转。当断电时接触器A-X21或A-X22断开,切断外电源,但此时整流块却仍与电机的二相绕组连接,这样电机绕组的储存电能通过该整流桥,流经刹车电阻、刹车线圈、流回绕组形成直流制动电流,使电机制动停转,由于此时刹车电阻传入线圈,刹车电阻>>线圈内阻,使 线圈的电压很小,低于吸合磁力使抱闸抱合,电机停止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