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驱动器的简单判断故障技巧

楼主(2012-04-10):
PS:不说废话,整理的有点乱,如果这个帖子对你有所帮助,希望顶个哦

EEPROM 参数出错 36 * 电源接通瞬间从 EEPROM读取数据时,存储在内存里的数据受损。 ?f0重新设置所有的参数。 ?f0若仍然出错,请换用新的驱动器。并将此台驱动器送经销商检修。
    EEPROM 校验码出错 37 * 电源接通瞬间从 EEPROM读取数据时, EEPROM的校验码受损。 伺服驱动器可能有故障,请换用新的。并将此台驱动器送经销商检修。
    行程限位禁止输入信号出错 38 当参数 Pr04(行程限位禁止输入无效)值设为 0时,CW和 CCW方向行程禁止输入端子(CWL:X5第 8引脚,CCWL:X5第 9引脚)与 COM-端子的连接都是开路。或者是 Pr04设为 2时,CWL、CCWL与 COM-的连接有一个是开路。 检查限位开关、连接电缆以及 CW、CCW限位开关的电源。尤其要注意检查控制信号用的直流电源(12~24V),确保信号接通( ON)时没有。
    模拟量指令过电压 39 输入到模拟量速度指令端子 SPR(X5第 14引脚)的电压超过了参数 Pr71所设定的数值。 SPR/TRQR/SPL有输入时此保护功能才工作。并且若满足以下条件可更精确的工作 1)速度控制模式参数 Pr02=1、3或 5,且 Pr05=0或 2,即选择了输入模拟量指令,以及零速箝位无效(速度指令不是 0)。 2)转矩控制模式 Pr02=2或 4,且 Pr5B=0。 3)转矩控制模式 Pr02=2、4或 5,且 Pr5B=1,以及零速箝位无效(即速度指令不是 0)。 ?f0正确设置参数 Pr71(模拟量指令偏差水平)值。检查插头 X5的接线状况。 ?f0提高参数 Pr57(速度指令滤波器)的设定值。 ?f0将 Pr71设为 0,取消此保护功能。
    绝对式编码器系统断电 40 * 绝对式编码器电源断电。 重新接上电池,将绝对式编码器的数据清零。只有将数据清零后才能清除掉此报警。
    绝对式编码器计数器溢出 41 * 编码器多圈计数器的数据超过了规定值。 ?f0正确设置 Pr0B参数值。 ?f0调整从原点开始的运动,使得脉冲数不超过 32767。
    绝对式编码器过速 42 * 只用电池供电时,编码器转速超过规定值。 ?f0检查编码器侧的电源电压(DC5V±5%)。 ?f0检查插头 X5接线是否有误。只有将数据清零后才能清除掉此报警。
    绝对式编码器单圈数据出错 44 * 编码器检测到其单圈计数器有一个错误。 电机可能有故障,请更换新电机。
    绝对式编码器多圈数据出错 45 * 编码器检测到其多圈计数器有一个错误。
    绝对式编码器状态出错 47 电源接通时,编码器转速超过规定值。 避免电机在接通电源那一片刻的运动。
    编码器 Z相信号出错 48 * 没有检测到 Z相脉冲信号。编码器可能有故障。 电机可能有故障,请更换新电机。
    编码器通讯信号出错 49 * 编码器 CS信号逻辑异常。编码器可能有故障。
    外部反馈装置 0号报警 50 * 外部装置反馈出来的数据的校验码的第 0位数据变成了 1。 ?f0检查外部反馈装置的具体规格说明。 ?f0在排除此问题后清除外部反馈装置的数据。 ?f0然后关断控制电源再重启。
    外部反馈装置 1号报警 51 * 外部装置反馈出来的数据的校验码的第 1位数据变成了 1。
    保护功能 报警代码 故障原因 应对措施
    外部反馈装置 2号报警 52 * 外部装置反馈出来的数据的校验码的第 2位数据变成了 1。 ?f0检查外部反馈装置的具体规格说明。 ?f0在排除此问题后清除外部反馈装置的数据。然后关断控制电源再重启。
    外部反馈装置 3号报警 53 * 外部装置反馈出来的数据的校验码的第 3位数据变成了 1。
    外部反馈装置 4号报警 54 * 外部装置反馈出来的数据的校验码的第 4位数据变成了 1。
    外部反馈装置 5号报警 55 * 外部装置反馈出来的数据的校验码的第 5位数据变成了 1。
    CCWTL指令过电压 65 输入到端子 CCWTL(X5第 16引脚)的模拟量转矩指令超过了规定值(+10V或-10V)。 CCWTL有输入时此保护功能才工作。并且若满足以下条件可更精确的工作。 1)转矩控制模式: Pr02=5;或者 Pr02=2或 4,且 Pr5B=1。 2)位置/速度/全闭环控制模式: Pr03=0。 ?f0检查插头 X5的接线。 ?f0可输入 CCWTL的最高电压为±10V。 ?f0可输入 CWTL的最高电压为±10V。
    CWTL指令过电压 66 输入到端子 CWTL(X5第 18引脚)的模拟量转矩指令超过了规定值(+10V或-10V)。 CWTL有输入时此保护功能才工作。并且若满足以下条件可更精确的工作。 1)位置/速度/全闭环控制模式: Pr03=0。
    电机自动识别出错 95 * 电机与此驱动器不匹配。 换用匹配的电机。
    其他出错信息 其他数字 * 噪声过大导致控制电路发生故障。伺服驱动器的自诊断功能由于内部出错而激活。 ?f0关断电源,再重新上电。 ?f0如果仍旧报警,驱动器可能有故障。停止使用,更换成新的电机与驱动器。

电路板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