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谈谈传递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2-04-10):
也来谈谈传递函数的问题

1、传递函数是针对一个确定对象而言的;

2、这个对象的输出量与输入量的比值叫做这个研究对象的传递函数;

3、这么一说,大家会明白很多,这不就是一个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吗?你说对了,对于一个电压放大器,输出的电压与输入的电压之比,就是电压放大倍数,它就是放大器的传递函数;

4、知道研究对象的传递函数有什么作用呢?

1)例如一个共射电压放大器的直流电压放大倍数=βRc/rbe;

2)有了这个电压放大倍数,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怎样提高电压放大倍数,选用β高、增大Rc、减小rce;

3)这个电压放大倍数的公式,一般不是真用它来计算放大倍数的,而是有了它我们知道怎样设计、调试一个放大器;

4)如果谁想知道一个对象的传递函数,从此把它当做一个公式、方程来用,就想偏了!

楼主:
5、现在说的传递函数,是广义上的传递环数;

6、例如一个质量为M的物体,在水平面内给一个作用力F,它就会产生一个加速度、速度v,这时候这个物体就是研究对象,它的输入量就是作用力F,输出量就是速度V,输出量速度v与输入量F的比就是这个物体M的传递函数;

7、那么广义上的传递函数,和狭义上的传递函数有什么不同呢?

1)例如电压放大倍数,是两个电压的比值,是一个纯数,没有单位名称;

2)而上边的物体M的传递函数,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物理量的比,这个比值有单位、有名称、有意义;

3)而上边的物体M的传递函数是:

传递函数=速度V/作用力F

作用力F×传递函数=速度V

作用力F×(S/M)=速度V

作用力F×S=M×速度V

F×S是力的冲量,M×V是物体的动量的增量,“作用力F×S=M×速度V ” 是冲量定理,那么传递函数=S/M,就是时间S与质量M的比,单位是秒/Kg;

楼主:
8、上边说的研究对象的传递函数,因对象简单而传递函数简单,在运动控制中,研究的对象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一个减速箱、一个传动装置、一个皮带轮、一个电机、……

9、把一个运动系统的各个环节作为研究对象,写出各个环节的传递函数,然后把它们乘起来,就是运动系统的传递函数;

楼主:
10、由于研究对象不同,传递函数可能是一个简单的数、一个简单的初等函数,也可能是一个微分方程,这个微分方程可能有解,也可能无解;

11、如果研究对象的传递函数,是一个微分方程,恰好是一个可以用拉氏定理可以解的微分方程,就是用拉氏变换地方法;

12、有人不懂其中的道理,认为只有拉氏变换的函数才是传递函数,认为传递函数怎么能是初等函数呢?太可笑了!

楼主:
13、这样去研究一个运动系统,科学吗?我本人觉得是最笨的方法,或者是最无知的方法,表面看很科学,能把一个运动控制用方程式写出来,太科学了啊?!

楼主:
14、之所以说是最笨的方法,原因是运动系统的控制的各个环节的物理关系、物理因数是非常明确地,怎么做大家都很明白,用方程式表示出来的传递环数无非是这些物理关系、物理因数的一个无谓的集合;

15、但是,要真正写出运动系统的传递函数,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是个十分劳民伤财的事,写出来的结果和直接研究各个环节的结果其实是一样的;

16、例如上面说的那个物体M在水平面内的运动,谁都会知道,作力F大、作用时间S长,物体的速度v就会大,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做工时都知道这个道理;

17、而写出的传递函数,特别是用拉氏函数表示时,一个工控网的人都给弄蒙了!

楼主:
18、当然作为一个方法、作为一个概念,作为一个知识,大家有兴趣研究、学习一下,也没有什么坏处,我只是大家,不要把它看的很神秘,甚至迷信为最科学、最先进的方法;

楼主:
19、有个网友贴出“求助伺服电机的传递函数”的帖子:

1)那么一般电机的传递函数是什么?

2)电机作为研究对象,你认为输入量、输出量各是什么?

3)电机作为研究对象,你认为输入量是电压、电流、还是电功率?

4)电机作为研究对象,你认输出量是转矩、速度、还是机械功率?

5)转矩是那些因数决定?

6)这些问题搞清楚了,传递函数也就写出来了!

楼主:
7)先写一个最简单的:

    传递函数=输出机械功率/输入电功率=电机的效率

楼主:
20、有个网友贴出“求助伺服电机的传递函数”的帖子:

1)那么伺服电机的传递函数是什么?

2)伺服电机作为研究对象,你认为输入量、输出量各是什么?

3)伺服电机作为研究对象,你认为输入量是电压、电流、电功率还是一个最小步距角的脉冲电流?

4)伺服电机作为研究对象,你认输出量是转矩、速度、机械功率还是一个最小步距角位移??

5)这些问题搞清楚了,伺服的传递函数也就写出来了!

楼主:
6)先写一个最简单的伺服电机的传递函数:

    传递函数=输出角位移/输入电流脉冲数=步距角/电流脉冲

楼主:
21、为什么伺服电机的传递函数与一般电机的传递函数不同,这就是伺服电机与一般电机的最大区别:

1)一般电机就是一个把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的装置;

2)而伺服主要完成的是,根据输入的信息电流脉冲完成给定的角位移;

楼主:
3)如果把普通调速电机套上编码器用上位机输入的指令脉冲与反馈脉冲比较、做成开关式电机自动控制装置称作伺服,是概念性错误!

楼主:
4)伺服脉冲式步进控制,是伺服精确控制的必由之路,没有捷径可走;

5)编码器的使用只是检测反馈的精度提高了,而电机、工件的位移的精确控制就成为伺服控制的瓶颈!

楼主:
     顶起来大家讨论 !

网友A:
有意思,没明白,不争论。

楼主:
说说明白的,问问不明白的,总会弄清楚地!

楼主:
1、电动机或者伺服,作为运动的一部分,它本身又是一个惯性体,可以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隔离独立体对待,求出相应的传输函数!

2、所以面对电机和伺服,可以作为两个研究对象的隔离独立体对待;

楼主:
3、这样伺服的传递函数,就可以写成:

1) 传递函数1=输出角位移/输入电流脉冲数=步距角/电流脉冲;

2)传递函数2=S/J

楼主:
 顶起来讨论!

楼主:
1、前边说的那些传递函数,都是开环传递函数,有些研究对象的输出对输入有反馈,这样研究对象就处于一个闭环工作状态;

2、闭环传递函数的定义与开环传递函数的意义相同,但是闭环时,由于输出对输入的反馈,使的传递函数的关系式复杂了很多,特别是增加了微分项,很多情况下,求解传递函数的过程变为求一个微分方程的解;

3、这样大家习惯于用拉氏定理,来求解传递函数的微分方程,很方便!

楼主:
水平运动体M的受力分析

输入、输出关系图

楼主:
1、22楼图,是一个质量为M的水平运动体的受力分析图和输入输出关系图(引自征的一篇相关发言贴)

2、物体在垂直面内受力平衡:水平面的支持力N与重力G相等;

3、物体在水平面内受到动力F、空气阻力Kv V与速度V成正比、水平摩擦力μG;

网友B:
物理上的力学也写上了啊

楼主:
4、忽略水平摩擦力、空气阻力,求水平运动体的开环传递函数:

1)输出速度函数: v(t) = (F/M) t =(1/M) t      (F = 20.6N -19.8N =1N)

2)输出速度函数v(t) 的拉氏变换:V(s) = (1/M) /s^2      (表序号4)

3)输入力F(t)函数:F(t) = 20.6N-19.8N =1N

4)输入力F(t)函数的拉氏变换:F(s) = 1/s       (表序号3)

5)拉氏变换下的开环传输函数如下:

      V(s) /F(s) = 【(1/M) /s^2 】 / (1/s ) = 1/Ms

楼主:
5、拉氏变换下的闭环传输函数G(s)

1)已知反馈系数为Kv=0.1,开环增益为1/Ms

2)则闭环传输函数G(s)为:

    G(s) = (1/Ms) / 【1+(1/Ms)Kv】 = (1/Kv) / 【1+(Ms)/Kv】

楼主:
6、用拉氏传输函数计算运动体的运动参数:

1)将 Kv = 0.1M = 10Kg  、u=0.2、uMg = 19.6N F = 20.6N 代入传输函数:

       G(s) =  (1/Kv) / 【1+(Ms)/Kv】 = 10 / (1+100s)

2)求稳定输出速度、加速时间:

3)输入拉氏函数F(s)

a.力函数 F(t) = 20.6-19.6 = 1N

b.输入拉氏函数F(s)为:F(s) = 1/s

4)通过传输函数G(s)求输出速度函数V(t)

    V(t) = L^(-1 )【G(s) ×F(s) 】

         = L^(-1 )【10 / (1+100s) × 1/s 】

         =L^(-1 ){10×【1/s(1+100s)】 }

         = L^(-1 ){10×【0.01/s(0.01+s)】 }

         = 10×(1 - e^-0.01t)                        (表序号9)

5)由输出速度函数 V(t) = 10×(1 - e^-0.01t) 讨论:

a.当e^-0.01t→0时,

V(t)有最大值= 10(m/s)

b.e^-0.01t→0

e^0.01t→∞t →∞V(t)有最大值= 10(m/s)

c.若 t = 100秒时,

V(t) = 10 × (1 - e^-1) =10 × (1 - 1/2.7

     =17/2.7

     =6.3m/s

d.若 t = 200秒时,

V(t) = 10 × (1 - e^-2)

     =10 × (1 - 1/7.3

     =63/7.3=8.6m/s

e.若 t = 0秒时,

V(0) = 10 × (1 - e^0)

     =10 × (1 - 1

     = 0m/s

网友A:
天呀?传递函数这么解,钱老会很不高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呀?传递函数这么解,……
说说你的解法?!

网友A:

1、传递函数是针对一个确定对象而言的;(得看怎么定义对象,假如我看中一个女孩,我向她看过去,那女孩也恰恰注意到了我。她脸红了。好了这里肯定有一个什么函数。为什么呢?应为我的目光,经过一个延时,变成了她的脸红。至于脸红表示什么,咱不知道。突然一个男孩也在看她,不小心撞到电线杆上,她花容失色,惊叫起来,把我吓了一跳。你说这个情节中怎样定义对象?楼主这句话虽然从常识来讲也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我们讨论问题,只在于圈定一个条件,确定一个边界,讨论这个边界里面的东西,这个叫系统。而不会理会是不是确定和是不是对象!)

2、这个对象的输出量与输入量的比值叫做这个研究对象的传递函数;(这个定义是错的。传递函数是系统输出(响应)和输入(激励)的某一个比值。但是有两个条件:(1)系统输入(激励)的初值为零;(2)传递函数一定是输出变量的拉氏变换和输入变量的拉氏变换的比值。直接用函数比不行,采用傅立叶变换也不行)

3、这么一说,大家会明白很多,这不就是一个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吗?你说对了,对于一个电压放大器,输出的电压与输入的电压之比,就是电压放大倍数,它就是放大器的传递函数;(只有当放大器只是含有一个比例环节时,上述讲法才正确,如果放大器输入带有滤波电容,虽然放大倍数一样,但是传递函数就不一样了。)

4、知道研究对象的传递函数有什么作用呢?(有用肯定有用,但是不是这里可以讨论清楚的,我的三不主义,就是觉得擂主这个题目有点。。。。。。)

1)例如一个共射电压放大器的直流电压放大倍数=βRc/rbe;

2)有了这个电压放大倍数,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怎样提高电压放大倍数,选用β高、增大Rc、减小rce;

3)这个电压放大倍数的公式,一般不是真用它来计算放大倍数的,而是有了它我们知道怎样设计、调试一个放大器;

4)如果谁想知道一个对象的传递函数,从此把它当做一个公式、方程来用,就想偏了!

网友A:
5、现在说的传递函数,是广义上的传递环数;(可以研究,但是和我们工作真没有什么关系)

6、例如一个质量为M的物体,在水平面内给一个作用力F,它就会产生一个加速度、速度v,这时候这个物体就是研究对象,它的输入量就是作用力F,输出量就是速度V,输出量速度v与输入量F的比就是这个物体M的传递函数;

 含混之极!清晰的表述见下:

f=Md(dv/dt)/dt,F(s)=M*s2V(s),传递函数G(s)=F(s)/V(s)=M*s2,or G1(S)=1/G(s)=1/(M*s2)

7、那么广义上的传递函数,和狭义上的传递函数有什么不同呢?(不知道)

1)例如电压放大倍数,是两个电压的比值,是一个纯数,没有单位名称;(这不一定可以算传递函数呀!)

2)而上边的物体M的传递函数,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物理量的比,这个比值有单位、有名称、有意义;(传递函数本身就有意义啊,所以它有量纲有什么不对呢?但是传递函数本质是将时域分析中的解微分方程,变成复平面上解代数方程,所以这个题目不适合在这里讨论。)

3)而上边的物体M的传递函数是:(以下都不是控制理论讨论的议题,充其量是一些不准确的物理定义式)

传递函数=速度V/作用力F

作用力F×传递函数=速度V

作用力F×(S/M)=速度V

作用力F×S=M×速度V

F×S是力的冲量,M×V是物体的动量的增量,“作用力F×S=M×速度V ” 是冲量定理,那么传递函数=S/M,就是时间S与质量M的比,单位是秒/Kg;

网友A:
10、由于研究对象不同,传递函数可能是一个简单的数、一个简单的初等函数,也可能是一个微分方程,这个微分方程可能有解,也可能无解;传递函数根本不可能是微分方程传递函数本质是将时域分析中的微分表达式,变成复平面上代数表达式,传递函数形式上为两个代数式之比。)

11、如果研究对象的传递函数,是一个微分方程,恰好是一个可以用拉氏定理可以解的微分方程,就是用拉氏变换地方法;(概念含混,再重复一遍:传递函数本质是将时域分析中的微分表达式,变成复平面上代数表达式,)

12、有人不懂其中的道理,认为只有拉氏变换的函数才是传递函数,认为传递函数怎么能是初等函数呢?太可笑了!(这个讲法本身就可笑,只有拉氏变换才有传递函数!拉氏变换本身是线性微分方程变换过来,当然传统概念上传递函数都是初等函数。但是由于非线性系统的应用,有些传递函数不能用代数式表达,这些应用超越式表达,于是不算初等函数。)

网友A:
算了,我们不讨论它了,很无聊的,我还是三不主义吧!

楼主:
1、我看到你的发言了,很有意义,怎么能说无聊呢?

2、这就叫辩论,它的特点是认真的对待辩方的发言,意见不同不要紧,态度是诚恳地,就这一点就值得大家学习!

楼主:
3、请继续!

网友A:
好吧!既然刘老师这么讲。我们就来看一看什么叫传递函数以及传递函数的意义。钱学森是国际上公认的工程控制论之父。他在《工程控制论》中论及传递函数时和一般的教科书是不同的,他首先强调传递函数实际工程上的意义。

“我们已经看到,在用拉氏变换法处理问题的时刻,常系数线性系统的运动状态和多项式D(s)有着本质的联系。D(s)...的系数也就是微分方程的系数。不仅如此,就是在一般的情形里,如果初值问题里的y(t)的初始值和各项初始导数值都是等于零,那么,那么系统的运动状态也是由两个多项式的比值N(s)/D(s)所完全确定的。我们是用F(s)表示这个比值的。如果驱动函数的拉氏变换是X(s)而特解的拉氏变换是Yi(s)的话,...就给出

YI(s)=F(s)*X(s)

可以把这个方程看作一个运算子方程;X(s)受到运算子F(s)之后就变成了Yi(s),或者说F(s)把X(s)变成Yi(s)。因此我们就把函数F(s)称为系统的传递函数。”

这是一个大师的描述,没有很好的数学基础可能根本无法理解上面在讲什么,但是如果有好的数学基础,上面的陈述烤熟你传递函数引用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方便地描述系统的运动状态。这个定义里面明确有几点与刘老师的传递函数不一样:

1、传递函数是为了方便描述和求解系统运动状态而引入,而不是针对“所谓对象”而引入;

2、传递函数仅解决系统运动的初值为零的状况,它只能求出系统初值为零的一个特解;

3、只有拉氏变换才与传递函数有关,其余变换与传递函数没有关系;

4、在传统意义上传递函数是两个代数式的比值,是一个初等函数。

网友A:
11、如果研究对象的传递函数,是一个微分方程,恰好是一个可以用拉氏定理可以解的微分方程,就是用拉氏变换地方法;

这里面第一个错误是,传递函数不可能是一个微分方程,第二个错误是也没有什么可以解微分方程的拉氏定理,微分方程用来描述系统状态是时域分析方法,转换成传递函数是在复平面上来求解系统运动状态。这两个是等效的,但是处理传递函数比解微分方程方便。拉氏变换主要目的不是为解微分方程。钱老在论及这个问题时写到“从Y(s)变回y(t)的这个步骤实际上是很少需要的”这就像我们说今天下雨了,在表示的意义方面,用汉语和英语有什么区别呢,从技术角度只是语音编码不同!

12、有人不懂其中的道理,认为只有拉氏变换的函数才是传递函数,认为传递函数怎么能是初等函数呢?太可笑了!

拉氏变换的函数不一定是传递函数,传递函数在线性系统里一定是初等函数,传递函数怎么能是初等函数呢?太可笑了!

网友A:
14、之所以说是最笨的方法,原因是运动系统的控制的各个环节的物理关系、物理因数是非常明确地,怎么做大家都很明白,用方程式表示出来的传递环数无非是这些物理关系、物理因数的一个无谓集合;(不知道在讲什么!)

15、但是,要真正写出运动系统的传递函数,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是个十分劳民伤财的事,写出来的结果和直接研究各个环节的结果其实是一样的;(看来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引入传递函数,物理学描述物理过程最有用的方法之一是微分方程,微积分的发明人之一牛顿本身就是基于研究万有引力的需要。只要是常系数微分方程可以描述的系统,使用传递函数求解系统状态是最方便的。我们很难想像求解一个高阶微分方程的难度。但是传递函数是分式,利用复变函数论,不必求解方程就可以确定系统各项性能指标。因为直接处理微分方程在工程上是不方便的,科学家们才另想办法,这么一个聪明的想法竟然成为最笨的方法。不要说高阶系统,你求一个二阶系统看看?项数、系数稍微变化一下,就够头疼了。)

16、例如上面说的那个物体M在水平面内的运动,谁都会知道,作力F大、作用时间S长,物体的速度v就会大,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做工时都知道这个道理;(如果这样,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伽利略、牛顿说,真笨,太阳明明绕着地球转,还要为这么一个简单道理,上绞刑架。笨死了!

17、而写出的传递函数,特别是用拉氏函数表示时,一个工控网的人都给弄蒙了!(那只能说修行太浅,工控人的基本工具都不会用,看来工控家园改为菜园得了。特别是一些资深人士,记得花瓣女人还是谁的说相砸坛子,好!不愧是女中豪杰!)

网友A:
19、有个网友贴出“求助伺服电机的传递函数”的帖子:

7)先写一个最简单的:

    传递函数=输出机械功率/输入电功率=电机的效率

(没有明白如何简单,可以有这样一个传递函数吗?如果有也必定相当复杂!传递函数会成为一个物理参数指标(电机的效率)啊????)

网友A:
20、有个网友贴出“求助伺服电机的传递函数”的帖子:

6)先写一个最简单的伺服电机的传递函数:

    传递函数=输出角位移/输入电流脉冲数=步距角/电流脉冲

(见上条评论)

网友A:
21、为什么伺服电机的传递函数与一般电机的传递函数不同,这就是伺服电机与一般电机的最大区别:

1)一般电机就是一个把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的装置;(伺服电机不是,几十千瓦的伺服电机是用来做信号处理的。我见过日本本土制造的分切机,可以用来分切纸张和薄膜,运行速度可以达到300MPM,1000英尺的分切长度,设定和实际长度相差不到1英尺。但是那么重的纸卷(超过500公斤)是靠信号处理机处理的!)

2)而伺服主要完成的是,根据输入的信息电流脉冲完成给定的角位移;(小菜了,谁叫咱只有这个本事!)

3)如果把普通调速电机套上编码器用上位机输入的指令脉冲与反馈脉冲比较、做成开关式电机自动控制装置称作伺服,是概念性错误! (很常见了,见没有见过普通电机,采用伺服控制器控制的?没有人对叫不叫伺服感兴趣,但是工作原理的理解不会有任何问题!)

4)伺服脉冲式步进控制,是伺服精确控制的必由之路,没有捷径可走;谁叫咱天生只会这么走路呢,可是咱走快了那姿态优美的你根本认不出咱是谁生的,但是咱有一项本事起步快,刹车急。别的就不行了)

5)编码器的使用只是检测反馈的精度提高了,而电机、工件的位移的精确控制就成为伺服控制的瓶颈!(什么东西没有瓶颈呢,咱不在乎?低低的问一句,传递函数呢?)

网友A:
1、电动机或者伺服,作为运动的一部分,它本身又是一个惯性体,可以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隔离独立体对待,求出相应的传输函数!

2、所以面对电机和伺服,可以作为两个研究对象的隔离独立体对待;

3、这样伺服的传递函数,就可以写成:

1) 传递函数1=输出角位移/输入电流脉冲数=步距角/电流脉冲;

2)传递函数2=S/J

(有点晕,讲什么呢?)

网友A:
1、前边说的那些传递函数,都是开环传递函数,有些研究对象的输出对输入有反馈,这样研究对象就处于一个闭环工作状态;  (前面讨论了哪些传递函数,我没有看到一个可以算传递函数,因为物理过程我没有见到微分方程,拉氏变换也没有清晰表示出来,传递函数没有什么开环闭环,只有系统才有。)

2、闭环传递函数的定义与开环传递函数的意义相同,但是闭环时,由于输出对输入的反馈,使的传递函数的关系式复杂了很多,特别是增加了微分项,很多情况下,求解传递函数的过程变为求一个微分方程的解;(微分项是不存在的,微分环节一般也不是由反馈增加,这要看系统本身。怎么求解传递函数,反而要通过求解微分方程来做?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3、这样大家习惯于用拉氏定理,来求解传递函数的微分方程,很方便! (荒谬!!!)

网友A:
水平运动体M的受力分析

我们来看一看,刘老师这张图片: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f(t) -K1*v-K2*m*g=m*dv/dt

这里K1=Kv,K2=u,在不容易混淆的情况再还原回去。

f(t)=K1*v+K2*m*g+m*dv/dt,这个式子由于含有K2*m*g 这一项,它与v(t)无关,所以直接进行拉氏变换,不能直接求出传递函数。所以假设K2=u=0,则两边进行拉氏变换。F(s)=(K1+m*s)V(s),如果一F(s)作为输入,V(s)作为输出。则传递函数V(s)/F(s)=1/(K1+m*s),这是什么?这是一阶系统的传递函数,m/K1代表一个时间常数,他与时域分析里边一个指数衰减时间按常数是同一个量。

所以刘老师的传递函数框图是错的,这是一个开环的一阶系统!

网友A:
4、忽略水平摩擦力、空气阻力,求水平运动体的开环传递函数:

1)输出速度函数: v(t) = (F/M) t =(1/M) t      (F = 20.6N -19.8N =1N)(错!输入激励f(t)与速度v(t)的关系是一阶微分方程,数值解法也不是这么做的!)

2)输出速度函数v(t) 的拉氏变换:V(s) = (1/M) /s^2      (表序号4)  (错!前面已经解出了)

3)输入力F(t)函数:F(t) = 20.6N-19.8N =1N  (这是求值还是求函数呀!)

4)输入力F(t)函数的拉氏变换:F(s) = 1/s       (表序号3) (无言)

5)拉氏变换下的开环传输函数如下:

      V(s) /F(s) = 【(1/M) /s^2 】 / (1/s ) = 1/Ms   (错!)

5、拉氏变换下的闭环传输函数G(s)(忽略摩擦力)

1)已知反馈系数为Kv=0.1,开环增益为1/Ms

2)则闭环传输函数G(s)为:

    G(s) = (1/Ms) / 【1+(1/Ms)Kv】 = (1/Kv) / 【1+(Ms)/Kv】

6、用拉氏传输函数计算运动体的运动参数:

1)将 Kv = 0.1M = 10Kg  、u=0.2、uMg = 19.6N F = 20.6N 代入传输函数:

       G(s) =  (1/Kv) / 【1+(Ms)/Kv】 = 10 / (1+100s)

2)求稳定输出速度、加速时间:

3)输入拉氏函数F(s)

a.力函数 F(t) = 20.6-19.6 = 1N

b.输入拉氏函数F(s)为:F(s) = 1/s

4)通过传输函数G(s)求输出速度函数V(t)

    V(t) = L^(-1 )【G(s) ×F(s) 】

         = L^(-1 )【10 / (1+100s) × 1/s 】

         =L^(-1 ){10×【1/s(1+100s)】 }

         = L^(-1 ){10×【0.01/s(0.01+s)】 }

         = 10×(1 - e^-0.01t)                        (表序号9)

5)由输出速度函数 V(t) = 10×(1 - e^-0.01t) 讨论:

a.当e^-0.01t→0时,

V(t)有最大值= 10(m/s)

b.e^-0.01t→0

e^0.01t→∞t →∞V(t)有最大值= 10(m/s)

c.若 t = 100秒时,

V(t) = 10 × (1 - e^-1) =10 × (1 - 1/2.7

     =17/2.7

     =6.3m/s

d.若 t = 200秒时,

V(t) = 10 × (1 - e^-2)

     =10 × (1 - 1/7.3

     =63/7.3=8.6m/s

e.若 t = 0秒时,

V(0) = 10 × (1 - e^0)

     =10 × (1 - 1

     = 0m/s

  其余的没有空一一来计较,随它吧!再见!

楼主:
1、46楼的内容,希望你能按照你的结论、方法做出你认为正确的解法?!

2、我和大家都在看着你,希望求出这个最简单的水平运动体M的传递函数,及其应用能作出说明!

楼主:
1、这是一个水平面内的运动体,质量为M,水平作用力为F,水平速度为V;

2、请求出这个水平运动体的传输函数“1/Ms”。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这是一个水平面内的运动体,质量为M,水平作用力为F,水平速度为V;2、请求出这个水平运动体的传输函数“1/Ms”。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f(t)=m*(dv/dt),对两边进行拉氏变换。F(s)=m*s*V(s),G(S)=    V(s)/F(s)=1/(m*s).这是一个一阶积分环节。

这里没有任何难度。但是应该注意我使用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的方式,在讨论时域问题时都是使用小写字母,但在复平面内讨论问题,拉氏变换式变量s用的是小写,而函数都用大写,这才是惯例。

网友A:
实际是上述问题是个最简单的问题,它的意义在牛顿第二定律讲得十分清楚。你怎么理解牛顿第二定律你就怎么理解这个运动。实际上很少有人会在微分方程的解是容易求出时使用拉氏变换和传递函数的。传递函数的好处在于,由于一般地,它是一个分式,可以用分式分解的方式,将复杂系统,变成一些典型过程的组合,比如:积分环节、微分环节、一阶系统延时、典型二阶系统,这样处理比解微分方程容易多了,物理意义相当清晰,容易理解。即使不分解也可以根据零极点分布求出系统的主要性能。波特图根轨迹方法都与传递函数有关。

楼主:
1、我在计算“水平面内的运动体,质量为M,水平作用力为F,水平速度为V”的传递函数时,采用分别求输出函数、输入函数、然后按定义的出传递函数“1/Ms”。

2、你是建立“水平面内的运动体,质量为M,水平作用力为F,水平速度为V”的动力学方程,然后求导出传递函数“1/Ms”。

3、所以我的没有错!

网友A:
刘老师,我没有说你这个问题错,我是说你考虑摩擦力和运动阻力的那个传递函数是错的。因为考虑摩擦力就求不出传递函数,当不考虑摩擦力的时候,运动阻力考虑时传递函数是V(s)/F(s)=1/(K1+m*s),这是一个一阶系统,所以呢下面的框图就不对了。

楼主:
4、我在18楼用初等函数表示伺服转子惯性体J的传递函数为传递函数2=S/J;

5、我在2楼用初等函数表示“水平面内的运动体,质量为M,水平作用力为F,水平速度为V”惯性体M的传递函数=S/M;

6、传递函数中的S是时间,单位是秒,表示力F的作用时间;

楼主:
7、如果用拉氏传递函数,则分别为“1/Ms”、"1/Js",1/s是力F的作用时间,你现在可以看到,用初等方法得到的传递函数与用高等拉氏变换得出的传递函数实质是一么一样的!

8、但是用初等函数表示的传递函数的物理意义很明确,大家都可以理解,而那个拉氏传递函数的物理意义一般人不理解,这就是我在3楼描述的结论;

楼主:
9、那么是不是拉氏函数表示的传递函数才是传递函数呢?显然不是,传递函数是两个物理量的比,都是物理概念,在传递函数的定义里,没有规定传递函数必须是拉氏函数;

楼主:
10、其实有一种情况:

1)在一个运动系统中,由许许多多个个体对象构成的环节组成,这时我们必须求出各个环节中对象的传递函数,然后把他们乘起来,就是运动系统的传递函数;(见二楼)

2)注意,在这个计算过程中得出的各个环节的对象的传输函数,不能有的是初等函数,有的是拉氏函数;

3)注意,在这个计算过程中得出的各个环节的对象的传输函数,要么都是初等函数,要么都是拉氏函数;

网友A:
工程控制论创始人钱学森如此定义传递函数:

“我们已经看到,在用拉氏变换法处理问题的时刻,常系数线性系统的运动状态和多项式D(s)有着本质的联系。D(s)...的系数也就是微分方程的系数。不仅如此,就是在一般的情形里,如果初值问题里的y(t)的初始值和各项初始导数值都是等于零,那么,那么系统的运动状态也是由两个多项式的比值N(s)/D(s)所完全确定的。我们是用F(s)表示这个比值的。如果驱动函数的拉氏变换是X(s)而特解的拉氏变换是Yi(s)的话,...就给出

YI(s)=F(s)*X(s)

可以把这个方程看作一个运算子方程;X(s)受到运算子F(s)之后就变成了Yi(s),或者说F(s)把X(s)变成Yi(s)。因此我们就把函数F(s)称为系统的传递函数。”(上面话完全是钱学森本人所讲,是从《工程控制论》中文版摘录)

刘老师这么看:那么是不是拉氏函数表示的传递函数才是传递函数呢?显然不是,在传递函数的定义里,没有规定传递函数必须是拉氏函数;

钱老已经说的如此明白,还需要争论吗?

当然许多教科书不像钱老这么直率,搞的一帮学子昏昏然,才莫名其妙的发明很多新的说法。我们一用伽利略的口气。“也许我是错的,可是我就是靠他把卫星送上天的呀!”(仿钱学森语录)

网友C:
jona兄,晚上喝酒去不?要不再找两个姑娘,嘿嘿.服了你了.还是没沉住气.

走,今天教你第23式.

楼主:
钱学森说的没有错,你说的有错!你的理解有问题!       (我这儿有事,闲了再聊!)

网友A:
4、我在18楼用初等函数表示伺服转子惯性体J的传递函数为传递函数2=S/J; (S是什么,是微分环节的s吗?,如果是惯性环节怎么会是微分环节呢?如果不是,是什么?J到底是指惯性体,还是转动惯量!)

5、我在2楼用初等函数表示“水平面内的运动体,质量为M,水平作用力为F,水平速度为V”惯性体M的传递函数=S/M; (怎么还是微分环节吗?可是刚刚明明好象是积分环节或一阶环节?

6、传递函数中的S是时间,单位是秒,表示力F的作用时间;(这一定是独创,量纲分析也不会导致这么一个东西呀!在传统概念里,连理解成频率都胆颤心惊,只有在转换到复平面上进行频域分析的时候才敢当作某种频率来看,现在怎么变成时间量了呢?看来还有一个时域分析用的传递函数,要不传递函数怎么会有微分方程形式呢?别信我的,我瞎说的!)

7、如果用拉氏传递函数,则分别为“1/Ms”、"1/Js",1/s是力F的作用时间,你现在可以看到,用初等方法得到的传递函数与用高等拉氏变换得出的传递函数实质是一么一样的!(如果s是时间量,1/s就不可能是时间量,怎么成了作用时间了!没有初等方法的拉氏变换!初等方法也不会有传递函数!

8、但是用初等函数表示的传递函数的物理意义很明确,大家都可以理解,而那个拉氏传递函数的物理意义一般人不理解,这就是我在3楼描述的结论;  (从上面反驳即知道其荒谬了)

10、其实有一种情况:

1)在一个运动系统中,由许许多多个个体对象构成的环节组成,这时我们必须求出各个环节中对象的传递函数,然后把他们乘起来,就是运动系统的传递函数;(见二楼)

2)注意,在这个计算过程中得出的各个环节的对象的传输函数,不能有的是初等函数,有的是拉氏函数; (乱弹!初等函数是初等函数,拉氏变换是拉氏变换,是在谈不同的东西,没有什么拉氏函数!天呀!

3)注意,在这个计算过程中得出的各个环节的对象的传输函数,要么都是初等函数,要么都是拉氏函数;(同上,乱弹!)

网友A:
对:最多两年@原创军团关于jona兄,晚上喝酒去不?要不再找两个姑娘,嘿嘿.服了你了.还是没沉住气.走,今天教你第23式.内容的回复:

年兄(只有我这么称呼你吧!),好久不见。酒我就想喝,但是姑娘呢,要是碰上难缠的,挺麻烦,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最多两年@原创军团关于jona兄,晚上喝酒去不?要不再找两个姑娘,嘿嘿.服了你了.还是没沉住气.走,今天教你第23式.内容的回复:年兄(只有我这么称呼你吧!),好久不见。酒我就想喝,但是姑娘呢,要是碰上难缠的,挺麻烦,算了!

哲学观不同啊,哎,真不如直接讨论哲学问题.当老爱和老玻两人的较量最后花落的时候,老爱苍凉的拉起了他的小提琴.

老爱还是蛮幸福的.

网友A:
喔。。。我走错房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钱老已经说的如此明白,还需要争论吗?当然许多教科书不像钱老这么直率,搞的一帮学子昏昏然,才莫名其妙的发明很多新的说法。我们一用伽利略的口气。“也许我是错的,可是我就是靠他把卫星送上天的呀!”(仿钱学森语录)

1、传递函数是一个物理概念,拉氏函数是一个数学概念;

2、传递函数用什么数学工具,主要看讨论的问题中适宜那种数学工具而已;

3、钱老并没有说传递函数,非得是拉氏函数;

4、前边已经证明了同一个研究对象的拉氏传递函数“1/Ms”、"1/Js",与初等传递函数“S/M”、"S/J",在结论上是一致的:

1)同一个研究对象的拉氏传递函数“1/Ms”、"1/Js"中的1/s是时间因子;

2)同一个研究对象的初等传递函数“S/M”、"S/J"中的S是时间因子;

3)这样同一个研究对象的初等传递函数“S/M”、"S/J" 与 同一个研究对象的拉氏传递函数“1/Ms”、"1/Js"就是对等的、等效的;

4)足以说明传递函数不只是拉氏函数可以解的,也可以是初等函数解的!

网友A:
哎!刘老师,我说了,我不想谈了,一天了,有酒没?

楼主:
5、我用初等函数得到传递函数,和我们用拉氏函数求得的结果,是一样的,用伽利略的口气。“也许我是错的,可是我就是靠他把卫星送上天的呀!”(仿钱学森语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刘老师,我说了,我不想谈了,一天了,有酒没?

1、酒多的是,你来新疆吧?!

2、虽然累点,但还是有意义的,观点不同,各自已经有了一个自我鉴别;

3、讨论问题,能统一的观点尽量让它统一,最后剩下的集中于一点就是真正的分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刘老师,我没有说你这个问题错,我是说你考虑摩擦力和运动阻力的那个传递函数是错的。因为考虑摩擦力就求不出传递函数,当不考虑摩擦力的时候,运动阻力考虑时传递函数是V(s)/F(s)=1/(K1+m*s),这是一个一阶系统,所以呢下面的框图就不对了。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列出动力学方程:

f(t) -K1*v-K2*m*g=m*dv/dt

f(t)+K2*m*g=K1*v+m*dv/dt,这个式子含有的K2*m*g 这一项,是个常数项,与f(t)和并为一项f’(t)

f’(t)=K1*v+m*dv/dt

这样,两边进行拉氏变换。F(s)=(K1+m*s)V(s),

如果一F(s)作为输入,V(s)作为输出。则传递函数:

V(s)/F(s)=1/(K1+m*s)

            =(1/K1)/(1+m*s/K1)

这是一阶系统的传递函数,这是一个闭环的一阶系统!

K1/s是一个时间,是力F的作用时间,单位为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递函数的好处在于,由于一般地,它是一个分式,可以用分式分解的方式,将复杂系统,变成一些典型过程的组合,比如:积分环节、微分环节、一阶系统延时、典型二阶系统,这样处理比解微分方程容易多了,物理意义相当清晰,容易理解。即使不分解也可以根据零极点分布求出系统的主要性能。波特图根轨迹方法都与传递函数有关。

1、由于:传递函数=输出变量/输入变量;

2、所以:输出变量=传递函数×输入变量;

3、如果系统的传递函数已经明确,那就是说,只要给定输入量就能知道输出量是多少;

4、这就是说,系统的数学模型有了;

5、如果以这个模型对系统进行模拟仿真就成为可能;

6、这就是求系统传递函数,建立系统数学模型的重要意义!

网友D:
头有点大,要搞懂2位的讨论,要把高等数学和控制理论再拿出来翻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头有点大,要搞懂2位的讨论,要把高等数学和控制理论再拿出来翻翻了。

哈哈哈。。。。

偶卸螺丝的,只知道叉腿、弓腰、低头、用劲,转了一圈又一圈,就像驴拉磨一样。

网友A:
我的观点已经没有更多的补充的了,不过还是感谢刘老师提出这么个问题来讨论。工程控制论是很有用的工具,现在进口生产线设备越来越先进,有些问题的理解必须借助工程控制论的工具才能理解。比如速度调节器,电流调节器,张力调节器这些涉及到系统动态响应的,就必须理解传递函数,理解PID调节器的意义,为什么会出现振荡,为什么调节速度慢都要借助于理论的基础知识来最终解决问题。学习理论是为了解决实际的问题,要不谈理论有什么意义呢?在目前有一种情绪,怕接触数学怕讨论理论问题,实际如果你想要真正搞懂电气设备原理离开理论思维是不可能的。在求知方面无关地位和经历,数学问题也不会很难,无非就是初中、高中学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更进一步提高自己呢?我们都不是法官,争论存在分歧,没有关系,在争论中是可以更清晰的理解问题的,我在和刘老师的多次论战中也确实发现自己长期以来的错误认识,但是很快纠正了。

楼主:
1、本帖最终目的是先建立一个传递函数的一个基本概念;

2、然后知道怎么求解一个研究对象的传递函数;

3、最终了解传递函数在运动控制中的应用和意义;

楼主:
4、不是要研究伺服电机的传递函数吗?

1)我们先分析了一般电机的传递函数:

a.因为电机的功能是将电功率转化为机械功率;

b.所以我们认为输入物理量是电功率;

c.所以我们认为输出物理量是机械功率;

d.那么电机的传递函数就是:

电机的传递函数=输出机械功率/输入电功率=电机的效率

网友F:
楼主从22楼开始的关于水平物体分析的部分内容引用自一下链接: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03/2011031209585200001-1.shtml

部分图形及公式完全一模一样!

希望楼主就引用的相关内容做出合理备注!

请楼主自重!

楼主:
2)当然电机会有别的传递函数,如果从调速的角度看:

1)如果是直流电机;

a.输入的是电压U;

b.输出的是速度n;

c.传递函数=输出速度n/输入电压U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从22楼开始的关于水平物体分析的部分内容引用自一下链接: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03/2011031209585200001-1.shtml 部分图形及公式完全一模一样!希望楼主就引用的相关内容做出合理备注!请楼主自重!

24楼已注明出处!

楼主:
2)如果是交流电机变频调速;

a.输入的是频率f;

b.输出的是速度n;

c.传递函数=输出速度n/输入频率f

               =60/P

楼主:
5、下来求伺服电机的传递函数:

1)伺服电机的作用就不仅是把电能转换为机械能,而是位移的控制功能;

2)所以我们从位移控制功能出发建立伺服电机的传递函数:

a.输入量我们以电流脉冲计量;

b.输出量我们以角位移位计量;

c.伺服的传递函数=角位移/电流脉冲=脉冲步距

楼主:
3)由于伺服的控制是精确控制,所以转子的惯量不能忽略,所以我们需要对伺服转子传递函数求解:

a.把转子看成一个简单的惯性体看待,根据角冲量原理得出,传递函数=s/j;

b.把转子看成一个简单的惯性体看待,用拉氏传递函数=1/js;

网友A:
刘老师,出事了,把帖子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刘老师,出事了,把帖子删了吧!

大惊小怪,有什么事???

网友E:
上学时听老师说过什么模糊控制之类的,不知这个用拉氏变换、传递函数是否能够写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上学时听老师说过什么模糊控制之类的,不知这个用拉氏变换、传递函数是否能够写出来。

不行!因为模糊算法是用语句表表示的。不能用微分方程描述,所以也不能用传递函数来描述。

楼主:
1、jona 你能否回过头去,看看自己的发言,哪儿说错了,自己更正一下?!

2、自己的发言可以自己改一下!

楼主:
1、把方框图中的力F看成受力图中力F与摩擦力的合力,这样所求出的传递函数就是正确的;

2、由于动摩擦力是个恒值,力F与摩擦力的合力只是在坐标系中的空间矢量方向与F相同,是平移关系,这样处理的结果和形式都不变,一举两得;

楼主:
3、如下图,Transfer Fon闭环的输入量F是包含摩擦力的和并项:

楼主:
4、如下图的,Transfer Fon开环的传递函数应该是1/Ms;

点击查看原图

网友A:
我很愚钝,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微分方程式的错误。希望各位如果发现,直接指出来。或许拉氏变换有错,也请指出来,让我自己找,不容易。我很粗心(小时落下的毛病,没有办法),所以我在发帖之前一般都会在纸上写好,就这样有时还不免输入错误。请各位仁兄一定要帮兄弟一把,以免误人子弟!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运动体M的受力分析我们来看一看,刘老师这张图片:根据牛顿第二定律f(t) -K1*v-K2*m*g=m*dv/dt这里K1=Kv,K2=u,在不容易混淆的情况再还原回去。f(t)=K1*v+K2*m*g+m*dv/dt,这个式子由于含有K2*m*g 这一项,它与v(t)无关,所以直接进行拉氏变换,不能直接求出传递函数。所以假设K2=u=0,则两边进行拉氏变换。F(s)=(K1+m*s)V(s),如果一F(s)作为输入,V(s)作为输出。则传递函数V(s)/F(s)=1/(K1+m*s),这是什么?这是一阶系统的传递函数,m/K1代表一个时间常数,他与时域分析里边一个指数衰减时间按常数是同一个量。所以刘老师的传递函数框图是错的,这是一个开环的一阶系统!

1、 jona 说:“这个式子由于含有K2*m*g 这一项,它与v(t)无关,所以直接进行拉氏变换,不能直接求出传递函数。所以假设K2=u=0,则两边进行拉氏变换。”

2、按照 jona 上述说的会出的方框图应该是一下这个图:

楼主:
3、 jona 你自己为什么反过来又说这个框图是错误的?

4、明明输出速度对运动体有阻力反馈,对研究对象开环传递函数1/Ms是闭环,又为什么说是开环的?

楼主:
5、按照你的计算结果,对象传递函数对应的对象图如下:

楼主:
6、对传递函数1/(K1+m*s)来说,输入量就是F+μMg,输出量就是v,这个图有什么错?

楼主:
开环传递函数1/Ms

闭环传递函数1/(K1+m*s),

闭环传递函数1/(K1+m*s)的输入量是F+μMg=f(t)

网友A:
1、这个图错在如果u*G表示常数(这个刘老师,在前面说过这个量是常量,求导是0,不起作用。),写成传递函数时它应该是u*G*(1/s),在叠加前应该有一个积分环节(叠加极性负),应该按照求传递函数的方法先求出不考虑摩擦项的传递函数。之后根据通道计算,如果叠加之后会成为什么样子,利用逆运算法则,求出需要修正的环节。

2、开环和闭环不可以绝对看待。如果将其看成积分环节和比例环节的负反馈,你可以讲是闭环。但是在一个系统内如果,只承认比例、积分、微分三个环节为基本环节,那么有许多典型的开环系统都可以说是闭环系统。

3、因为在自动控制理论里一般将1/(1+T*s),这样的系统看成典型一阶系统( 一阶系统不能消除静差),不再分解,看成一个整体。正如刘老师框图表示的那样,没有反馈系数也没有什么不方便。而在整个求解过程,不需要非用闭环概念才能表达更清晰。我是直接求出的,我根本不需要闭环这个概念,就是简单的输入输出,所以我宁愿把它看成开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图错在如果u*G表示常数(这个刘老师,在前面说过这个量是常量,求导是0,不起作用。),写成传递函数时它应该是u*G*(1/s),在叠加前应该有一个积分环节(叠加极性负),应该按照求传递函数的方法先求出不考虑摩擦项的传递函数。之后根据通道计算,如果叠加之后会成为什么样子,利用逆运算法则,求出需要修正的环节。……

1、u*G是一个常数,函数f(t)与f(t)- u*G是一个原函数F(t),不需要加任何因子;

2、这个原函数F(t)就是传递函数1/(1+T*s)的输入函数;

3、这样处理就一点问题没有了;

楼主:
4、如果认为1/(1+T*s)是“不考虑摩擦项”的传递函数,虽然结果形式是一样的,但是物理意义上有区别、有缺陷,所以我回答你的问题时把它修正为f(t)=f ‘(t)- 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

2、开环和闭环不可以绝对看待。如果将其看成积分环节和比例环节的负反馈,你可以讲是闭环。但是在一个系统内如果,只承认比例、积分、微分三个环节为基本环节,那么有许多典型的开环系统都可以说是闭环系统。

……

1、在这个具体问题里,1/Ms就是开环,只有输入、输出,没有反馈;

2、在这个具体问题里,1/Ms就是开环,Kv v就是反馈,Kv就是反馈系数,1/(1+T*s)就是闭环传递函数;

3、你的这种强辩,不能说明你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错误!

网友A:
1、u*G是一个常数,函数f(t)与f(t)+u*G是一个原函数F(t),不需要加任何因子;(什么叫原函数,如果f(t),原函数是F(t),那么f(t)+u*G是什么?是F(t)吗?好在学生们不需要学微积分。对不起,它还真不是F(t)(和你想象的不一样)而是F(t)+u*G*t,多一个u*G*t一次项,你怎么凭空说原函数一样?)

2、这个原函数F(t)就是传递函数1/(1+T*s)的输入函数; (F(t)也并不是传递函数1/(1+T*s)的输入函数,你这样认为只能说明你根本就没有学懂自动控制原理,或则你根本就没有学习过自动控制原理,我希望这个论坛里面有懂得的,每当这时我真有点想花瓣女人了。)

3、这样处理就一点问题没有了; (天呀!救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因为在自动控制理论里一般将1/(1+T*s),这样的系统看成典型一阶系统( 一阶系统不能消除静差),不再分解,看成一个整体。正如刘老师框图表示的那样,没有反馈系数也没有什么不方便。而在整个求解过程,不需要非用闭环概念才能表达更清晰。我是直接求出的,我根本不需要闭环这个概念,就是简单的输入输出,所以我宁愿把它看成开环的!

1、在自控原理理论中,1/(K1+m*s)这样的系统是典型的一阶闭环系统,是靠静差调节的,Kv就是典型的P参数;

2、没有反馈系数,没有反馈,没有净差怎么实现P自动调节和控制?

3、“我是直接求出的,我根本不需要闭环这个概念”,你用了反馈Kv*v因子,你算的就是闭环传递函数;

网友A:
我不忽悠任何人,只要有基本的微积分基础知识的人,很容易判断谁对谁错!我讲过这个论坛不适于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作为论坛的资深会员,你的行为似乎很叫人欣赏。人们甚至很想念你。但是做人要低调一点,你应该教我们一点真正有用的东西。当然有些问题你回答的很好,比如丝杠传动的控制精度的问题。但是也别太吓唬人,让年轻人一看了不得,一下写出那么多公式。但是从传递函数的讨论,你的数学和自动化基础就差多了。我对你的能力没有兴趣。你好好想想吧,为什么有人愤怒到不让你进入论坛板块!你懂的不少,干嘛,非要在自己不懂的领域插一脚。刘老师,我发现每次我同你论战,都会给你带来大量的观众,也会使你的积分增加。所以我郑重宣布,以后我不会参加你的任何议题的辩论。这是我对你最后的忠告,也是对你问题的最后的回答。顺便说一句,我能看到的最后的评论拷贝如下:

1、在自控原理理论中,1/(K1+m*s这样的系统是典型的一阶闭环系统,是靠静差调节的,Kv就是典型的P参数;

2、没有反馈系数,没有反馈,没有净差怎么实现P自动调节和控制?

3、你忽悠谁呀?!

很好,全错。等你搞懂的时候你再来找我辩论!不见!

网友E:
为什么每个和刘老师深入讨论的论坛朋友最后都是这般无奈、气氛、愤怒,偶想刘老师应该自己的想一想,难道他们都是为了摸黑你么,难道都是为了纯粹的职责你么,难道都是看着你的高积分嫉妒你么,偶想大家都很忙,既要工作又要上论坛来乐呵乐呵,大家本没有什么利益纠葛,情绪对立更谈不上。每一个刚开始都是好的想法,可是最后都这样。

嘻嘻。。。。

还是偶卸螺丝的好,人干嘛学那些空洞的理论知识,自找烦恼么,想中医多好,没有多深的理论,哪本中医书就可以治病救人了。哈哈哈。。。。。

楼主:
1、中国工控网关于“传递函数”的讨论, jona 是一位很有话语权的、在行的、有知的讨论者,我十分感谢 jona 的参与和讨论;

2、 jona 的参与,使得很多人不熟悉、很陌生的”传递函数“的基本知识得以普及;

楼主:
3、我们不要太注重谁错谁对,我们应该注重知识的正确与错误,我们要理解对方的观点,而不是曲解对方的观点;

4、下棋打扑克,也会吵架,没有什么,会好起来的;

楼主:
谈谈几个争论:

1、关于 jona 说:“如果u*G表示常数,……,写成传递函数时它应该是u*G*(1/s) “,是对的!这个时候原函数F(t)是(f ‘(t)- u*G)中f ‘(t)的原函数,(f ‘(t)- u*G)的原函数应该是F(t)- u*G*(1/s);

2、但是,如果函数f(t)=f ‘(t)- u*G,写成传递函数时,原函数F(t)就是(f ‘(t)- u*G)的原函数,u*G*(1/s) 就包含在F(t)中了;

3、               f ’ (t)=K1*v+K2*m*g+m*dv/dt

   f ’ (t) - K2*m*g = K1*v+m*dv/dt

                     f (t) = K1*v+m*dv/dt

                 F(t)= K1 V(t)+Ms V(t)

                 G(t)= 1 / (K1+Ms)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每个和刘老师深入讨论的论坛朋友最后都是这般无奈、气氛、愤怒,偶想刘老师应该自己的想一想,难道他们都是为了摸黑你么,难道都是为了纯粹的职责你么,难道都是看着你的高积分嫉妒你么,偶想大家都很忙,既要工作又要上论坛来乐呵乐呵,大家本没有什么利益纠葛,情绪对立更谈不上。每一个刚开始都是好的想法,可是最后都这样。嘻嘻。。。。还是偶卸螺丝的好,人干嘛学那些空洞的理论知识,自找烦恼么,想中医多好,没有多深的理论,哪本中医书就可以治病救人了。哈哈哈。。。。。

1、不要说别人,就说你jiaoanping,你发了帖子我后边说你错了,你高兴过吗?

2、这就是工控网与学校的区别,在学校,我给学生说“你那儿错了,对的是什么。”,学生感激我这个老师负责任;

3、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你的“不客气”我就没有“怨气”了!

网友E:
其实偶发帖的错误很多,只是没有几个人来指正偶,偶非常郁闷,不是被支持错误的郁闷,而是被忽略和遗忘的郁闷。

偶迫切的需要老师指正偶工作中的错误,好让偶这个整天拉磨的也有点长进。

非常诚恳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偶发帖的错误很多,只是没有几个人来指正偶,偶非常郁闷,不是被支持错误的郁闷,而是被忽略和遗忘的郁闷。偶迫切的需要老师指正偶工作中的错误,好让偶这个整天拉磨的也有点长进。非常诚恳的话。

你真的没有烦过我?!

网友E:
呵呵,刘老师如此在意,别人的看法和感受。

嘻嘻。。。

被人烦也是一种幸福和成就。

哈哈。。。。

刘老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自己高兴就好,人活着就是找个乐呵。特别是前辈们为了祖国贡献了这么多年的青春,是时候享受和轻松一下了。

楼主:
1、如果把电机看成几个不同的研究对象,得出几个不同的传输函数;

2、那么这几个传输函数的关系是什么?

3、简单说,同一个对象的几个不同传输函数,是并联关系,各传递函数是相加的关系!

网友G(2012-06-27):
受教了!

学了不少知识。看来我这个当年没有学过自控,竟然做稳定平台的还能搞出点成绩,还自吹搞滑模和鲁棒,确实是幸运了。

控制理论研究实际问题时,如稳定、增益、裕度、补偿,频域描述更为直观。拉氏变换把时域函数转成频域函数,这样微分方程就可以转成传递函数,把微积分运算变成了代数运算。各个环节的传函可以直接做简单卷积运算就可以算出系统的传函,进而分析系统性能。当然还有分析数字控制系统的z域方法。参考《控制系统设计指南(第三版)》,George Ellis著。其是一本不错的书,作者自己做了一个软件进行仿真,没有用matlab。

维纳等奠定了控制论的基础,分析机器电器等,之后有了更广泛的应用。如钱学森将控制论应用到工程领域甚至社会系统领域,陆元九的博士导师德雷珀将控制论应用惯导领域。

回贴目的是帮助初学者(包括本人)明确一下自动控制的基本概念、控制理论要解决的问题。

网友H(2016-06-24):
引用 楼主:
6)先写一个最简单的伺服电机的传递函数:    传递函...

那您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传递换函数就是360/编码器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