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2DPcpu自动停机求助

楼主(2012-04-10):
今早车间出现生产线不能正常运行,生产线使用的时间不长,检查发现为CPU停机所致,在线联机诊断,
 报警内容为:事件 29 / 100:  事件 ID 16# 494D
 由 I/O 错误引起的 STOP 模式
 无用户相关信息(Z1):0000
 无用户相关信息(Z2):5752 (Z3):2101
  先前的工作模式:RUN
 要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33:39.963  2012-04-10
 但是程序内下载有OB80,82,85.86.87,100,121,122等组织块啊,虽然断电或重新启动能够让CPU运行,但是这个问题出现过两次,对生产影响很大,各位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见解。

网友A:
是不是编程时使用了错误地址导致CPU停机, 结合诊断区的详细内容,一一排查

打开CPU诊断后,有一个"open block" 查找一下

网友B:
有可能输入或输出短路。。。查一下线路。。。如果强制运行,有可能将来造成无法修复的故障--------烧坏器件。。。

网友C:
这应该顺着i/o去找故障点,应该很好排除

网友D(2013-07-24):
最后的结果:1.将DC24V供电回路做了改进,原先厂家使用的电线很小大概为0.5平方,开关电源到PLC及模块后电压降比较厉害,开关电源处电压为25.8到CPU处为23.3,并且给cpu单独拉电源线,以前为大家共用一个线路,加大电源线到1平方后,开关电源处电压为24,12,cpu处为24.01。暂且系统使用的电源为铭伟的开关电源,感觉不是很好,准备购买欧辰的开关电源来替换。
2.将cpu及扩展模块上的接地线单独拉出连接到房屋框架钢结构上接地。
3.全部的模块连接件紧固。
下班后晚上一直通电到今天早上6点后CPU没有停机,就开机了,暂且还没有出现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E:
不错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A(2016-03-19):
引用 网友D:
最后的结果:1.将DC24V供电回路做了改进,原先厂家...

遇到过这种故障弊病,原配电柜里的输入输出模块都共同一个电源,在模块上跳接的,有一处虚接后,后面的24伏供电出现问题,后来一组模块单独供电,这样查找故障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