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与 鸿格I7015 温度采集通讯求助

楼主(2012-04-10):
求  助,西门子200系列与鸿格I7015系列温度采集模块自由口通讯时间长温度偏差;有时候变成负值怎么解决  急急急,,。。

网友A:
看实际温度是多少?再和S7-200内的温度数据比较

网友B:
温度采集的范围是多少,楼主有没有在程序上对范围进行设定。温度的跳差 有可能是接触不良或者干扰所导致,用在线监控观察温度的采集是否与你看到的值一样?

网友C: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410234727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