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的信号是什么类型的?差分脉冲吗?

楼主(2012-04-10):
大家好!

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的信号是什么类型的?差分脉冲吗?

上位机是怎么处理这个信号的?

要是我想利用这个反馈信号把伺服电机的位置信息反馈到上位机上,怎么对这个信号进行采集和处理呢啊???

网友A:
上位机多指PLC。PLC通过高速计数端口对伺服编码器的反馈信号高数计数处理。

楼主:
对:雨夜闻茶香关于上位机多指PLC。PLC通过高速计数端口对伺服编码器的反馈信号高数计数处理。 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的回复。

我使用的上位机是电脑的,就是计算机的主机。我不用PLC的。
是不是我要使用一个定时/计数器板卡插到计算机的PCI插槽里,来接受编码器反馈的信号,并对接受的插到脉冲信号进行计数,传到计算机里进行处理???

网友B:
对:sijinbao88关于是不是我要使用一个定时/计数器板卡插到计算机的PCI插槽里,来接受编码器反馈的信号,并对接受的插到脉冲信号进行计数,传到计算机里进行处理??? 内容的回复:

是的.不过选择计数卡的时候,注意一下能否对AB信号正确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sijinbao88关于是不是我要使用一个定时/计数器板卡插到计算机的PCI插槽里,来接受编码器反馈的信号,并对接受的插到脉冲信号进行计数,传到计算机里进行处理??? 内容的回复:是的.不过选择计数卡的时候,注意一下能否对AB信号正确计数.

谢谢刘老师,那这个计数卡应该选择差分数据采集卡吗?那个AB信号是差分脉冲信号。。。

网友C:
请问你的PC是怎么控制伺服的呢?

还有伺服的编码器类型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PC是怎么控制伺服的呢?还有伺服的编码器类型是?

哦,我就用了一个并口接口卡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id=8948347455&ad_id=&am_id=&cm_id=&pm_id=

从PC连接到伺服驱动器,又用了一个计数采集卡接受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的信号,我不知道编码器输出信号类型的。。。现在貌似知道了。。。
伺服电机 是松下的A4系类的 。。。

网友D(2012-09-17):
这个一般是厂家内部定义的格式吧,你没有发现大家的伺服驱动器跟伺服电机都是同一品牌的吗?

楼主:
对:chenminglei0509关于这个一般是厂家内部定义的格式吧,你没有发现大家的伺服驱动器跟伺服电机都是同一品牌的吗?内容的回复:

这个我是知道的 我是说伺服驱动器怎么和上位机连接通信的额。。。???

网友E:
伺服驱动类型:

1.脉冲式,可以使用专用计数卡或计数模块

2。总线式,可以直接读取。

另:上位机不同,资源不同

楼主(2012-10-18):
引用 网友E:
伺服驱动类型:1.脉冲式,可以使用专用计数卡或计数模块2。总线式,可以直接读取。  另:上位机不同,资源不同

哦 ,谢谢

网友F(2012-11-18):
你的上位机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我们一般都用低端的 维宏卡  控制,  伺服电机有编码器 有信号反馈的,返给驱动器,如果你想系统也有反馈的话,那就要看你的系统有没有这个反馈接收口。就是你系统发出一个脉冲  伺服电机动作 系统那边反馈,如果没反馈就会报警,(半开环伺服控制)   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位置到底对不对,要在你的设备上要有光栅尺,光栅对应的信号输出要和你的上位机信号采集口对上。  这就要看你的上位机了,插卡系统的我没用过这种全闭环的。 估计得插PG卡(还的看你的系统支持不支持插PG卡).

楼主:
对:sixinsihai关于你的上位机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我们一般都用低端的 维宏卡  控制,  伺服电机有编码器 有信号反馈的,返给驱动器,如果你想系统也有反馈的话,那就要看你的系统有没有这个反馈接收口。就是你系统发出一个脉冲  伺服电机动作 系统那边反馈,如果没反馈就会报警,(半开环伺服控制)   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位置到底对不对,要在你的设备上要有光栅尺,光栅对应的信号输出要和你的上位机信号采集口对上。  这就要看你的上位机了,插卡系统的我没用过这种全闭环的。 估计得插PG卡(还的看你的系统支持不支持插PG卡).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上位机就是普通的PC机,我对这个PC机进行了实时性改造,但是我的接口卡没有能接受伺服驱动器反馈回来的信号的功能,我的数控系统只是个开环的系统的,就是我的上位机通过接口把脉冲信号发出去却不能接受反馈信号的,这个开环是比较悲剧的。。。

网友G(2015-03-26):
谢谢,你们的好帖及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