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的运动控制“脉冲+反向”的信号输入口???用什么类型卡?

楼主(2012-04-10):
伺服驱动器的运动控制模式的“脉冲+反向”的信号输入口???用什么类型卡?脉冲输出卡吗?

我就是想要

“PC机------IO接口卡(脉冲输出)------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

来控制电机。

PCI 形式的。。。

我想要8路脉冲输出的,16DI和16DO,或者能有8路以上的开关量输入,有16路或以上的计数器,有

光电隔离的。。。

不是运动控制卡的。。。

谁知道这样的接口卡???

谢谢各位!!!

网友A:
想自己做运动控制算法吗?普通的数字IO卡就有此功能(带有定时计数通道的),或者是定时计数卡。

从成本和使用便利性还不如用运动控制卡。

楼主:
对:TellTruth关于想自己做运动控制算法吗?普通的数字IO卡就有此功能(带有定时计数通道的),或者是定时计数卡。从成本和使用便利性还不如用运动控制卡。内容的回复:

是的,但是控制卡更贵的啊,我以前用的PMAC2有好几万元呢。。。国内的卡不敢用的。。。

网友A(2012-05-10):
可以用便宜的,并不一定说便宜的就不好用。因为用途和功能上的差别导致价格上的差别。

有些国内的运动控制卡性能也不错。试试就知道了。首先方案要选择对。

楼主:
对:TellTruth关于可以用便宜的,并不一定说便宜的就不好用。因为用途和功能上的差别导致价格上的差别。有些国内的运动控制卡性能也不错。试试就知道了。首先方案要选择对。内容的回复:

我的方案是不用运动控制卡的。。。在寻找这么一款接口卡卡的。。。因为我有PAMC2这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