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2-04-10):
最近用户反映固态继电器坏了很多,我们设备上每组加热管不到2KW,固态继电器用的25A的,小吗?用多少的合适?

网友A:
应该没那么容易坏吧?选择的电流输出电流不小了,但是需要查看在断开与接通的瞬间,dU/dt是不是太大了,让内部的开关元件承受不了。

网友B:
为什么你只写多少功率,不直接写多少负载电流呢?谁知道你电压多少。